[問題求助] Acer 1716AS 電源高壓一體板上元件資料求助

楼主(2012-05-19):
看過a029006977大和maskkailay大那兩帖關於ACER 1716AS的修理文

ACER 17吋-高壓板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15651-1-1.html

ACER 1716AS ACER 字樣 一閃一逝的重複著.
http://bbs.pigoo.com/thread-17759-1-1.html

小弟現在有一台一樣的機器, 原故障是跟a029006977大的一模一樣.... 入力大電容懷孕導致 FSDM0565R 陣亡了, 經檢測除它和電容掛外, 其4腳接opto-coupler, 保護用的燃納二極體也掛了 (如下圖紅圈所示)

有大大知道其規格嗎??

跟據midole大發FSDM0565R的Datasheet看, 用10V的Zener好像可以??

网友A:
建議把 FSDM0565R 這區塊再拍張較大畫面來看,或是把 FSDM0565R 和 ZENER 電路畫出來看看這穩壓接哪裡?
圖太小看不出走線? 不知道是接VCC還是Vfb或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 FSDM0565R 這區塊再拍張較大畫面來看,或是把 FSDM0565R 和 ZENER 電路畫出來看看這穩壓接哪裡?
圖 ...

感謝大大回覆, 已對照Datasheet用萬用表實測過, 此二極體確實是連上4腳vfb的.

网友:
那就裝10V Zener 即可。 這是保護用所以不裝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