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 TMO-6620 微波爐維修實例(完修)
火..

楼主(2012-05-20):
這兩天收到WISH大大寄來的數位電表(上次團購~~惠民出錯)和高壓二極體HV05-09~~準備開工修理微波爐~~

之前發帖詢問高壓二極體~~受到那麼多的前輩的指導~~ 受益良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3-1-2.html

已承諾要發維修帖~~今日就來開工了!!.....

今天的主角~~之前已拆掉外殼~~所以看起來怪怪的....

微波爐的身分證

新的和燒毀的高壓二極體HV05-09

先行測試高壓二極體是否正常

因手邊沒有端子可更換~~就直接拆舊的裝上去~~怕接觸不良就加以補焊

內部構造圖

拆下電容測量~~高壓電容標示為0.82UF~~實際測得0.828UF~~應屬正常

測量磁控管~~線圈兩端阻值2歐姆~~對外盒為不導通~~應屬正常

裝上高壓二極體~~並檢測溫度保險絲和其他導線是否有鬆脫或斷路現象~~一切正常

插電測試...........沒有顯示??...........

原來紅色圈圈的地方測量完忘了接回去!!!......

再次插電測試.........有顯示了(真爽!!)...........
來試試其他按鍵是否都有動作..........都有反應!!......

準備一杯水來試看看溫度吧!!.............
按下"啟動".........哇!!!!........保險絲冒煙(閃青光)(15A250V)...........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在等待料件的這段時間有看了一些關於"微波爐"的維修實例~~

好像有大大提出3個微動開關若出問題~~會燒毀保險絲"~~

請教各位大大幫小弟出個意見!!!.....在檢修過程中是否漏掉了哪些步驟~~~麻煩各位了.......

网友A:
會燒保險一定有部分短路,微動開關先檢測功能就知道了!!

我記得之前拆修時,微動開關部分,有分開門時的運作與關門時的運作,不能接錯喔!!

网友:
推測是高壓變壓器燒了 (層間短路)建議用燈泡串連檢測(高壓開路)空載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燒保險一定有部分短路,微動開關先檢測功能就知道了!!

我記得之前拆修時,微動開關部分,有分開門時的運 ...

我也認為微動開關有問題+1
微動開關的部分有兩顆是一樣的動作
一顆是不一樣的動作
用開門與關門的動作去量測

网友B:
微波爐會燒保險絲,共分為三種狀態 :

1.  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燒斷

2.  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沒斷,但一開門保險絲馬上燒斷

3.  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沒斷,開門之後保險絲也沒斷,但一啟動微波爐保險絲馬上燒斷

大部份微波爐會有3個微動開關 : 1. 主微動開關  2. 副微動開關 3. 監控微動開關
以下面這張微波爐線路圖來說明 :

第1種狀態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燒斷 : 正常狀態下微波爐門關著時,主微動開關和副微動開關必需導通,而監控微動開關必需斷開,若此時監控微動開關未能即時斷開,這時AC電源將形成短路狀態而將保險絲燒斷

第2種狀態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沒斷,但一開門保險絲馬上燒斷 : 正常狀態下微波爐門打開時,主微動開關和副微動開關必需斷開,而監控微動開關必需導通,這個監控微動開關在這時候是擔任監控的任務,監控甚麼呢 ? 若設計時少了這個監控微動開關,當微波爐在使用當中突然打開門,此時主微動開關和副微動開關必需斷開,若此時主微動開關故障未能即時斷開,在門打開的狀態下微波爐繼續運轉將造成微波外洩,因此設計了監控微動開關用來監控主微動開關是否短路,若短路開門時保險絲馬上燒斷

第3種狀態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沒斷,開門之後保險絲也沒斷,但一啟動微波爐保險絲馬上燒斷 : 這種情形就無需考慮前面所講的微動開關故障,而是變壓器開始到之後的零件故障,可能的有 : 變壓器 . 電容 . 高壓二極體

樓主的情形是在第3種狀態下才燒保險絲,且之前高壓二極體已燒毀,經更換高壓二極體和測量電容無損後,再燒保險絲,若樓主配線無誤,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變壓器層間短路

网友:
5# 大大的建議很好 , 你先查一下相關的 SW 是否動作正常 !!

使用 BB 檔 或 歐姆檔都可以 , 注意電源請先拔下再量測 !!!

如果你真的是第三種狀況 , 那就比較麻煩 , 就如 5# 所說的 , 但不知高壓保險絲有沒有斷 , 如果高壓保險絲沒斷 ,

那麼變壓器故障的可能就大增了 !!! (但還是有其他可能性) , 你可以先拔除通往變壓器的電源再試試 , 如果不會燒保險絲 ,

那很明顯的 , 你的故障點在變壓器之後 !!

网友C:
各位先進... 有人可以幫我求證一下嗎?
先前從服務站購得一只高壓二極體
經測試結果為兩端雙向不導通

.拿回更換時
X寶的維修工程師親口告訴我   高壓二極體為兩端雙向不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先進... 有人可以幫我求證一下嗎?

先前從服務站購得一只高壓二極體

你也不用爭 !!

實際找一台好的當場試一下不就得了 !!!

看一下這一帖

[台南]請教大同微波爐的高壓整流器HV05-09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爐會燒保險絲,共分為三種狀態 :

1.  門關著一插電保險絲燒斷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想說周末的時間較多,趕快來好好整理一下微波爐.....結果還是"失敗"!!

利用晚上趕快PO文求救!!,應該或多或少會有些(夜貓子)大大能提供一些解決的好方法....

到了周日下午,已有多位大大提出方法,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心想"微波爐"應該有救了!!......

正當準備開工時,大姐一通電話抓我出公差...........這下又要延期了.......

去幫她搞定HI-8攝影機(20幾年的老機器),把傳統錄影帶轉成DVD..........

感謝tsao0427大大這麼詳細的解說,小弟略懂一些"基本電學"。

有了這張"微波爐線路圖"更是"如虎添翼",跑線路就更方便了。

這兩天還有一些工作要趕工,會先買保險絲和微動開關來準備

下次動工完,會再po文,向各位大大報告結果!!...

在此先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先進... 有人可以幫我求證一下嗎?

先前從服務站購得一只高壓二極體

試試 X 10 k 的看看 !!! (順向好像有 100k ~ 200k)

一般使用二極檔量是比較正確啦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先進... 有人可以幫我求證一下嗎?

先前從服務站購得一只高壓二極體

高壓二極體用X1檔是不會導通的,要用X10K檔去測

网友D:
我拿爆米花等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拿爆米花等你喔...

你忘了還有可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壓二極體用X1檔是不會導通的,要用X10K檔去測

謝謝 jeanshyen及tsao0427 兩位大大的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各位先進... 有人可以幫我求證一下嗎?

先前從服務站購得一只高壓二極體

電表使用前未先歸零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電表使用前未先歸零 !!!

這個不是 歸零的問題 !!

因為他是 順向 有導通 , 但阻值大 ~~ 所以指計指的不明顯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不是 歸零的問題 !!

因為他是 順向 有導通 , 但阻值大 ~~ 所以指計指的不明顯 !!!

沒錯,高壓二極體是由好幾個晶片串聯在一起的,順向電壓比普通二極體高很多,
三用電表歐姆檔電壓低,順向無法導通或阻值很大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電表使用前未先歸零 !!!

使用指針型電表,量阻抗值

歸零是一項自檢功能.....切換位準 , 表棒斷線或接觸不良,的自我檢查!

qs82867大:電表位置看似放在三不管地帶

所以才建議養成歸零習慣!!

不歸零,也要做導通試驗,確認電表可以做,基本參考值的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指針型電表,量阻抗值

歸零是一項自檢功能.....切換位準 , 表棒斷線或接觸不良,的自我檢查!

用指計式的測阻值之前要歸零 , 這是基本的常識 , 而歸零的動作不只你說的那樣 !!!

還有因為隨著電池電力的消耗 , 每次測量時指針就會稍為偏移 !!!

如不加以校正 , 那讀出的數值一定會有誤差!!!

不知你有沒有仔細看一下 , 他發的兩張圖 , 一張是逆向 , 指針偏向最大值的地方 , 另一張是順向 , 所以指針有

偏移 , 但是不明顯 !!

网友:
不知你有沒有仔細看一下 , 他發的兩張圖 , 一張是逆向 , 指針偏向最大值的地方 , 另一張是順向 , 所以指

針有偏移 , 但是不明顯 !

試試 X 10 k 的看看 !!! (順向好像有 100k ~ 200k)

jeanshyen大 :  那是  目視誤差

經過實驗R檔可判讀最大為2K到3K.......努力的給它注意的看...微微的動!

由1#4圖可看出高壓二極体順向為110K歐姆

所以無法判讀!!!

歸零,這個動作並不是我,與生俱來 ,而是失敗經驗的累積

相信,指針表的同好前輩,應該都有燒毀,l9歐姆的共同經驗!!!

楼主:
大同 TMO-6620 微波爐維修實例(失敗)

今晚撥空繼續檢查,先測量變壓器一次側,阻值顯示正常

再測量變壓器二次側,阻值顯示正常

另外一條線圈對地的阻值也正常(這條線圈是否就是所謂的高壓保險絲??)

按照jeanshyen大大所提供的意見,做一條電源處串入燈泡測試,以防再度燒保險絲

通電測試,關上門,螢幕有顯示,燈泡微亮,所有按鍵都有動作!!

把門打開,燈泡更亮,代表有短路現象(原來上次檢修是按到開門而不是啟動)

按照tsao0427大大所說的狀態是第2種,應該是主微動開關故障

所以就3個微動開關都再檢查一次(拆線來測量)

結果都正常!!(那安勒??),再查風扇,燈泡,溫度保險絲,也都正常!!!......

再次用B.B檔測量電源線兩端,關門時有阻值,開門就嗶嗶叫!!,確認是短路了!!....

能查的幾乎都查過了~~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也不太可能接錯線(拆一條.量一條.接錯的機會不大.......之前也沒拆過)

這時突然發現主微動開關上是接3條線(紅色圈圈處)~~跟tsao0427大大所給的圖片好像有些出入??

是不是該重新把線路圖劃出來~~再來請教各位大大的意見呢??

(不好意思!!下列圖片可能是設定時出錯~~所以重複一次!!)

如果可以刪圖片的話,能否請板主大大將下列圖片刪除,以免造成大家閱讀不便,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撥空繼續檢查,先測量變壓器一次側,阻值顯示正常

看起來還是 主要微動有問題 !!

請確認一下  A/B 接點 !!!

注意 線的接先後問題 !!!

(來源側 跟輸出側 )

网友G:
高壓二極體是否有裝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壓二極體是否有裝錯了!

滷雞蛋版主您好!!
高壓二極體應該沒錯!!
麻煩您看1樓第3 .第6張圖片
左邊是端口,是接高壓電容,右邊圈圈,是接地(鎖螺絲)
我是照原來的接法,換過去的!!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壓二極體是否有裝錯了!

滷雞蛋版主您好!!
很對不起!!,我誤會您的意思了!!
我以為是指高壓二極體"裝反了"
剛剛才恍神想到您的意思!!衝到樓下去看,還真的裝錯了!!
但是改回來之後還是不行~~關門時有阻值(燈泡微亮),開門就嗶嗶叫!!(燈泡更亮),還是短路了!!....
之前爬文~~有大大建議微動開關全換掉~~我想還是先換了再說吧!!
謝謝您的指導!!~~我太粗心了!!....

网友G:
保險絲不知道是用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險絲不知道是用多少A!

滷雞蛋版主您好!!
保險絲是15A25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滷雞蛋版主您好!!
保險絲是15A250V

看你要不再燒一個保險絲試試看!

网友B:
15A保險絲一只 "貴森森",如沒有把握又想要測試看看,那就先把變壓器次極端拔除,裝上小安培數的保險絲也可測試變壓器初級端之前的線路是否正常,就算燒斷也比較不會被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要不再燒一個保險絲試試看!

滷雞蛋版主您好!!

等一下我就去燒看看

有結果再跟您報告!!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保險絲一只 "貴森森",如沒有把握又想要測試看看,那就先把變壓器次極端拔除,裝上小安培數的保險絲也可測 ...

tsao0427大大您好!!

玻璃管的保險絲應該都很便宜吧!!

剛剛問我內人說,買4個才8元(親戚開的材料店)

記憶中一個都是2~3元而已,所以每次都買5個(約10元)

這次是因為是15A~~比較少用所以才少買1個

楼主:
RE: 大同 TMO-6620 微波爐維修實例(完修)

經滷雞蛋版主的提示,才知道自己記錯高壓二極體接腳(一個月以前的事~~當時沒有拍照存檔)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3-1-2.html

然後經tsao0427大大的提示,一直把重點都放在3個微動開關上(早就忘了高壓二極體的事)

再加上自己經驗不足,一直以為開門時,串接的燈泡會亮就代表有短路!!....

而讓各位大大一再教導,實感抱歉!!,但是我還是修好了!!......(暗爽!!!!!.....)

剛剛滷雞蛋版主叫我再燒一次保險絲,就又開始搞起來了!!!.......

先確認高壓二極體接腳已更正

接上電源,指示燈有亮,測示各個按鍵都有動作(有嗶嗶聲)

開門電燈會亮(保險絲沒燒斷),心想應該沒問題了吧??.....

設定"弱微波"30秒,放入一杯常溫水,按"啟動"

開始倒數讀秒----22秒----14秒----8秒----2秒----完成----嗶----嗶----嗶---常溫水變成溫水啦!!!!.....

(沒有測量溫度的工具!!,只有用手指來測溫!!.....太爽了忘了拍照片)

既然修復了就順便把外表整理一下...........總算對老姐有交代了.......

總算沒有辜負各位大大的美意......能讓小弟的"處女秀"能完修......再次謝謝大家的指導!!!....

接下來就要開始準備修理自已的微波爐了.........希望各位大大能繼續教導小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大您好!!

玻璃管的保險絲應該都很便宜吧!!

一個都是2~3元....!
我們這邊一只15A都賣10幾塊

恭喜你完修

网友G:
恭喜你完修~

网友H: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大您好!!

玻璃管的保險絲應該都很便宜吧!!

微波爐一般有2個保險絲,一個在110V電源側,另一個在磁控管輸出側,你說的保險絲如果是在110V電源側的,那自然是2~3元,但是如果是在磁控管側的,那個高壓保險絲應該不可能這麼便宜才對。

网友:
恭喜完修.....麻煩請測試一包爆米花,爆好之後
我幫你檢測米花風味有沒有跑掉....

网友I: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都是2~3元....!
我們這邊一只15A都賣10幾塊

tsao0427大大您好!!

一只15A都賣10幾塊!!,太貴了吧!!!....
需不需要我寄一些給您!!(各種大小安培數的玻璃管保險絲)
您住哪裡??,價格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我能完修還要多謝您的指導!!
過幾天我會把家裡的微波爐拿出來修看看!!
希望到時候,大大能撥空幫我出個主意~~先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你完修~

滷雞蛋版主您好!!

您真厲害!!!......

要不是您從圖片中看出問題~~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發現二極體接錯了!!

過幾天我會把家裡的微波爐拿出來修看看!!

希望到時候,版主大大能撥空幫我出個主意

再次感謝您對小弟的指導!!.....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波爐一般有2個保險絲,一個在110V電源側,另一個在磁控管輸出側,你說的保險絲如果是在110V電源側的, ...

wish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您一個問題!!

這台微波爐是1995年製造的,只有一個保險絲(是在110V電源側的),沒有高壓保險絲。

這樣子的話,變壓器是否比較容易燒掉??

如果要自行加裝的話~~應該用甚麼規格的高壓保險絲??

(我怕變壓器燒掉,這台就沒救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

謝謝狼大的鼓勵!!

小弟會繼續加油!!......

希望將來也能和各位大大一樣,能為新手提供一些維修的方法!!!...........

网友A:
仔細看圖比對才看出來是裝錯接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圖比對才看出來是裝錯接腳了??

eson0724大大您好!!

因為高壓二極體早在一個月前就拆下求助,當時沒有拍照存證,

只是一心一意記住是接在外側,所以當拿到高壓二極體時也就沒多加考慮了!!

當tsao0427大大提出方向時,一直把重點放在微動開關,就忽略其他可能的因素!!

我也有買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礙於手邊工作繁忙,目前還無暇整理!!

我還是"菜鳥",經驗不足,以後還請eson0724大大多多指導指導!!,先謝謝啦!!!........

网友J:
你太厲害了
看你的文章看到我都忘記吃飯了
^^
快吃...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太厲害了
看你的文章看到我都忘記吃飯了
^^

jiahaur大大您好!!

小弟不才!!,多虧壇內各位大大的指導,今日才得以完修!!........

底子不好,文章寫的一大串,耽擱大大的晚餐了..........

网友:
彼此彼此!!

我也還在研究我的示波器故障原因,還沒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jiahaur大大您好!!

小弟不才!!,多虧壇內各位大大的指導,今日才得以完修!!........

^^小弟是一個超新手
上網幾乎都在看論壇的文章
覺得大家都很厲害
大大的文章寫的很棒
讓我忘記自己還在吃飯了^^
我也要多來學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