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SEED種子電源 HPC-500-G12S 5VSB零件燒毀及問題請教

楼主(2012-05-20):
SEED種子電源 HPC-500-G12S  5VSB零件燒毀及問題請教

請前輩知之電路圖下載點
5VSB零件燒毀"貼片兩邊各三隻腳,六腳是什麼名稱" ,貼片電阻數值,謝謝!

紅色框線內燒毀零件區

按造pc板畫線路圖

网友:
沒PO圖!!  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网友:
這是輔助電源電路的PWM IC

楼主:
PWM IC LD7550可以用這一顆嗎?

网友:
我覺得OK ~~  LD7550可以用 ~~
聽說目前是這顆 的天下

若是LD7550
PIN_6 DRV電阻  ~10 歐姆
PIN_4/5 電阻  有些怪異 不解
MOS_S 電阻   你先用0.51~0.68歐姆1W

=============================

相同還有LD7535/SG6848( 這兩個多了內置OVP和OLP )
但你電路上VCC是有接了顆ZD 因此肯定沒內置OVP和OLP
    ==>用LD7550就好  (若是只能買到LD7535 /SG6848 直接上 也OK)

LD7535/50 空載頻率/BURST模式是20KHZ 所以沒有噪音
而SG6848 空載時要降到12~15KHZ  由於誤差因素降的太低進入聽覺範圍  所以這樣很容易起噪音.

占空比
SG6848達到90%多 因為能量推的太大的問題,所以電壓很容易超過600V而燒掉MOS,
LD7550只有70% 則沒有這種問題  適合小POWER .

(不寫了  再寫就成 槍手了)

网友:
覺得POWER廠還是兜一顆MOSFET+Controller(例如PI TOP系列)的,電路比較精簡

楼主:
SIMON1016前輩

PIN_4/5 電阻  有些怪異 不解

答:圖片線路有錯誤已更正
==============================================
MOS_S 電阻   你先用0.51~0.68歐姆1W

問:是不是兩個 "1歐姆 貼片電阻" //  "1歐姆貼片電阻"

=======================================

若是LD7550

PIN_6 DRV電阻  ~10 歐姆

MOS_S 電阻   你先用0.51~0.68歐姆1W

這會不會造成迴授不足使輸出強制上昇 (5VSB輸出偏高)

网友:
兩個 "1歐姆 貼片電阻" //  "1歐姆貼片電阻"
==>YES, 但請多注意W
==> 這是MOS電流取樣迴授   做限制電流(限制功率)
        電阻太小沒限制功率  太大電流不足
============================
PIN_6 DRV電阻  ~10 歐姆
==> 是抑制NOS_GS內部電容與線路產生震盪
==========================
          不會造成 5VSB輸出偏高

网友:
那兩顆電阻 我看起來 像 2R4 !! (沒有根據哦 !!)

所以 並聯 後= 1R2  !!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
***一、LD7550系sg6848之完全取代加強版VCC可以到36V,空載電壓更穩
ESD和LIGHTING SURGE 加強 ,空載頻率20K左右BURST模式,沒有音頻噪音.
1. SG6848之前的是1.5KV ESD,後來出來一個加強版,但是在量產過程中就出現了3%的不良,因靜電原因. 而LD7550ESD保護達到3KHZ,從而有效的降低拉這種問題.
2. VCC問題:SG6848—16V,LD7550—36V.VCC供電對於做一個系列的安規來說當然有意義,電壓範圍寬,相對來說一個系列的TRANSFORMER就越少.,安規成本也就越低.SG6848當FULL LOAD 22V的時候,VCC的供電電壓,VDS之間的波型就有震盪的產生,同時有NOISE,振盪產生的原因是IC裏面有一個ZENER(穩壓二極體),雖然對IC有保護作用,,但是VCC實在是低了,這樣會造成IC的損壞.
3. 由於占空比的問題:SG6848達到90%多,因為能量推的太大的問題,所以電壓很容易超過600V而燒掉MOS,LD7550只有70%,則沒有這種問題.
4. 噪音問題:因為LD7550的空載頻率是20KHZ,所以沒有噪音,而SG6848空載的時候要降到12~15KHZ,由於降的太大所以這樣很容易起噪音.
在做15W~30W的時候STB功耗更底它是比SG6841少LPS 但是它比較便宜,ESD也比較強 如果對過流要求很嚴格的話都加358 價格上也有一定優勢,
二、如果用SG6841的話,可以用LD7552,PIN對PIN替代,無須改板,性能保證,可提供樣片測試,唯一的優勢是ESD加強.
三、而LD7535是內置了OVP和OLP了的7550.也就是說,你以前用SG6848或者7550,只要在週邊電路上去掉這些保護電路,這完全可以替代,這樣又減少了那些電路的成本,還有就是,目前這顆IC在價格上和7550差不多一樣,比起6848就有些優勢了!
===================================================

決定零件數值附圖,如有問題再來請教各位先進,買零件去.
-----------------------------------------------------------------------------------
在台北光華;西寧商場都找不到 LD7550; 2N60L; 2SK4106 有知道請告之

LD7550 PIN3  電阻1003歐姆是不是等於104歐姆

2N60是否能代替2N60L

----------------------------------------------------------------------------

网友:
是FAE給你的資料嗎  (怎比我遇到的更詳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12551417
露天...有耶!
(以前去年找過沒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06-1-2.html
但是 現在有賣了  真好!!)

另外...個人猜想
用兩個2R4 SMD 近可能挑體積大些的  至少盡可能要相等同原SIZE  千萬不要拿小於原SIZE
雖然W數算過 還好 LD7550 Isens 動作電壓0.8V  假設70%工作
[(0.8V*70%)^2]/1R2 =0.26W  若再精算波形因素可以再小些
可是毛毛的 至少盡可能要兩個2R4 都是1/4W)

2N60 (L)  (L: 是 無鉛的意思 其他電氣特性相同   其他尾碼是封裝差異)
代用關鍵應該是 MOS N通道  2A 600V
問店家 MOS N通道  2A 600V  並且帶著原MOS去比照封裝差異
或是查露天...

另外...電路圖上  2N60L 之上的 FR107   再之上的 二極體 應該是TVS二極體   這顆極性方向畫反了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12551417

LD7550BBL SOT-236  要是我沒有記錯話一次要買一百個?

=========================================================

露天..有賣LD7535b http://**** /item/show?21111290974669 .

朋有告訴我 HPC-500-G12S原廠用 LD7550

LD7550一次要購足100顆太多,LD7550比較合用,買不到.

瀏覽爬文 練功 替代 使用 LD7535 去改

而LD7535是內置了OVP和OLP了的7550.也就是說,你以前用SG6848或者7550,只要在週邊電路上去掉這些保護電路,這完全可以替代,這樣又減少了那些電路的成本,還有就是,目前這顆IC在價格上和7550差不多一樣,比起6848就有些優勢了!

LD7550A-----10.4~12.4V
LD7535 --- 28.0V ± 1.5V.
LD7535A --- 21.0V ± 1.5V.

原理(圖片取至網路)

1.使得在應用上週邊線路的某些電阻值須調整,但基本上無須變更PCB Layout.

2.調整Rs 的值使量測到的Peak 值V(Rs)max 落於0.75V~0.78V 之間,若V(Rs)max 太高(高於0.8V),則重載且低輸入電壓時之輸出穩壓會造成問題,反之若V(Rs)max 太低,則過電流OCP 保護點會過高。

以下都是估算 有風險

MOS-S 的電流取樣電阻
這個電阻 大約 2.4~2.7 歐姆 2W
若是5VSB/2.5A 輸出不足瓦 再降到2.0~2.2歐姆 2W

以上如有錯誤請指教

=======================================================

一通百通替代

Green-Mode AC/DC PWM IC晶片,
(PWM控制器):CR6848(代替SG6848,SG5701,OB2262,LD7550)
CR6850(替代SG6848/49,SG5701,OB2262,LD7550,LD7535),
CR6853(替代SG6848/49,SG5701,OB2262/3,LD7550,LD7535),
CR6842(代替SGSG6841/42,OB2268/69/78/79,LD7552);

LD7575、LD7535、LD7552B、LD7530;主要適合5W~80W電源產品
LD7535(可替代SG5841、SG6841、OB2262、OB2263)
  電源管理IC:臺灣通嘉科技AC-DC PWMIC
    10W~35W可以使用:LD7535(可替代SG5841、SG6841、OB2262、OB2263);
    30W~75W可以使用:LD7575( 可替代NCP1203、SG6841、OB2268);

楼主:
修改好數值

楼主:
==============================================================================
瀏覽爬文 練功 替代 使用 LD7535 去改

而LD7535是內置了OVP和OLP了的LD7550.也就是說,你以前用SG6848或者7550,只要在週邊電路上去掉這些保護電路,這完全可以替代,這樣又減少了那些電路的成本,還有就是,目前這顆IC在價格上和7550差不多一樣,比起6848就有些優勢了!

LD7550A-----10.4~12.4V
LD7535 --- 28.0V ± 1.5V.
LD7535A --- 21.0V ± 1.5V.
==============================================================================

警告!    UVLO(off)電壓不足輸出有Hiccup 之現象。

LD7535不能替代LD7550,除非更改變壓器之Vcc 繞組應增加圈數,電壓不足輸出Hiccup 之現象。

另一個可能需修改的電阻為變壓器Vcc 輔助繞組之串聯電阻R(vcc),主要乃因UVLO(off)之差異。

楼主:
誰能告訴我LD7535的最低工作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