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一批東西詳情請看內容[已送完]

楼主(2012-05-20):
1.不開機學習翻譯機1台 附兩張卡片及電池

2.全新高音喇叭2組 1人限1組

以上這些東西有需要的人
歡迎自取 我住新北市中和
如要寄送 請自付運費
看是要郵寄或便利商店都OK
星期二 5/22 前如沒人需要
小弟就送資源回收了

网友A:
可以給我嗎?? 我想試試看能不能修。

网友:
高音喇叭我來了,便利商店寄送ok可嗎?

网友B:
不知可不可以寄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給我嗎?? 我想試試看能不能修。

翻譯機嗎??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可不可以寄7-11

可以啊
看你要那一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譯機嗎??
OK~^^

多謝啦!!

你有沒有缺什麼電子零件!!??我找找看有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看你要那一組

第二組
------------
你需要電視遙控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啦!!

你有沒有缺什麼電子零件!!??我找找看有沒有。

感謝啦~目前需要一顆939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組
------------
你需要電視遙控器嗎?

感謝啦~目前不需要遙控器
到時如果沒人要另一組的話
就一起送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啦~目前需要一顆939的CPU

我有一顆AMD Sempron SDA2500AI02BA

這顆應該是939的,好壞不知。應該是好的,有需要再告訴我。

(基本上我只玩intel的,對AMD系統不熟,能告知的就只有上面的資訊)

网友:
翻譯機之前我也修過,不過晶片壞掉的話通常是很難救,特別的晶片翻譯機flash memory的檔案我們不會有,所以看運氣修了,如果只是接觸不良到還好處理,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無敵這牌子排線壞掉機率並不高,哈電族nc系列和pc系列倒是很常排線壞掉,我還碰過晶片老化的電子字典,整個弄好晶片讀取速度也很慢,發音也沒原來的好聲音變質,猜測flish memory記憶那出問題因為偶爾發音到某個壞掉的地方就當機跳掉除非換ic吧,不過一般來說都是直接買板子換,或是好幾台壞掉的修成一台才會完整,快易通壞掉的大多就是晶片老化導致耗電量大增,(也許是因為原本是用充電式的,充電那處晶片測電力的地方出了問題吧),不過都還是能夠使用,就設計上而言無敵的這牌設計是比較好的,也最耐用。
電子字典LCD螢幕也有壽命問題久了還是會壞掉,裡面的那層掉了就像一般液晶螢幕一樣,電子字典就是字變淡,呵呵! 什麼都修什麼都不奇怪,這台有LCD有觸控功能還不錯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顆AMD Sempron SDA2500AI02BA

這顆應該是939的,好壞不知。應該是好的,有需要再告訴我。

我有去X天查過
這顆是754的腳位
沒關係~還是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去X天查過
這顆是754的腳位
沒關係~還是感謝你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754,才發覺這應該是垃圾CPU吧!!我沒見過也不知道有754的板子。
我還以為462過來就是939,原來弄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啦~目前需要一顆939的CPU

kk20det大大,您應該說缺一位漂亮辣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20det大大,您應該說缺一位漂亮辣妹的~~

Dave大~
其實.......
我缺......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組
------------
你需要電視遙控器嗎?

看來是沒人要
兩組都送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