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W-1088UT洗衣機故障

楼主(2012-05-20):
您好
我家有一台Sanyo sw-1088ut洗衣機,最近南部連續數天下雨,家裡的洗衣機是放在室外,雖然有遮雨棚遮住,但是還是會潑進一些雨,這一兩天要試用時,發現插上電後,按下啟動,洗衣機會發出連續逼逼聲,且毫無動作,我嘗試好幾次,有時轉盤會轉一下子,但是又會發出逼逼聲後陷入一片沉寂。之前連續雨天時也曾經發生過,我一直重複拔電、按啟動很久才終於正常,後來天氣放晴後就沒發生過。
請問這是IC控制板可能故障嗎?
麻煩請指教一下

网友:
應該是水位壓力開關故障
將壓力開關的接點端子清洗乾淨或許可以恢復正常

网友:
應該是電子基板的端子座氧化了

可拔下端子座目視檢查裡面接點,是否綠綠的,如是則將該接點線路剪斷剝線,直接用焊錫連接,
因連接的線路很短,如用電工膠帶比較不好施工,建議使用熱套管包覆

网友:
怕噴到水的話可以用帆布蓋好,這樣下雨天就比較不怕水了。
要暫時除溼的話可以用吹風機由內往機板的方向吹,但是小心溫度變化,別吹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