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近來遇到玩 (暗黑-3) 的顯卡問題不知是否有解(以免強可玩)

楼主(2012-05-20):
遊戲玩  ( 暗黑- 3 )
顯卡 - 阿速死 - EN9500GT TOP / DI / 512M / A
這塊顯卡玩魔獸都還正常可玩..剛好新遊戲 (暗黑3) 出來玩玩看結果 , 不到10 分鐘整個畫面花掉 ..
很納悶的是 驅動 也更新最新還是一樣 , 10分鐘內花掉..關掉遊戲又正常顯示..在玩看看 <魔獸> 還是正常
本以為是主機板問題拿低一點的  8500GT / 512M  顯卡玩 (暗黑3) 看看 , 結果是都還能正常玩 .
這問題不知有誰預過 9500GT 應該比 8500GT 還好一些吧! .................煩請遇過有解決辦法的說一下.......感恩

网友:
剛出來的遊戲通常都還在"找白小鼠"中....讓玩家提出問題來讓他們修正...
小弟也有玩魔獸..那時有的顯卡無法看到遊戲裡的旗子(會整面旗黑的)..或其他遊戲貼圖或特效問題....也都是遊戲一直修改才得來現在的魔獸.......

以上小弟個人看法....無法幫忙...

网友A:
我是用9600GT玩,把特效調低一點就可以玩了,
特效不要調太高就不會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9600GT玩,把特效調低一點就可以玩了,
特效不要調太高就不會花掉了。 ...

請問你也是花掉才調低的嗎?可是 8500 不用調就可玩 , 那不就 9500 比 8500 還差...
感謝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也是花掉才調低的嗎?可是 8500 不用調就可玩那不就 9500 比 8500 還差...
感謝回應 ...

我原本也是不用調就可以玩,後來想說調高一點,
整個畫面就「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本也是不用調就可以玩,後來想說調高一點,
整個畫面就「花」了...

喔......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也是花掉才調低的嗎?可是 8500 不用調就可玩 , 那不就 9500 比 8500 還差...
感謝回應 ...

阿矢啊 !!!!!   我 還有 一塊 9500 GT , 技嘉的,,,,,,  還沒賣出去!!!!!!  " 按黑 - 3 " ,,,, 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矢啊 !!!!!   我 還有 一塊 9500 GT , 技嘉的,,,,,,  還沒賣出去!!!!!!  " 按黑 - 3 " ,,,, 完蛋了!!!! ...

你有試過嗎? 可以跑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試過嗎? 可以跑嗎?..

還沒試跑 " 暗黑- 3" , ,,,,,,  聽同事講說, 繳費 "1500 $$" , 終生 " 免費玩到爆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試跑 " 暗黑- 3" , ,,,,,,  聽同事講說, 繳費 "1500 $$" , 終生 " 免費玩到爆 " ,,,,,,,,,,,,n_070 ...

哪那麼好 1500 玩 終生...應該只是先買遊戲光碟及正式序號而已吧!內含兩張體驗序號 ..
我也是朋友給的體驗序號玩到 地獄魔王 就不能在玩下去了....
我都還是用 8500GT 顯卡玩的呢 ..

网友:
8500GT可以跑表示暗黑3對顯示卡需求還算普遍,8500GT其實再當時的評價,不是很好晶片是G86,他的效能不過等於7300GT單純玩遊戲而言差不多,9500GT是比8500GT強一些,我猜該不會是過熱或是對驅動支援不完整導致破圖的吧,雖然我對暗黑這遊戲沒什麼興趣,不過最近到是一堆人再討論。
現在顯卡NVIDIA的主流中階好像是GT450OC,這張效能聽說就強很多,價格上也算比較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0GT玩得起來表示顯示卡需求還算普遍,8500GT其實再當時是讓大家賣得很慘的晶片G86,他的效能不過等於730 ...

體驗序號..以打到 地獄魔王 沒能再打下去就作罷也不玩了......只是很奇怪 9500GT 跑不了 8500GT 可跑 ..

感謝回應..

网友D:
(可能)你prower輸出老化,9500 GT 吃電比阿8500GT多,後期8500GT能硬解H.264,GPU左上多個IC DDR3版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prower輸出老化,9500 GT 吃電比阿8500GT多,後期8500GT能硬解H.264,GPU左上多個IC DDR3版更棒 ...

試過兩台電腦都一樣狀況..不可能 prower 兩台都有問題吧!
感謝回應..

网友E:
玩10分鐘畫面會花掉,跟熱有關係!!

顯卡散熱再加強一點會比較好,不然這樣玩下去撐久一點,

晶片一定會因溫度過高,導致虛焊或晶片燒毀的??   要注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10分鐘畫面會花掉,跟熱有關係!!

顯卡散熱再加強一點會比較好,不然這樣玩下去撐久一點,

溫度都正常..只針對 ( 暗黑-3 ) 怪怪...跳出在進 - 魔獸 - 都正常可玩沒問題...這才是奇怪的地方..
想更新 9500GT - bios 試試看只是還沒找到資料...
感謝回應.

网友:
不要把特效全開看看, 用保守的值來跑看看, 看還會不會花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那麼好 1500 玩 終生...應該只是先買遊戲光碟及正式序號而已吧!內含兩張體驗序號 ..
我也是朋友給的體 ...

哪那麼好 1500 玩 終生...應該只是先買遊戲光碟及正式序號而已吧!內含兩張體驗序號 ..
我也是朋友給的體驗序號玩到 大魔王 就不能在玩下去了....
我都還是用 8500GT 顯卡玩的呢 ..

真的是 1500$$ 玩到爆ㄡ!!!!!!!
DVD遊戲光碟內,,, 刮刮樂的地方, 就是永久序號 。 內含兩張體驗序號 , 邀請好友一同體驗的,,,,, 窩心 " 暗黑破壞王--3 "
現在已訂購一空,,,,,,, " 要等到 6 月 之後, 才有再次 訂購的活動 " 。

8500GT 版本有很多等級!!! 要看看您現在的 8500GT 是哪一級的!!!!!!
9500GT 版本也要注意一下下ㄡ!!!!! 只要有支援 "3D 加速的版本" , 都 OK 的!!!!!!!
要注意的地方, 顯卡驅動有沒有灌入, OR   XP系統" 3D 加速有沒有驅動 ",  就是" 德瑞克 9.0C 有無驅動" 。 ~~~~~~~~~      " 2010 版本的 德瑞克 9.0C  也有最新版本 。", 下載來玩玩吧!!!!!
其它的問題點!!!!!   POWER , 顯卡過熱, 顯卡記憶體不足,,,, 個位大大, 已有敘述了, 小弟不再討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那麼好 1500 玩 終生...應該只是先買遊戲光碟及正式序號而已吧!內含兩張體驗序號 ..
我也是朋友給的體 ...

是的 1500 玩到爆...我今天問朋友也是這樣說的...
NVIDIA Geforce 8500GT
DAC 類型 : Integrated RAMDAC
驅動 版本 6.14.0012.9610
日期 2012/3/1
DirectX -- DirectX9.0C
正常都可以玩

NVIDIA Geforce 9500 GT
DAC 類型 : Integrated RAMDAC
驅動 版本 6.14.0013.0142
日期 2012/5/15
DirectX -- DirectX9.0C
還是 10 分鐘花掉...

感謝回應

楼主:
勉強可玩..

用 9500GT 真的有改善..已把特效降很低效果好些

材質品質 :  低
物理特性 :  低
最高前景指數 : 60
最高背景指數 : 3

..只要在 花 掉 , 在按 win 鍵回 win 原畫面在進入又可繼續玩..

可是如果級數高時就等著死吧 .. 我看還是換卡比較實際 .....

网友F:
有熱風槍的話...出風口對準GPU烘30秒讓BGA錫裂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熱風槍的話...出風口對準GPU烘30秒讓BGA錫裂改善

原本也以為是GPU問題 , 有用BGA台重烘烤過效果一樣 .
重點也是 魔獸 都可正常 . 只在 暗黑 才會

感謝回應

网友:
你的那張顯卡故障嚕 2台是都會黑頻

网友G:
我手邊也一張 MSI 9600GT 也是一樣的問題 魔獸OK 暗黑3會當機

送原廠 更換良品給我@@~

坂大 電源夠力嗎? 搞不好是吃不夠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邊也一張 MSI 9600GT 也是一樣的問題 魔獸OK 暗黑3會當機

送原廠 更換良品給我@@~

已過保固 , 沒法送修了 . 只好留著其他用途..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