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VM800M-775 主機版 自動斷電

楼主(2012-05-20):
請問一下各位大哥,小弟我有一片技嘉 GA-8VM800M-775 主機版,按下開機鈕後CPU風扇開始轉動,螢幕也有顯示出POST畫面,但是不到5秒就會自動斷電,插上偵錯卡顯示每次跑到52 時就會斷電,我有換過電源、記憶體、CPU,但是都一樣會發生這個問題,想請問該從何處查修,謝謝

网友A:
可能CPU溫度過高斷電,可以把CPU拿下來舊扇熱膏擦掉,再重塗試試,有顯示BIOS畫面5秒內就斷電大多都是溫度沒導到扇熱片上,CPU超過120度以上就會自動斷電,這是保護措施!
CPU要確定和扇熱片有接觸好,否則換設備還是一樣斷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CPU溫度過高斷電,可以把CPU拿下來舊扇熱膏擦掉,再重塗試試,有顯示BIOS畫面5秒內就斷電大多都是溫度 ...

散熱膏要確實的跟散熱器貼在一起
最好不要有縫隙
有些版子的BIOS可以設定CPU最高溫度,一到達就斷電
說不定是溫度設太低,先把設定清掉

楼主:
感謝兩位的回覆
我換了CPU風扇和CPU,但是都還是一樣會斷電
也重置過BIO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散熱膏要確實的跟散熱器貼在一起
最好不要有縫隙
有些版子的BIOS可以設定CPU最高溫度,一到達就斷電

BIOS上設定的是警告溫度,超過只會逼逼叫,告訴你溫度過熱並不會斷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的回覆
我換了CPU風扇和CPU,但是都還是一樣會斷電
也重置過BIOS了 ...

確定不是這個問題就只能慢慢查了,由於原因太多了,也不一定是主機板,如果能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就先查電路吧,基本上沒弄清楚哪部分的問題,無法給予意見,不然就看有沒有高手,能夠看出問題點的!
我是只碰過CPU溫度過高,才會能顯示bios,5-10秒斷電(排除power的問題的話),原因是裝的時候散熱片那接觸不良,或是cpu座有問題,還有另一個可能,風扇或哪條電線接觸不良,導致斷電雖然機率很小,以前再光華他們也是裝個老半天,就是因為風扇線出問題,一接power開機後就斷電,又想到一個可能性,power按鍵開關壞掉面板上的,也會斷電,面板上開關壞掉所以按上去之後就一直短路,等於強制關機!差不多也是5-10秒內!

楼主:
謝謝pen5兄,您所提到的我都有考慮到了
沒關係我在努力看看

网友:
應該不是CPU過熱的問題~~pw-on後CPU能在5秒內因過熱而斷電,時間似乎太短,要是剛好沒裝散熱器,5秒過
CPU就升天了..........
摸摸看斷電後,哪個MOS感覺很燙,尤其是記憶體插槽週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上設定的是警告溫度,超過只會逼逼叫,告訴你溫度過熱並不會斷電!

哦?
是喔?
謝謝指教!!

网友:
要先確認造成斷電原因
如果已經交叉測試過,那應該是板子有問題
如果沒頭緒,先從開機電路著手
您那塊板子斷電後可以立即重開嗎?
重開之後又是同樣狀況嗎?POST正在跑就突然斷電嗎?
對了,先試看看,南橋用力壓著開機看看能否開機成功!

网友(2012-08-07):
剛好路過
這種狀況也有可能是"開機鈕"短路,也就是Power On的微動開關卡住四秒後強制關機!
您有抜掉Power On線,試著直接從主機板的針腳觸發啟動?

网友:
52 碼 是 sats 異常 或偵測不到 會卡logo畫面  但絕不會斷電
應該是某電壓 有開機異常電壓 造成假性開機 你先檢查 VTT_PG(有的吃+3v 有的吃VTT_OUT 大約1.2V~1.3V )  在CPU座 附近 (我沒有圖=.=")
在檢查 VRM_PG 在 14.318晶振 附近 有無3V
這幾個電壓 不足皆可以開機 但不定時斷電
想確定南僑 是不是有問題 可以量 PCI 白色的大槽 後端幾隻針腳 對地阻值 是否相近(訊號線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