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CMV CT-712A螢幕無畫面有背光

楼主(2012-05-21):
1.型號
2.
3.
4.
5.
有背光無輸入畫面,哪裡原因的?

网友A:
AD往T-CON的部分先檢查!!

T-CON的保險絲看有沒斷!!

网友B:
軟排的卡榫是原本就鬆脫?還是你板開的?
把他押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往T-CON的部分先檢查!!

T-CON的保險絲看有沒斷!!

小弟是初級的
AD與T-CON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排的卡榫是原本就鬆脫?還是你板開的?
把他押回去看看

軟牌沒再碰
有壓回去還是一樣無法輸入無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軟牌沒再碰
有壓回去還是一樣無法輸入無畫面

AD板是電源版右方那塊,T-CON板是AD版軟排接過去那塊,

你先查一下AD版電源輸入部分及T-CON的保險絲,若保險司斷不要貿然接上,先查後端有沒短路!!

网友:
dear benq大:
請多爬文,這台a/d有一共同問題點--p+I板-->a/d板 connector後電源容易被漏電的電容吃掉,請先用電表測一下dc power狀況 & 查察問題點.

(把CPxx CPxx貼片電容拆掉~換上新保險絲就OK哩~這是他A/D板設計上的瑕疵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板是電源版右方那塊,T-CON板是AD版軟排接過去那塊,

你先查一下AD版電源輸入部分及T-CON的保險絲,若 ...

1.第四張圖片右方小塊嗎?
2.軟排線上面有兩條還是下面一條的!!

网友:
第四張圖拍的是P+I 版,在P+I版右方的是AD版,P+I 板右上方有連接AD版的部分是供電及訊號接腳,旁邊有保險絲,AD板上方2條軟排,是接到屏的T-CON,分別為螢幕的左右邊訊號及供電,在T-CON軟牌進入部分也有保險絲,先檢查保險絲有沒溶斷,如有溶斷就知道是AD還是T-CON的問題了??

网友:
有光域無畫面
1.你有檢查按鍵有無作用OSD,可能誤判,OSD如果對比被調低有可能無畫面.
2.第四張圖是高壓板,就是產生光域(點亮冷陰極射線線路)上電不要碰會電人.
3.軟排就是白色排PIN,這裡接觸不良會產生螢幕線條.第二張圖白色排線.
4.有可能記憶IC 24C16 NG.

网友C:
dear benq大:
ok了嗎?

网友(2012-06-20):
是放棄做回收了嗎!!  這台的AD版還買的到!!

如果是T-CON就難解了,要先知道問題出在哪塊才能換修????

這台的畫質還是不錯的!!  我也還有2台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ar benq大:
ok了嗎?

這台已報廢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