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集線器LANTech BaseSwitch 2401F 無法正常連線

楼主(2012-05-21):
集線器LANTech BaseSwitch 2401F 無法正常連線,燈號有亮,但網路是不通的,並且電腦端有時會出現網路電纜已拔除,懷疑內部零件有問題,將外殼拆除後,用電表量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都正常,細檢查後發現電源供應器有3個電容很可疑,電容頂端有微凸現象,把這3個電容拆下,找之前拆下的舊電容換上,目前已恢復正常使用,但有一個電容高度比原來的高,只能斜著安裝使用。

集線器名稱

訊號主板

電源供應器

故障電容

更換舊電容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時機歹歹~省花了些銀子是好的!

网友A:
若是24小時運作的機器,建議可以換好一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24小時運作的機器,建議可以換好一點的

狼大看到最讓人頭疼之一的電容品牌了。。。。
很多東西連teapo都捨不得用,品質真是堪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狼大看到最讓人頭疼之一的電容品牌了。。。。
很多東西連teapo都捨不得用,品質真是堪慮啊! ...

台製電容也不算差,但是集線器散熱不佳,導致比較快出問題,不過也才有得修,用料用太好,廠商就不用賺了! 尤其集線器便宜,總是用料就會比較差。

网友:
電源供應器廠商[SEASONIC]好像是叫作[海韻]
這家也算是老字號台商電源供應器廠商
怎麼會用到這種電容品牌....
(想起以前老字號台商電源供應器廠商的七盟7TEAM還在..還有天網SKYNET不知還在嗎 ?)

网友:
廠商砍價工廠就降料,顧客會買就好了。。。。。。(不買也沒有了。。。。要買就買,不買拉倒)

別嫌用爛料,自己換電容就好了。。。。(沒辦法,消費者的選擇,他們也想盡辦法便宜給消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