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RC-410-M2 查修請教

楼主(2012-05-21):
修主機板是新手,還在摸索P、C、R的對應關係,有錯誤請指正?

RC-410-M2 這張主機板已經在我手上很久了

故障狀況:上電不跑碼

BIOS重刷無效

主機板全貌

主機板型號

測試記憶體與北橋間的線路對地阻值

阻值明顯有差別

再測試PCI-E到北橋間線路對地阻值

阻值過大

無阻值,斷路

請教先進,這樣是不是代表北橋是故障或空焊??

网友:
這塊版很難修 775座也會空焊 記憶體也只能上到667 800上不去

楼主:
測到這裡阻值不一致,我就已經有把它報廢當零件的打算了!!

只是要上來詢問一下我的懷疑是否正確!!

网友:
宏碁品牌電腦的板子,這片難搞+1
我碰到的都是775 socket NG

网友:
我有一片 綠色的 ~記憶體 ~只能用 `667開機 `800的單一之不能開 ~要用667 帶 才能一起用~

网友:
我遇到的是紫板,RAM不能裝單支2G的.....只能單支512 OR 1G

网友:
小弟是用這塊版.....後期會一直出現當機

楼主:
真的是橋故障的話,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還沒BGA的工具與技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橋故障的話,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還沒BGA的工具與技術???

您有試過用手對北橋稍微加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試過用手對北橋稍微加壓嗎?

試過了!!  沒效!!

PCI-E對北橋直通的部分,已經出現斷線、阻值偏高現象!!  依據爬文的前車之鑑,BGA重作還有機會吧???

网友B:
先量測上電後己個重要的電壓是否正常, 找出不正常才能縮小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測上電後己個重要的電壓是否正常, 找出不正常才能縮小方向~

這張是回收場品,因為朋友的主機板南僑掛了,被我加焊不成功,應該已經燒燬,所以才拿這張出來檢修看看能不能用,有空會再全部重查一次,不然就是當材料版了,目前有示波器、電視要優先處理,所以再度冰封了..............

网友C:
我有一片Rc410-M 記憶體主能插一條512M,是南僑記憶體,插了創建1G/威剛512M都不行,然後另一個DDR2插槽插甚麼都不能開,要升級BIOS明明已經裝了軟碟機,DOS6.22不給開機,變成無法更新,氣死了,不玩他,只能跑512M了!!PS:這是ACER POWER T650用的機板(ECS精英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Rc410-M 記憶體主能插一條512M,是南僑記憶體,插了創建1G/威剛512M都不行,然後另一個DDR2插槽插甚麼 ...

另外開帖,並將你目前測得的數據和圖片一起PO上來,讓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D:
上次修也是不跑碼.....
CPU沒正常工作當然不跑~~
換掉RT924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也是不跑碼.....
CPU沒正常工作當然不跑~~
換掉RT9245就好了!!

水哥~錢賺那麼多 工作檯好換大一點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也是不跑碼.....
CPU沒正常工作當然不跑~~
換掉RT9245就好了!!

阿水你應該人緣很好喔!我看版上幾乎都有你,想必你應該武林高手喔,維修上有甚麼問題可以跟你請教或技術交流可以嗎?

网友E:
大大有空可以幫忙看一下南橋左邊U19那顆晶體編號嗎?

手上有片缺件的

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大有空可以幫忙看一下南橋左邊U19那顆晶體編號嗎?

手上有片缺件的

這個是嗎!?

网友:
如果連CPU供電都沒問題
我個人會建議查修北橋說!
RC410~RC415在筆電上是常壞構件
通常變色不嚴重可以壓著北橋開機驗證看看
加焊也OK~不過撐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是嗎!?

感謝"john_avatar"大

連電路圖都有

楼主:
電路圖看到頭昏!!...............密密麻麻的一堆線路@@!!

比我修的KENWOOD還難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