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B3222 看久後關不掉或關掉後打不開(已解決)

楼主(2012-05-22):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了這台電視
BENQ VB3222
電源FSP196-3M01(B12001)
主板4H.0MM01.A00
剛拿來時連待機電壓都沒有,經過一陣的檢查與零件更換後,電源修復了
但送回沒幾天,又被退回來了,因為出現了看一段時間後,無法關機的情形或看一段時間後雖然關掉了,
待機電壓還在,但卻開不了機
原本以為是電源板沒修好,因此找了一片DPS-205AP電源板(原先用在37"tv上的,且接腳定義都相同)
測試後,結果還是一樣,檢查各個按鍵也都正常,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接下來該往主板的那個方向檢查與維修
以上,感謝大家

楼主:
  目前,先更換了主板上與按鍵板連接處的470uF 6.3V電容兩顆,只是這兩顆拆下後電容表一量均在標準值裡,但不管先換了再說...更換完後,目前開開關關的測試了一天,沒再出現先前的問題,希望明天再測試時也能夠如此正常!

  更換上述所說的電容後,交機給客人,到今天詢問客人,客人表示都正常了,看來問題出在主板的電容,以上報告完畢!

网友:
可將按鍵開關全部換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