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100無法安裝系統

楼主(2012-05-22):
各位前輩好~很丟臉,電子科畢業的我不會修理主機板= =...請問以上問題,系統無法安裝是否關係到筆電硬體是否出現問題了?如果滑鼠板故障是否也會無法安裝系統呢?我是安裝XP SP2 Home版,放XP光碟片會讀取,但每次跑到安裝選擇畫面就整個畫面不見,只看到左上角有一字的光亮線。
另外第二個問題~這台筆電想說XP不能安裝,所以我使用WIN7 Home 破解版安裝測試看看,卻可以完全安裝成功,不過問題來了?雖然成功安裝了,但滑鼠板以及USB卻發生問題無法使用,主機板上的USB也是不能使用,所以主機板其它附加功能的驅動程式都沒有安裝,查了其他資料是說南橋統管驅動以及UBS,雖然懷疑南橋晶片故障,但還是問問前輩們是否遇過這些問題?請前輩們不令指教,讓個人可以吸收更多的知識,謝謝。(抱歉,無法附上圖片請見諒)

网友A:
電子科畢業不會修理主機板.....正常
我處理方法參考看看
可以先用xpe是否可開機  可開機基本沒問題
再試試usb

网友B:
電子科畢業 不等於 會修電路板.  學校有教嗎? 出社會有學嗎? 沒什麼好不好意思的.
會不會XP那片光碟壞了. 試試別片XP.

网友C:
應該是光碟機無法完整讀到XP光碟資料,或XP光碟片故障!
WIN7 Home 下滑鼠板以及USB無法使用有可能驅動有問題!
試試用PS2介面滑鼠或用XPE光碟片開機!

网友D:
你可以用 WinToFlash 將XP安裝檔移到隨身碟上
另外,光碟片內的開機引導有問題開機會一直閃喔!!
我曾經燒過一個開機引導沒做好的XP,開機一直閃
你裝Win7觸控板不能用的話,你看看驅動有沒有裝好
如果驅動只有XP的版本,只好硬著頭皮改一下相容性,看看會不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科畢業不會修理主機板.....正常
我處理方法參考看看
可以先用xpe是否可開機  可開機基本沒問題

嗯嗯~我試試看,不過我安裝WIN7可以正常開機,只有滑鼠板以及USB無法使用,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科畢業 不等於 會修電路板.  學校有教嗎? 出社會有學嗎? 沒什麼好不好意思的.
會不會XP那片光碟壞了.  ...

XP光碟片沒有壞掉,我再另一台筆電安裝是可以安裝的,打算照2樓前輩說的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光碟機無法完整讀到XP光碟資料,或XP光碟片故障!
WIN7 Home 下滑鼠板以及USB無法使用有可能驅動有問題 ...

好的~尋找XPE中,這台電腦沒有SP2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 WinToFlash 將XP安裝檔移到隨身碟上
另外,光碟片內的開機引導有問題開機會一直閃喔!!
我曾經燒過 ...

我也想改...可是滑鼠板不能用...就連外接USB滑鼠都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改...可是滑鼠板不能用...就連外接USB滑鼠都無法使用

對...
所以在安裝程式上按右鍵,找相容性
進去設定為Windows XP SP3
在安裝看看,應該OK的,只要那安裝程式沒有很機車的話

网友E:
別懷疑太多南橋掛了,
這台很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別懷疑太多南橋掛了,
這台很難修

哈哈哈......好無奈...我也懷疑南橋掛點了,好可惜...只好找看看有沒有主機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科畢業不會修理主機板.....正常
我處理方法參考看看
可以先用xpe是否可開機  可開機基本沒問題

呃...我找不到XPE...請問XPE是指XP英文版還是開機版啊?以為打XPE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我找不到XPE...請問XPE是指XP英文版還是開機版啊?以為打XPE就可以找到? ...

XPE的真正名稱其實是 XP Embeded
這個XP非常簡單,他可以燒在CD裡,直接開機啟動
最好在燒錄之前將一些常用的檢測軟體也丟進去
現在XPE很難找,我找過了,有些版本只能看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http://sbonny.blogspot.com/2007/12/noname-information-team-xpe.html可下載
rapidshare載點
Part1:  ...

part4好像有問題

网友:
我下載已解壓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http://sbonny.blogspot.com/2007/12/noname-information-team-xpe.html可下載
rapidshare載點
Part1:  ...

感謝Hll大大,我已經下載測試了,只能開機到XP掃描畫面,進不去主畫面,看來南橋真的掛了,真的..."難瞧"了...呵呵...

网友:
我前幾天也碰一台 鍵盤及usb無法使用 拆掉南橋(ATI 460) 發現接點氧化 所以我決定重新植球(0.5)裝回後就正常了  不過南橋是無鉛的 要小心 提供你作參考

楼主:
是喔0.0~不過我這台是鍵盤OK,滑鼠板跟UBS不能使用,我想也是南橋的關係吧!!!拆除晶片現在對我來說還很遙遠啊~~~我...不會拆...來找看看論盤有沒有教學...
(感謝大大提供我一個方向 )

网友:
如果沒拆過建議還是先拿去給專業的弄不然把晶片燒毀事小拆晶片時把PCB上的PAD也拆掉就整個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