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變壓器燈不亮無法通電無畫面[已解決]
火..

楼主(2012-05-22):
1.型號:LSE0107A1240
2.
3.
4.
5.
6.
電容無凸出爆掉,原因在哪裡問題

网友A:
我的話.我會從68uF/400V那先量是否有電.在來看往那一個方向查

网友:
我也有一顆一樣的, 一次側進來都有電, 但二次側沒輸出...
有可能是背面那顆 8Pin Power control 有問題...
但由於變壓器的粉芯被我敲裂, 所以沒再繼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話.我會從68uF/400V那先量是否有電.在來看往那一個方向查

三用電表要調哪裡才能量電容好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要調哪裡才能量電容好壞

benq0123大您的電表沒有量電容容值的喔~
您可上電後電表轉DCV的200V後黑棒在負.紅棒在正.看是有電壓正常,應該要有15X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q0123大您的電表沒有量電容容值的喔~
您可上電後電表轉DCV的200V後黑棒在負.紅棒在正.看是有電壓正常 ...

原來要上電用68uF 400V電容量測
,不過有量測160
代表電容很正常,對嗎?

网友B:
C4挖起來查看看,並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挖起來查看看,並換新。

C4 ????????????

网友A:
s10274chen大大說的c4就是板子上的編號.編號C4的電容喔~您有上電在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274chen大大說的c4就是板子上的編號.編號C4的電容喔~您有上電在量嗎?

C4電容上電量測:8.2
正常還是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4電容上電量測:8.2
正常還是壞的

benq0123大我不知到c4是那一個耶.您就照s10274chen大大說的試一下.逸倫大可是高手喔.上次還幫我修好螢幕.還幫我很多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挖起來查看看,並換新。

C4電容上電量測:8.2
正常還是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C4電容上電量測:8.2
正常還是壞的

你的電表只能測量電壓正不正常 沒辦法知道電容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表只能測量電壓正不正常 沒辦法知道電容好壞...

說的也是!不過無法通電無法知道哪裡原因的

网友:
雖然無法輸出電力!!但不代表沒辦法輸入電力
電源電路的基本AC IN(110)經過橋式整流(大約110*1.414=155v)
然後進入變壓器降壓
先搞清楚一次測與二次測

到底那一端開始沒電不是比較實際嗎@@

网友D:
另外!!照邊左邊~~有一顆長形黑黑的!!那一根是保險絲
有量過了嗎?

网友E:
先把C4換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C4換新看看

c4編號:100uf 25v電容
要改成多少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照邊左邊~~有一顆長形黑黑的!!那一根是保險絲
有量過了嗎? ...

上電量測:0
是不是這保險絲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量測:0
是不是這保險絲故障嗎?

保險絲
1..不上電下:要用"導通檔"看您的電表好像沒有,用歐姆檔200歐姆~~應該是無阻值.."0"
2.. 或是上電:用ACV 200V

另外版上大大提出
68UF 400V 使用DCV檔要有150~160V
或是直接跟換C4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C4換新看看

有換新電容有燈亮了!!!

网友:
我知道逸倫大如何判斷的了,雖然這方式是靠運氣的,其他電容都日製,就那顆c4為台製,而且按照理論上來說大顆更不容易壞,要壞都先從小顆,台製的一般壽命都比日製低,因此先查他,不過如果換了沒用就得慢慢查起了,由輸入端一個一個查進去,直到輸出端。

网友(2012-07-15):
原來還又這招....握記下囉...先看事不市黑色的電容...不是就換調它...這朝太屌囉...我喜歡...謝謝大大...:)

网友F:
請問你是怎麼打開變壓器的
我都用鋸開的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是怎麼打開變壓器的
我都用鋸開的你呢

一字螺絲和槌子,變壓器邊角用一字螺絲削,然後在槌子壓下去別太大力壓下去就容易打開

网友:
感謝分享 有些接合真的太緊 不大容易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