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爆漿圖一問

楼主(2012-05-22):
請問有同學看過這兩個零件嗎
還有去哪裡買的到相同規格的零件呢

网友A:
圖中黃色是X2安規電容 .22uF/275V 想問這是發生何狀況? 怎會被打爆 ?
難不成該處有高溫及高頻 ?
藍色是線圈,用電阻量一下斷路或外觀焦黑才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黃色是X2安規電容 .22uF/275V 想問這是發生何狀況? 怎會被打爆 ?
難不成該處有高溫及高頻 ?
藍色是線圈 ...

應該是環境因素造成吧因為風扇故障沒散熱導致運轉約1H後爆掉~~~個人判斷
不知是否正確請得個建議或是方向~~謝謝

順便一提0.22uf  是否等於  220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環境因素造成吧因為風扇故障沒散熱導致運轉約1H後爆掉~~~個人判斷
不知是否正確請得個建議或是方向 ...

0.22uF = 220nF
請於AC迴路串一顆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閉 55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50469439
並將此探頭貼合於熱源附近。一旦溫度超過 55度即時斷電。
PVC絕緣皮耐熱為 60度C,一般被動電子元件為 85度C
此熱區所有電解電容、麥拉電容(綠色)請全數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uF = 220nF
請於AC迴路串一顆 金屬殼溫度開關 常閉 55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 ...

謝謝同學指導~~~我會試著去換看看感謝請問同學有興趣做維修這方面的工作嗎

网友B:
這兩顆藍色耦合電感清一清應可以繼續用,這區塊很像是EMI濾波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顆藍色耦合電感清一清應可以繼續用,這區塊很像是EMI濾波電路

對阿我也是覺得那兩顆藍色應該沒壞不過那2顆藍色是什麼零件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阿我也是覺得那兩顆藍色應該沒壞不過那2顆藍色是什麼零件阿

slimboy說過了,是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imboy說過了,是線圈!!

了解最近忙到頭昏了我有看到了~~~是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imboy說過了,是線圈!!

真是的最近忙到頭昏了~~~~我知道了是線圈

网友D(2012-07-04):
圖一那是電容器,上面會有型號.我們公司的變頻器已經連續燒掉幾顆了,換過就好了,應該是單純零件使用久了,老化了~
圖二那是線圈沒錯,我也換過,一般壞的話,其零件本身都會有燒燬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一那是電容器,上面會有型號.我們公司的變頻器已經連續燒掉幾顆了,換過就好了,應該是單純零件使用久了,老 ...

可是這種線圈如要更換買不到不知道用哪一個去替代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這種線圈如要更換買不到不知道用哪一個去替代他

有無替代品?這我就不清楚了
可到taiwan02.rs-online.com找看看.

网友(2012-09-05):
1.X1 X2安規電容我這裡都有?參考一下
2.線圈的部份請教一下樓上大大是否感量相同即可替換?這種線圈我也沒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