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cer TM3210 這樣是獨顯ATI X700掛了嗎

楼主(2012-05-23):
Acer TM3210
開機內顯無畫面
外接螢幕,畫面怪怪的
可是進去BIOS 畫面都正常

請問這樣是獨顯ATI X700掛了嗎

网友:
免懷疑100%顯卡故障

网友A:
個人 電腦 的顯卡 有時壞也這樣 有些畫面 也正常~.幾各畫面破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 電腦 的顯卡 有時壞也這樣 有些畫面 也正常~.幾各畫面破圖

ACER TM 4520 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81-1-1.html
這一台嗎?換晶片較好了嗎>

网友:
x700換掉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ACER TM 4520 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81-1-1.html
這一台嗎?換晶片較好了嗎> ...

對了 換好了晶片 我用了幾天 都粉正常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