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ASUS Z92J筆電面板破裂更換實例

楼主(2012-05-23):
這台華碩ASUS Z92J筆電.聽主人說是放了隻筆在鍵盤上.關機時忘了拿出.

一關上筆電蓋就聽到喀一聲.就變成這樣了.

筆電型號.

準備拆機.

拆掉外框.

卸除面板螺絲.

取下液晶面板.

這塊屏採用的是華映的CLAA154WA05A.

替換屏.

由於華映的CLAA154WA05A這塊屏沒貨了.

調閱面板規格書後.以友達的B154EW08替代.

取下面板固定外框.

並且鎖上新面板.

開機測試.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裝上外框.準備交機.

面板規格書

CLAA154WA05A N -20090415.pdf (543.38 KB, 下載次數: 289)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用筆電還是要專心一點,免得要花大錢就麻煩了!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不過看完修測試圖,似乎沒有開到適當的解析度
旁邊有黑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不過看完修測試圖,似乎沒有開到適當的解析度
旁邊有黑底

個人喜好不同.主人就喜歡這個尺寸大小.
不予置評.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喜好不同.主人就喜歡這個尺寸大小.
不予置評.

原來如此
所以不是開不上去,是主人沒開上去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