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 維修求救

楼主(2012-05-23):
拿到這一塊版子發現CPU旁的電容部份凸起,換掉後~

上 CPU,送電~ 發出一長聲嗶聲~

插上記憶體後~ 不出聲~ 沒畫面~ 然後就卡在這裏了~

想請教各位接下來的維修方向是???

(我沒有 除錯卡~)

我的思維是,PCR已經沒問題,否則 POST 不會執行發出嗶聲,

量過 DDR 的供電電壓, 2.6V 及 1.3 V 皆沒問題~

記憶体是好的(別的電腦有測過),是金士頓的~

也查過通病,AGP 下的 MOS 的 S 極 1.8V 正常,

AS-016 IO晶片 還沒量,不過應該是正常,否則 BIOS 不會跑~

有可能是記憶体衝這塊主機版嗎? 大廠的好像不太可能~

插槽二個輪流插記憶體,不出嗶聲沒畫面~ (插槽仔細看過無歪腳斜針)

懷疑 POST 的程序是 DRAM 檢測 OK 後,接下來是檢測 VIDEO(內建) ,

VIDEO 有問題,所以不出嗶聲不出畫面~

插上外接 AGP 顯卡,沒幫助~

關鍵點測試都測過,唯一比較有疑問的是 PCI A15 的電壓是 4.3V,好像高了點~ 不過也算是高電位~

拜託大家給我一點方向吧~

网友A:
我想,你這樣的發問沒人會跳下來助你吧!?
你的問題是缺張除錯卡來協助判別問題,但是一片150-500元間的除錯卡卻沒有準備,要痞酷大大們幫你隔空抓藥?有點難啊!
再來,拍幾張照片說明一下現況,也是應有的舉動啊!是哪個大大說的:沒圖沒真相!在這裡照片確實是互相幫助的基礎,要不然,你都文字說明,看了都打呵欠了!能幫你分析解說或者提醒你的,也就打了折扣!你說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這樣的發問沒人會跳下來助你吧!?
你的問題是缺張除錯卡來協助判別問題,但是一片150-500元間的除 ...

大大講的沒錯,下次我應該要拍些照片才是~

但是很幸運的,最後還是修成功了~ 哈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67-1-1.html

謝謝大大的提醒,我這幾天的確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買除錯卡......

网友:
嘩,那你厲害,沒除錯卡也能找對方向,把它完修!
能不能分享你到底向哪裡下手了呢?更換了什麼零件?

网友:
原來在那篇裡面已經有回答了!sorry! 回文後才看到!
真是好經驗! 謝謝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