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變壓器有雜音的問題

楼主(2012-05-23):
經了解,好像是鐵片間隙產生的振動噪音。

我在想,即然是鐵片間有間隙,那灌膠下去處理說不定也成。
但唯一我知道像水一樣的膠就是三秒膠。

有人有想過有更好的膠嗎??有人有處理過這種問題的方法嗎??THX
(別叫我試試不就知道了。我只是想一想,沒想清楚前不想破壞還能用的東西。)

网友:
好像是叫凡立水的喔~~
字一定是錯的.ㄎㄎ

网友A:
凡立水又名透明漆或清漆,跟一般木工用透明漆不知差在哪?絕緣度及耐溫真會差很多嗎?
看是否有人知道?

网友:
是凡立水沒錯,不過製作變壓器廠是把做好的變壓器拿到加熱的凡立水鍋裡煮,這樣才會完全滲透到空隙中,我來跟長年配合的變壓器廠聊看看能否讓我拍攝製作變壓器的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立水又名透明漆或清漆,跟一般木工用透明漆不知差在哪?絕緣度及耐溫真會差很多嗎?
看是否有人知道?

大家都知道繞變壓器或線圈的漆包線上有包覆一層絕緣漆,這層絕緣漆就有分等級,記得跟我配合的變壓器工廠都是用130度的。
這跟木工用漆是不同的。

网友:
我覺得那浸凡立水的檯子好像在滷肉一樣

要用時要加甲苯作為溶劑,乾燥時間要一天,透明無色(事實上煮太久真的會變滷肉色)

网友:
要先確定是變壓是本身問題 , 還是固定後產生的震動

以前玩真空管的時候 , 碰到過OPT捷路造成一聲道聲音較小

我把我媽的一個提鍋拿來裝凡立水 , 把OPT泡在裡面抽真空

但沒用烤的 , 只讓它自然乾燥 , 完成後只撐了兩天

最後狠下心把第一層紙剖開

結果是引出線接腳上面的引出線末端去插到裡面另一層的線圈

排除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