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有相同板子的痞友幫忙看看掉件位置~ (已完修)

楼主(2012-05-23):
眾神啊,請幫忙看看手邊是否有相同板子,作作好心幫小弟拍一下南橋周圍的smd零件,今天作BGA時,剛好再取"精"片,結果小朋友跑來旁邊拉我的手說要大便 ,結果手給這麼一拉,晶片 掉到旁邊撞掉了個電阻和電容,悲劇了~
煩請各位大大有空時幫我看一下,感激不盡~
南橋旁掉件

网友A:
我手邊有一張 2.01版本,撞掉的那貼片電阻是822
不知道合不合用?

楼主:
米大,真給你說中了,掉件中確實有個 822電阻,請問位置在哪?

楼主:
米大,真是太感謝了,可否再麻煩您電阻旁的電容也幫忙拍一張,我測量發現有些是 藕合電容

网友A:
整排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排都是

請受小弟一拜^^真是太感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邊有一張 2.01版本,撞掉的那貼片電阻是822
不知道合不合用?

哇~太清楚了。米大,您是用數位相機加放大鏡嗎?好給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太清楚了。米大,您是用數位相機加放大鏡嗎?好給力啊~

拍照是用220x USB電子顯微鏡 ,烏骨雞學姊代購買的
用小畫家就可以截取圖片了!

同鄉的jackchen681大,小弟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另外這片會掛南僑喔??  我單位裡還有十多台用這板子的電腦,看來要小心散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是用220x USB電子顯微鏡 ,烏骨雞學姊代購買的
用小畫家就可以截取圖片了!

you got it !  這片就是要作南橋,晚上作好後會把心得po上來~

這片在米大的圖片得已補回掉件,也修好了,差點不能給客戶交差.....(作bga,還是不要有小朋友在旁邊比較好...)
解焊故障南橋

補齊掉件後準備回焊良品82801GB

可以裝系統了~完修

此片米大也有提到,這片南橋NG機率高,客戶送修時說明能開機,但在進xp滾動條前畫面就黑屏..  要重灌也不行...
換南橋後就ok ,提供給痞友們參考~當然也要謝謝米大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