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裝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制器 ?

楼主(2012-05-23):
家中有一台超過15年的舊冷氣無法控制溫度.開機後壓縮機會一直運轉,到達設定溫度
後(27度)不會停止.因想要延長冷氣機的使用壽命,找了一台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制
器來做更換.
但我將冷氣機控制器拆開後發現冷氣機上控制器的接點與的大有
不同.
想請教板上的大大,要如何將舊冷凍的接點接在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上??

kolin冷氣控制器

kolin冷氣控制器

Kolin超過15年的冷氣

Kolin超過15年的冷氣

氣電圖

氣電圖

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

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

网友A:
把原有控制板整理一下會更好。
首先是換掉所有電解電容,若未更換,繼電器可能會吸合不良或無法吸合

若換完電容還是一樣,唯一問題是照片1右邊那顆最大的繼電器 (應該已故障)不好買,我若買不到就會用電磁接觸器改裝。
估計那繼電器線圈電壓是DC 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有控制板整理一下會更好。
繼電器要換新。唯一問題是照片2右邊那顆最大的繼電器 (應該已故障)不好買, ...

請問要如何確認繼電器的好與壞?
若改用電磁接觸器,是用那一種廠牌&型號.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確認繼電器的好與壞?
若改用電磁接觸器,是用那一種廠牌&型號.
謝謝!!!

請先換掉電解電容,沒效後再來談繼電器問題。

网友:
警告,剛才看了一下你舊冷氣電路圖為舊式 110v,連接壓縮機繼電器型式跟目前泛用不同,以現有取代110v繼電器觸點容量要比220V大上許多,可能會變成觸點黏死 ,您不懂電路不要自已搞,尤其是換電腦板。

网友B:
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可以切換110V跟220V...
只不過...這種問題的問法....還真怕開板大因為不懂電路亂接
直接引發危險的電線短路等狀況出現.....

尤其市這種板子~一定要用壓接端子..要是直接用接的...
往後一定會引發電線走火..

网友:
取電源黑白兩條線
風扇馬達4條線        黑棕藍白
壓縮機2條線   白灰
參考圖如下

网友A:
繼電器是否黏死確認法
更換組件不是僅考慮迴路是否正確,還要考慮觸點及迴路容量是否足夠長時間運轉
若原有元件觸點會燒燬,務必找出原因,解決後才是完修,免得用了不到幾分鐘,把房子全燒光。

网友C:
繼電器判斷是否正常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將線控器電源壓關,若壓縮機停止運轉則繼電器正常,若關掉後風扇停止運轉但是壓縮機還持續運轉則繼電器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換掉電解電容,沒效後再來談繼電器問題。

參考slimboy大大給的建議.
先更換kolin控制板的電解電容.
因為沒有電容表可測試更換下來的電容是否好壞.

因kolin控制板有些接點有鏽化的現象
於是拿起靜電刷來清洗鏽化的接點
在relay下方有4顆二極體的接腳鏽化的特別嚴重(有圖有證據 )

用力一刷的情況下
二極體右邊的接腳居然都斷裂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4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可以切換110V跟220V...
只不過...這種問題的問法....還真怕開板大因為不懂電路亂接
直接 ...

目前先從簡單的開始摸索
希望會是電容所造成的
若不行再來考慮改裝得意窗型冷氣控制器
改裝所需使用的端子也一併備好了.

端子

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是否黏死確認法
更換組件不是僅考慮迴路是否正確,還要考慮觸點及迴路容量是否足夠長時間運轉
若原有 ...

量測結果阻抗為0.
醬是不是代表relay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判斷是否正常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將線控器電源壓關,若壓縮機停止運轉則繼電器正常,若關掉後風扇停止運 ...

當我將控制器切到off時,有聽到壓縮機停止運轉的聲音.
所以relay有可以是好的,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我將控制器切到off時,有聽到壓縮機停止運轉的聲音.
所以relay有可以是好的,對嗎?? ...

繼電器是正常的,那四顆二極體是並聯在繼電器線圈上用來消除線圈所產生的逆向偏壓,
用一般的二極體都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slimboy大大給的建議.
先更換kolin控制板的電解電容.
因為沒有電容表可測試更換下來的電容是否好壞.

這類玻璃管無編號二極體多為1N4148,為一泛用二極體

网友D:
gameboy99 大
去年的板子,至今還未換好ㄚ?
這片公板應是小金鋼,並非得意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meboy99 大
去年的板子,至今還未換好ㄚ?
這片公板應是小金鋼,並非得意機板! ...

原本我誤會了
我是隨著盒子上的logo搜尋為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制器

對ㄚ~去年剛好正夏天
因為怕拆了之後會弄不好
所以就拖到現在...

請問lhc大
1.原本板子上籃, 綠& 紅色的線的用途?
2.沒有接上公板上對控制是否有影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本我誤會了
我是隨著盒子上的logo搜尋為得意窗型冷氣微電腦控制器

那公板各工作點已標示的很清楚
更何況滷大已發過此教學文
在站內搜尋一下
可能會較快找到您要的答案!
參考一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5%AC%E6%9D%B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5%AC%E6%9D%B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公板各工作點已標示的很清楚
更何況滷大已發過此教學文
在站內搜尋一下

感謝lhc大大的熱情回應.

看了滷大所發的文
但還是沒有找到我想知道的答案
除了這3個接點
大部份的接點都會接到公板上
那這3個接點沒接
是否對公板的控制會有影響??

今日針對原廠的板子做了最後的測試
但都一一失敗
下一步應該就是更換公板了
只是現在我對公板還不是那麼的了解
所以不敢冒然的更換
對lhc大提出那麼多的問題
造成不便 深感抱歉

楼主:
今日將更換過電容的原廠板子上機測試...ng

我將熱敏電阻拆下量測發現阻抗過大,約100M歐
量公板上的熱敏電阻約10k歐
心裡暗爽了一下 應該問題就是它了吧
於是我將公板上的熱敏電阻焊接到原廠板子上
再用電表量測約10k歐
把熱敏電阻放在冰箱觀察阻抗值會變大
確定熱敏電阻沒問題後
再將熱敏電阻裝到原廠板子
然後滿心期望的將電源打開
等待10分鐘
室內溫度下降到24度
壓縮機在設定的27度時還是沒有停止運轉......慘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日將更換過電容的原廠板子上機測試...ng

我將熱敏電阻拆下量測發現阻抗過大,約100M歐

請問你所測量的室內24度是冷氣機本身線控器上所顯示的溫度嗎 ?

如果把感溫器拔除,然後再開冷氣,壓縮機還會運轉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所測量的室內24度是冷氣機本身線控器上所顯示的溫度嗎 ?

如果把感溫器拔除,然後再開冷氣,壓縮機還 ...

因為冷氣機控器器上沒有顯示器
而我在室內有放一台溫溼度計
24度是指那台溫溼度計

將感溫器拔除
我再試試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滷雞蛋大的解說

公板接電的接法
大致上我都了解了
待我更換測試結果出來後
在跟各位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所測量的室內24度是冷氣機本身線控器上所顯示的溫度嗎 ?

如果把感溫器拔除,然後再開冷氣,壓縮機還 ...

報告tsao0427大
實驗結果將感溫器拔除
開電約3分鐘後,壓縮機還是會啟動
但我將運轉模式切到送風
壓縮機就停止運作了...
看來應該是板子的控制ic的問題

楼主:
感謝以下幾位大大的幫忙
“滷雞蛋 ;tsao0427; lhc; 港都狼仔 ;slimboy ; qs82867 & shunxing”
因無法確定是原板子上的那顆IC異常.所以就直接更換公板.
更換公板後,壓縮機會在冷氣的溫度設定下停止運作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樣的冷氣的電路板,我也自己換了微電腦機板,其實換機板很簡單的,只要看線路圖接就好了,風力就找強中弱個三條線並接到新機板上壓縮機接到繼電器上,接好之後送電就可以使用拉

网友(2012-09-12):
高手如雲的文章,,謝謝

网友:
希望這裡的大大能夠幫到您解決問題,可是自行改裝我覺得有點怕怕的
恭喜你順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