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W2241ST 華映面板白屏維修實例-海洋液晶
火..

楼主(2012-05-23):
詳情請看:
LG W2241ST 白屏維修實例簡報.zip (899.99 KB, 下載次數: 1456)

网友:
很棒的例子。。。。。。

為大家做這個簡報檔,真是用心。。。。

网友:
真的很棒!!!
簡單明了的教學!!!!!老師父厲害~!!

网友:
剛剛看了簡報...發現海洋大不僅會修液晶
連PPT也做的好好唷!
真的有夠厲害

网友A:
請教以下每個板子都這電壓嗎??如果不是怎麼知道這電壓對或不對??
VDDG
VDDA
VEEG
VDDD
VEEG

网友:
海洋大大真是佛心.造福大眾.感恩喔!!3Q

网友:
感恩喔!!3Q

网友:
讚!非常精譬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以下每個板子都這電壓嗎??如果不是怎麼知道這電壓對或不對??
VDDG
VDDA

不同廠牌,不同型號面板上的電壓就會不同,
相同型號面板上面的電壓就會相同,維修時
如果時間足夠,可以將各點的電壓測量記錄下來,
有助於日後相同型號面板的維修.
每家面板廠對於T-CON電路板上測點的標示
大都不同,當維修經驗多了或是對"T-CON電路
動作原理"熟悉之後,通常是看到電路板就可以
立即判斷該測量哪幾個點,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找出故障的零件.

网友B:
海大 那你這顆EH16A 可以用AZ1117H-3.3來替代吧
因為我找不到EH16A DataSheet

网友:
海洋兄!真的很可惜你是用簡報檔做,如果是以圖文貼上,稍加優化後,應該可以讓搜尋引擎抓到很多關鍵字。

當然還是謝謝你提供一篇好文章。

网友: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做成簡報檔,就是加註方便。

网友C:
海大偷懶喔,這個對海大的功力屬於,幼稚園版的

网友:
好棒的維修實例+用心製作.pps簡報,收下了,感恩!

网友D:
海大的"雞絲"可真多.
我都用這種克難板做測試.

一板多用途.
夠用就好.

网友:
感謝海洋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大 那你這顆EH16A 可以用AZ1117H-3.3來替代吧
因為我找不到EH16A DataSheet

參考第3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大偷懶喔,這個對海大的功力屬於,幼稚園版的

有些維修可以拿出來說,有些說了會影響同行的生計,
很多維修技巧只能躲在桌子底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大的"雞絲"可真多.
我都用這種克難板做測試.

可調電源供應器是維修液晶面板的重要工具,
善加使用可以玩出很多花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調電源供應器是維修液晶面板的重要工具,
善加使用可以玩出很多花樣.

可以小小提示一下嗎??(我也有那種二組30V一組5V的)

我只看過Wish大說的找短路貼片電容的方法。但不知道要怎麼設定電源。
(等有機會找廢品來爆炸看看n_118|  好想知道桌子下面有藏什麼哦~~ )

网友:
感謝分享~超充實的維修報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小小提示一下嗎??(我也有那種二組30V一組5V的)

我只看過Wish大說的找短路貼片電容的方法。但不 ...

善用其定電流(CC)與定電壓(CV)功能,觀察電壓與電流的變化找出搞怪的元件

网友:
哇!!很棒的簡報檔,一目了然,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善用其定電流(CC)與定電壓(CV)功能,觀察電壓與電流的變化找出搞怪的元件

嗯,有點感覺了。

可否再提點一下CC與CV的應用例,甚或是兩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短短的就可以了,我應該可以理解得出來。)

网友:
要判斷電路是否有短路情形,可以善用CC(定電流),查看是否有電壓被拉低的的情形

如果要定位短路元件,可使用CV(定電壓),利用加大電流方式讓熱累積在該短路元件上,利用熱找出元件

例如要判斷一個5V迴路中有無短路,可以將CC先定在其額定電流,電壓定在5V,接上負載後如果5V電壓降低,表示存在短路,要找出短路的東西,將電壓固定在額定電壓或以下,加大電流後找出嚴重發熱的元件

但以上的用法一般適用於較單純電路,還必須要考量電路複雜程度級結構並列入判斷參考

网友:
讚喔!!解說精闢!!更讓大家交流更多!!

网友:
好棒的用心製作維修實例

网友(2012-06-22):
海大真的是高手啊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海洋大哥,這你該不會是以後當講師上課要用的教材吧!

网友(2012-08-02):
超讚的~~除了講解清楚之外,照片也超清楚的........
感謝海洋大哥的教學

网友:
感謝分享,記綠一下各點的電壓,有機會用到再拿來比對!!

网友:
簡報詳細清晰
對剛入門的我獲益良多
謝謝海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感謝海洋大分享

网友:
感謝海洋大的分享,剛拿到一台LG S2241S 也是白屏,不過這台是同行的,只給我PI板跟AD板,要做基本檢測,如果兩塊板子都是好的,再去拿面板檢測TCON了。

网友:
簡單明了的教學!!!!!老師父厲害~!!

网友:
海大這篇 PPT 已經可以列入 T-CON的教材了
真是清晰易懂的內容~ 感謝海大

网友(2012-09-02):
解說詳盡,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