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介紹一款MCU,可同時接兩組RS232

楼主(2012-05-23):
要求如題
成本低,其他功能不限
請這方面的高手推薦幾款

网友A:
PIC16F1946
PIC16F1947
PIC18F6310
PIC18F6390
PIC18F6410
PIC18F8410

或是使用已有一組RS232的MCU,再外加一顆獨立的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946
PIC16F1947
PIC18F6310

那再請教
我現有ATMEGA32A
它本身有一組UART
照你所說的,
可以外加那一顆獨立的UART
可否再請您再說明一次

网友B:
MCS-51系
台製: 華邦 Winbond W77E58,W77E516
陸製: 宏晶STC :  STC12C5A60S2  STC其他系列只要後面接續是S2的都是兩個UART。
(MCS-51系  陸製宏晶STC  市面價位 大概是最低的了  我不知一般零售市場有沒有)

或是
台陸混種: 台-新茂(SYNCMOS) 現歸入祖國 上海-昂寶On-Bright.
SM59R 系列大多數皆有雙UART 功能(UART0 和UART1)   少數系列只提供UART0 功能
UART 功能使用方法 SM59R_serial_UART_APN(TC).pdf (225.12 KB, 下載次數: 128)

网友:
有內具兩個UART較方便,也可以用外部擴充的方式.

http://www.pjrc.com/tech/8051/board5/schematic.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再請教
我現有ATMEGA32A
它本身有一組UART

其實要看應用,
如果2組UART都要可收發資料.一是選用MCU有內建2組UART, 二是使用如MAX3100這類IC來擴充.
MCU程式的負擔會比較輕.

另一方法是用軟體模擬一組UART,MCU程式的負擔會比較重.MCU也要夠快.(成本最低)

网友C:
軟件寫兩個半工的RS232
一個有 INT 的 I/O 收訊
兩個普通 I/O 發訊, 9600BAUD肯定可
甚麼 MCU 都可, 硬件便宜得很
軟件要自己搞, 俺以前玩過, 需要的話出個聲, 幫你找找看記錄在不在

如果要速度的話, 只能用 人家建議 STC 之類有 2 個 UART

网友:
軟體模擬的 uart 沒有快取可以用,在某些應用上會造成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要看應用,
如果2組UART都要可收發資料.一是選用MCU有內建2組UART, 二是使用如MAX3100這類IC來擴充.

天啊!!
MAX3100好貴啊
一顆250元......還不含運費.......
那還是STC的便宜
一顆才80元左右
我可能會買這顆來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件寫兩個半工的RS232
一個有 INT 的 I/O 收訊
兩個普通 I/O 發訊, 9600BAUD肯定可

我上露拍看STC那顆的價格很低
才80元上下
所以我會先買一顆來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S-51系
台製: 華邦 Winbond W77E58,W77E516
陸製: 宏晶STC :  STC12C5A60S2  STC其他系列只要後面接續是 ...

謝謝指教
您建議的這幾顆
STC成本最低又容易取得
我已在露拍訂購一顆來試了
我現下想做的是要做兩個RS232
一個接收,一個寫入
這樣在電路上有什麼須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買 megawin mpc 82g516 有二組 rs232 及 isp 價錢便宜 台灣出品..

找原廠要樣品...

网友B:
示意圖

RS232 是用纜線連接兩系統  應用時也是常有插拔
信號腳加入ESD防制 10R 兩個1N4148(接上 +-V  不是GND ) 再併一0.1陶瓷CC
                 整個ESD 方塊4個  零件擺設近 RS232 接頭/座

我忘了RS232 信號腳有無 信號_GND   (不是指  接殼_GND )
          若有上圖GND 以 信號_GND  為準
          保留jump wire 跳線或 0 R ~1 R
          目地: 兩個 RS232 #1 #2  不輕易直接使GND體系結合一起
                    即使只用跳線簡單使線路有些阻抗  都能比LAYOUT 鋪銅直接結合好

      纜線的[殼_GND] *2RS232  請與系統上  [殼_GND]   以保留jump wire 跳線結合一起
      纜線_殼_GND 請接 系統_殼_GND    若無~求其次請接 系統_VCC_CAP_GND
      不走信號_GND

      思考上 以 [多系統接地]  考慮出發

网友:
MPC82G516A 是8051架構 + UARTx2  笙泉的產品, 好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意圖

RS232 是用纜線連接兩系統  應用時也是常有插拔

請問你這圖是指從MAX232到插座中間要增加的元件嗎?
然後是利用一個10R電阻+兩個4148+一個0.1電容組成一個ESD
我這樣說對嗎?

网友:
ESD...對, ,,一般來說兩個1N4148 通常都接於Vcc/Gnd
              但是RS-232  電氣規範是 正負電壓(印象中是正負3V 以上) 所以我想應該接於正負電壓源
                  0.1 uF 的陶瓷電容 就近1N4148易於吸收ESD
==================================
我剛想到  ESD 另一做法
     將兩個 1N4148 換成兩個  ZENER 對接 (VZ 稍高2~3V 於信號正負電壓 )
     0.1 uF 的陶瓷電容就不接了(由電阻 ZENER 承受ESD 能量)

=================================

當然若是MAX232 這類晶片, 體質強建(例如內建ESD防制) , 不外加ESD 也是可以
不過至少串個4.7~10 歐姆 , 我個人會心安些

以前許多DVI / HDMI (TMDS介面) 因為線路阻抗控制在100歐姆 ,  而不能加ESD 電阻
那時是用 0 歐姆SMD電阻      後來省成本改用電鍍導通孔(Via Hole)  還得挑最小的孔徑  充當ESD 防制電阻
目地讓ESD 攻擊時 有點阻礙作用
當然二極體LAYOUT還是有預留 待實測後再決定

网友(2012-08-13):
華邦 Winbond W77E58,W77E516

网友:
TI dsp應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