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找得到 MS-7270 K9NU NEO的圖嗎?

楼主(2012-05-23):
最近拿到三張MSI MS-7270的板子 它的故障情況都是一樣
就是能開機但是外接的pci-e顯示卡都沒有畫面 診斷卡會停在A2碼 由於可以聽到嗶一聲
所以可以確定它是有正常開機
目前有量過pci-e的12v 3.3V 供電都是正常 clock用示波器也可看到正常的波形 reset的電壓3.3V
是否有哪位大大有它的圖可以提供參考一下 謝謝

网友:
90%整合橋空焊了~一般bga重作就ok 了
打看看pcie =>橋的對地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