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遙控器無法遙控[續]

楼主(2012-05-23):
小弟的聲寶遙控器繼上次更換震盪器後,又多災多難的維修了三次~

真的遙控器不能讓小朋友拿到手,不然下場都是很慘的~

上次的維修實例: 聲寶電視遙控器維修

這次維修實例是在上次維修後,斷斷續續又發生三次故障~圖片是第三次維修時拍的照片

維修點都差不多在同一個位置!!拍一張全部入鏡!!

第一次電池接點正極焊點龜裂,把舊焊鍚吸掉,補新焊鍚~

第二次被小朋友摔到電容焊點脫落,只好把焊點擴大,刮掉保護漆,補上一個大焊鍚~

第三次線路被小朋友的口水腐蝕 本來要刮掉線路兩端的保護漆,無奈銅箔太薄 無法接線

只好直接飛線接線路兩端的焊點;總算完工了!!希望在搬家前不要再壞了

网友A:
口水腐蝕...

他拿遙控器當棒棒糖嗎....

网友:
我家電視遙控器也是 !!

小朋友嘴巴癢 !! 又愛流口水 !!

造成短路 或 腐蝕 !!

楼主:
沒法度~小朋友剛長牙齒,什麼東西都要拿來啃一下~

當爸爸只好努力維修嘍~

网友B:
板子接點清洗一下,黑黑的~~~不能飛線可以用原線路 上面直接用裸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接點清洗一下,黑黑的~~~不能飛線可以用原線路 上面直接用裸線接~ ...

沒法度丫~斷線處銅箔太薄...裸線接不太上去....所以才用飛線去接

网友(2012-06-28):
看圖片真是利害要好好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水腐蝕...

他拿遙控器當棒棒糖嗎....

我家小孩也是
唉! 真是...活潑好動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A:
口水腐蝕...

他拿遙控器當棒棒糖嗎....

通常一般人都有這個習慣遙控器電池不使用就放到抽屜!久了之後電池液就是這樣流到遙控器的機板上了,就會發現遙控器無法遙控。

网友:
花點摳摳買個遙控器保護套自己DIY也行比較保險
萬一無止盡一直來這齣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