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續集-第三單

楼主(2012-05-24):
依據WISH大的建議再重新開帖!!

目前故障狀況!!

剛開機時波形正常,位準OK,沒有雜訊

以下拍圖時未動旋鈕,僅調整TRIGGER LEVEL試圖穩定波形

結果無效

開機約30秒

開始出現雜訊

之後約10-20秒拍一張

雜訊波變大了,X時序慢慢拉長失真

完全失真,調整TRIGGER LEVEL試圖穩定波形

無效

波形圖開始往左下偏

波圖亮度減低

亮度越來越低,CH1、CH2的波相黏

後來幾乎看不到波了

停機30秒後開機

有波出現,但是還不正常

再繼續發生上圖情況,重複循環

從有波到沒波,約3分鐘左右

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真不知道從何下手了

除VR要檢修外,電路上一定還有問題??

請先進們指導、討論一下!!

目前我還在研究手冊中..........................

网友:
劃面好像CRT電視關機的過程吧!
上次已有大大提示變暗時,要注意U1.
U1控制所提供的140v , 8v電壓與顯示有關.
可以監測控制電壓狀況看看.(X65 p8 -7,-8,10 orX68 jw8 -7,-8,10)

楼主:
動U1真的是...................??

有空再來慢慢拆,順便問一下??

U1上的固態貼片電容一般都用多大的電解電容代用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動U1真的是...................??

有空再來慢慢拆,順便問一下??

我是用10uf /50V,因為當時手上就這顆。
真的不放心就把小板子拆下寄回來我幫你換吧!

网友:
上次大大是有提示換u1電解電容,不是全部電容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0uf /50V,因為當時手上就這顆。
真的不放心就把小板子拆下寄回來我幫你換吧! ...

我在想能不能用烤的,會比較好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用烤的,會比較好拆呢??

千萬不要!上次就跟你說過用剪的。

楼主:
今天把U1處理了??

但是還沒上電測試!!

我把電容上部剪開,留下內部的接腳

原本想把電容焊接在那延伸的腳上,可是他不吃錫??

所以只好把旁邊微露的接點江包覆的黑色什米碗糕刮開做焊接點!!

我是用之前些微看到的規格  33u/16V 以 33U/50V代用

焊接好後裝回POWER板上

這張POWER板編號  X68-1570-00  所有零件編號在手冊上都有

就U1這個零件編號都沒??   真是傷腦筋!!

楼主:
上電測試結果,無效!!

故障狀況依舊!!...........................!!

网友B:
建議量測一下電壓,該電容正常為 4.9V 。

网友:
是否有檢查 8v140v,電壓.
是否u1電路有腐蝕,正負極正確?
拆電容前相片?

如果工作電壓是5v,16v已達3倍,足夠高了.尺寸會小一點.
接頭應是鋁材質,不易銲接.

楼主:
對於目前遇到的故障狀況,小弟思維朝向TAIG LEVEL及X軸電路

TAIG LEVEL這部分手冊上沒有電路圖,所以今天先測試X軸電路

請出示波器來修示波器!!

經過測試過後懷疑故障元件部分照片

有空再來拆啦!!

光測試就花很多時間了!!

測試點

紅色為CH1,黃色為CH2

以下圖片是第二次測量的照片,第一次測量時拍得很亂所以重新再整理篩選

開機畫面正常時測到的波形,與手冊上提供的測試點編號35、36波形相符

約一分鐘後,以下請看照片的時間

可參照1樓的照片就大致知道波形影響的過程了

CH1的底線波形漸漸變長

這時故障示波器的波形正在左移

之後有雜訊波,這時故障示波器的波形開始往左下移動、光跡變暗

越來越暗

到頂點後波變平整了

圖沒點貼到跑到最下面了.......抱歉....造成閱讀的麻煩....請見諒!!

故障示波器的光跡也沒了

由此可以初判故障點應該在X軸電路

不知道先進有沒TAIG LEVEL部分電路圖可提供參考的!!

待續.....................................................

楼主:
可能有故障的零件

C2911  可代用零件    BF-458 、 BF469 、 2SC2590 、 2SD1609 、 3DK104F

露X只找到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25563824

A1209  可代用零件  BF416 、 BF417 、 3CA5F

路X都沒有

DATASHEET

46.04 KB, 下載次數: 71

108.82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目前懷疑故障的X軌跡電路部分電路圖

楼主:
測試電壓值

以  DC  檔測試波形不正常的DX+點電壓

電壓值

波形正常的DX-點電壓

電壓值

測試時波形

AC  檔測試波形正常的DX-點電壓

電壓值

波形不正常的DX+點電壓

電壓值

測試時波形

上圖為波形開始往左下滑、變暗中時開始測試、紀錄

很明顯  DX+點的電壓有問題

此測試以數字電表無法測試,數值一值亂跳,容易誤判!!

技術等級不足很難抓到故障原因,只能土法煉鋼了???

一個一個拆下來看嚕!!

网友C:
Q307,Q308與Q309,Q310 是對稱的安排,輸出也是對稱.
(A1209,C2911,C2911,A1209)
可以測各點的輸出入,輸出波型去核對嗎?

這些脈波信號,用電表去量,應是無法確認故障點的.只有用示波器去看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07,Q308與Q309,Q310 是對稱的安排,輸出也是對稱.
(A1209,C2911,C2911,A1209)
可以測各點的輸出入,輸出波 ...

示波器與電表我都用了!!

有空慢慢再來拆!!

楼主:
今天測試結果,測試點21、23都沒波形,應該是這附近的元件或IC掛了!!

有空繼續查!!

网友:
21,23 測試波型是基於EXT TAIG 輸入測試波後,測試所得.

楼主:
謝謝告知,我還在研究電路圖中!!

网友:
如果是懷疑水平驅動有問題,應該是將水平旋轉開關轉到最低的 X Y 模式來觀察會比較簡單。
請注意這時要記得將亮度轉低,日本管子常會有螢光燒灼的顧慮。
不需送入任何訊號,只要調整垂直與水平位置旋鈕將光點置於螢幕中間,觀察是否自己會偏移即可。用電表量直流電壓也行也是不應該會變化的。

如果這樣試是沒問題的就可以往前一級查,水平鋸齒波產生器是很可疑的地方。

楼主:
有畫面修到沒畫面,不會是POWER版上的U1真的死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畫面修到沒畫面,不會是POWER版上的U1真的死了吧!!

請檢測U1控制電壓 5 v ,8 v ,140v 是否正常,再判定
但是dx+,dx- 有不對稱波型,似乎也不是u1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量測一下電壓,該電容正常為 4.9V 。

POWER的U1我量電容電壓是5.2V上下??  應該還算正常!!

网友:
U1電容的電壓,
如果是螢幕亮著的時候量,應該是正常的,
可以等螢幕暗掉再量看看。

楼主:
U1正確來說測量到的值是-5.2V才對,原本電容以接地端接電容負極是錯誤的!!

這幾天可能沒空搞示波器了!!  我的電視變成油畫,正在查修中,確認GAMA  IC 掛了@@

网友:
畫一張示波器水平軸的方塊圖給你參考︰

要修理示波器一定要對它有某種程度的了解,否則就只有一個零件一個零件換,舉個例子好了,音響不定時有雜音,你要怎麼找故障點?應該是切斷前級的干擾,先看單是後級會不會這樣?示波器也是一樣,畫一張水平軸的方塊圖給你參考,你測量的地方應該是放大器的輸出端,在這裡出現不正常波型不代表問題一定出在這裡,放大器之前還有鋸齒波產生器電路,其實鋸齒波產生器就是米勒積分器電路,鋸齒波產生電路輸出的鋸齒波是否正常,卻又受到脈波產生器、Sweep Gate Pulse 電路及Taig Level電路所決定。

像底下照片中,黃色線就是米勒積分器的充電波形,白色線是米勒積分器的放電波形,而紅色線的長度則是 Sweep Gate Pulse 電路及Taig Level 電路和脈波產生器三者決定。

所以下圖的紅色線被拉長,問題就可能是脈波產生器、Sweep Gate Pulse 電路及Taig Level電路這三個電路其中一個有問題。
其實像我這樣解釋,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的,這要畫時序圖才會比較清楚。樓主的程度已不能說淺了,再加把勁應該找的到才對。

网友A:
再來!
請看上面的方塊圖,鋸齒波電路輸出往放大器(你貼的那張電路圖的中間到右邊就是),注意看放大器的架構有沒有像兩組?這種架構類似橋接,所以經過放大器後應是為對稱但是極性相反的鋸齒波

現在你的上面的波形會異常,但是下面的波形卻正常,自然也不能排除是上面的放大器電路有問題,像上一篇我說的音響的例子,你只要確定鋸齒波電路輸出(或者稱為放大器輸入也一樣)是正常的,那就專心修放大器電路,否則就得先找脈波產生器、Sweep Gate Pulse 電路及Taig Level電路。

這種故障問題只有用示波器才能修理,用電表只能猜著修。

祝你成功!

楼主:
收到,我也在懷疑74的IC可能有故障,但是有一些還找不到材料,一面摸索一面查,調閱DATASHEET研究中,順便可以多學一些電路的效應,謝謝!!

我還是覺得我很淺啦!!  因為我遇到的問題都是我還不會的,沒有熟悉的感覺??   謝謝先進指導!!

還在努力進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來!

另外我在昨天測量到+8V的電壓會掉電變成6V左右,所以也懷疑是不是電源上的問題,整個顯示波形的部分好像也跟溫度升高有著相對關係,只是還不知道確切的故障點在哪,觸摸元件也沒發現有特別高溫的情形,頭大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在昨天測量到+8V的電壓會掉電變成6V左右,所以也懷疑是不是電源上的問題,整個顯示波形的部分好像 ...

等一下!我剛剛說的都是在你確認電源供應是正常下才有用,如果這點你都無法確定,那就先解決電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我剛剛說的都是在你確認電源供應是正常下才有用,如果這點你都無法確定,那就先解決電源問題。
{ ...

對阿!!發現電源部分問題後,一直在這部份查找故障點,可是一直無所獲,目前知道掉電開始時,顯示的畫面就變暗,掉電速率也算緩和,不是一下就直接掉到6V,這部分不知道與MOS關係大不大,很怕是U1掛了??

楼主:
目前電源部分比較趨向查電晶體,因為電晶體比較容易隨溫度影響而變化,只是這部分好像沒那麼好查,因為拆下來測量過的都是正常的,可能要先購新品逐一更換測試了,但是有一些零件查找不到,還在查詢替代品,所以還沒訂購...............

网友D:
還有一個方法,請準備熱風機與速冷劑來對準半導體元件,有時很快就能找到這要壞不壞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還有一個方法,請準備熱風機與速冷劑來對準半導體元件,有時很快就能找到這要壞不壞的元件。 ...

這台示波器的問題從波形看來的確也像半導體漏電造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台示波器的問題從波形看來的確也像半導體漏電造成。

日本老機有時很麻煩,用料不好是個困擾。
所以中古商都不愛這類設備,即使花了大精神整理也賣不到好價錢。

但從學技術這點來看這是好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日本老機有時很麻煩,用料不好是個困擾。
所以中古商都不愛這類設備,即使花了大精神整理也賣不到好價錢 ...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流行一句話︰『美國機可以踢』!
意思就是說歐美的機器真的很勇,不過很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流行一句話︰『美國機可以踢』!
意思就是說歐美的機器真的很勇,不過很貴就是了。 ...

沒差啦!!

把他抓來當練功用也不錯啊!!  至少我在這裡面也學到不少東西了,從不會使用到會用(以前在學校都是談理論,很少實際操作,學3年實際上操作示波器不到10次,操作也是經由老師指示,選擇檔位及測試點,有波就下來了,所以別說會用了,只能說是看過、摸過啥叫示波器),現在要從故障摸到會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差啦!!

把他抓來當練功用也不錯啊!!  至少我在這裡面也學到不少東西了,從不會使用到會用(以前在學校 ...

從不知...
練功...:
鍊功...
漸漸熟...
心情...
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流行一句話︰『美國機可以踢』!
意思就是說歐美的機器真的很勇,不過很貴就是了。 ...

這句話我是沒聽過,倒是以前常踢到這種機,腳指頭都要痛上老半天。

以前在 HP 的時代(現在叫安捷倫)有台綜合測試儀(8920)的廣告畫面是這樣的:
機器半身泡在濕泥巴裡,上頭壓着吉普車的大腳,螢幕是亮著還在工作。
這畫面一直讓我印象深刻,後來也就買了一台。的確是很堅固耐用,但是重的要死。

軍用儀器也是他們家的天下,甚至還有彈簧避震的外箱可選,這種機器用料一流,鍍金接點都是 50u 厚度。
也因為二戰有勝利才能有強大的軍火工業包含儀器,反觀日本這個戰敗國東西做好一點就會受到關切或管制。

网友E:
波形變暗時測試負高壓正不正常.

楼主:
目前更換74LS00、74LS86、74LS86,另測到有幾處945電晶體比較不良,已更換新品,往左偏移狀況已改善,後續再查Y軸部分,

Y軸部分CH1、CH2波會相黏,相黏後變暗,續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形變暗時測試負高壓正不正常.

負高壓我沒儀器可以測量,就有顯示波形來判斷,應該CRT的電源是正常的.............

因為我把CRT電源撤除,在主板上量到的電壓與故障時相同,所以暫時排除CRT電源部分故障..........

网友E:
用另一支測試棒剪斷串接10M或20M 電阻用熱縮套管3層套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測試電壓值

以  DC  檔測試波形不正常的DX+點電壓

請教一下,沒有波形的時候,在電源板上有散熱片的那四顆TRANSISTOR有沒有很熱?

俺晚飯前試了一下,一台有波形,那個地方不熱,另外一台剛開有波形,過了一分鐘就沒波形,聞到有些過熱的味道,手摸那個HEAT SINK,燙得很。

兩台的那個U1電容,開蓋就看到已經剪過且換過, 還有,沒波形的那台,電源板的幾個綠色的電感的位置,都是導線直接取代,不知道是不是原來修機的換的,所以假期就來學習修理,看你做先鋒的記錄,俺應該會少走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一下,沒有波形的時候,在電源板上有散熱片的那四顆TRANSISTOR有沒有很熱?

俺晚飯前試了一下,一台 ...

沒錯!!  電桿都是導線直通!!

橋整部分我也換過,沒效,追到現在的初步結論,

X軸會左移部分更換74系列IC後及查修幾處電晶體及附帶電路的電阻電容,已經穩定沒看到波形左移了,這部分是追P3的LVL及NEG線路,附近走線的電晶體733、945很多,測量雖正常,我還是先換掉了,二極體檔量到的值與新品差一點點......

目前在查Y軸部分電路,故障狀況是CH1、CH2的波會慢慢相黏,相黏後會變暗,但比之前好一點,之前會整個波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個小微亮點.........

Y軸部分電路,查電路圖先朝P1的1PO、2PO線路之U5、U6查起,後續如何請待續..................

是否能幫我測量一下,手冊上第31頁,電路板路線圖上的供電P8,由左至右是否測量到

    o        o        o        o        o        o        o        o        o        o

  GND    BLK    GND    LTS    +10V   +5V     -8V    +8V     NG     +140V

正常的值應該如上,可是我的+8V開機時是測到+7.5V,之後一路慢慢下滑到+6V左右,問題也不在電源版上,因為我把主板供電拆除,+8V的點能測到有+8.2至+8.5V,但不是持續,因為+8V輸出好像與主板上的訊號有關,我還沒弄清楚是哪一條線........,但是由這部分測試確認POWER版上的+8V輸出是OK的!!

另您述     沒有波形的時候,在電源板上有散熱片的那四顆TRANSISTOR有沒有很熱?

那4顆是在主板上的Q12、Q13、Q14、Q15,在手冊上第29頁,這是Y軸的開關,Q12、Q13是CH1的,Q14、Q15是CH2的,開機後就會發熱,我還在尋找料件,基本上好像我的故障問題與這4顆晶體關係不大,而且測量過這幾棵晶體是好的,沒擊穿,但是附近電容我都更換了,拆下檢查容值都有些差距了,換上容值差異較小的上去,沒作用,現在懷疑是U5、U6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另一支測試棒剪斷串接10M或20M 電阻用熱縮套管3層套上.

這個方法我會試試!!

楼主:
今天終於查到問題點了,但是我沒法貼圖,麻煩WISH大一下,貼圖的瀏覽選項沒辦法點出來,是哪個部份的問題,晚一點我在嘗試看看了!!

楼主:
故障時測X軸的波形畫面

故障時測Y軸的波形畫面

KENWOOD顯示的畫面

測量POWER的+8V電源腳

只測得7.6V,-8V腳測得約-8.7V

CNPAN大發給我的訊息

{整個線路都有大量使用8v,-8v.所以第一個校正點就是-8v
但是這些電壓都會移動.造成錯誤的信號,是不是有接地性的問題造成基準電壓下降,後續全面性問題出現?}

沒錯!!  我就是朝這個方向查到的問題點,只不過CNPAN大這段訊息傳得太晚了一點,

不然我就不用走很多冤枉路了!!

基於這個理由讓我強烈懷疑曾經測試過沒故障的Q307、Q308與Q309、Q310,這4個開關電晶體

其是否因為半導體特性的改變,導致輸出的平衡電壓失衡,所以在我大膽的假設下,認為若是以上的理由

能否將相同型號的電晶體做交換,以便取得平衡,隨即將晶體做調換,

測試情形如下!!....

在+8V腳位置測得電壓

這才是正常的電壓

示波器顯示的波形

測量X軸 DX+及DX-點的波形

都變成正常的波形了,長時間測試約一小時

畫面都是正常的!!

雖然茶道毛病在哪,還不能算維修成功,因為已經變質的半導體還未更換

用久了還是會出問題的,因為+8V與-8V之間還是存在有壓差,畫面波形還是會有雜訊

不知道有沒先進能提供

2SA1209及2SC2911的電晶體要去哪裡購得!!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請檢測U1控制電壓 5 v ,8 v ,140v 是否正常,再判定
但是dx+,dx- 有不對稱波型,似乎也不是u1問題. ...

其實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檢查過線路圖,這兩組輸出的來源是相同只是倒相的不同.
也有提示這4個晶体.
只是您後來查出很多問題.
但我覺得線路不會同時有這麼多的問題才對,只是一時無法有合理的說法向您解說.

闗於+8,-8v 在P10 -校正說明第一條就有提到-8V 的調整,
第p13,p28有標位置,調整後應會比較接近標準值.

在P8 Low Voltage Circuit 也有說明 -8V 是其他工作電壓的基準電壓.

也許+8,-8v 正常後,不一定要更換電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檢查過線路圖,這兩組輸出的來源是相同只是倒相的不同.
也有提示這4個晶体.
只是您後 ...

這部分我也在尋找答案中!!  謝謝指點!!

因為我還有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雜波,這部分我還在查,不知道是哪個環節的錯誤,我把原本的IC都換回去了,工作也正常,表示IC沒壞,但是雜波一直都存在,也懷疑是不是這4顆晶體在作祟,因為溫度到一定程度後雜波也相對減少了???

後續再慢慢做調整校正吧!!  這台搞了很久,一堆工作都還沒推進,只能先放一下了............

楼主:
ESON0724 kenwood  cs-4025  零件需求表
  重點需求

  電晶體
  2SC3787    (2個)
  2SA1477    (2個)
  2SA1209    (2個)
  2SC2911    (2個)
  2SA1156    (1個)
  2SD1666    (1個)

  IC
  74LS86AN   (1個)
  74LS51N    (1個)
  74LS74AN   (1個)
  74LS00N    (2個)
  NJM4558D   (1個)
  ic只有74系列還算好找,代用也比較多,如果您手上有也不妨割讓,謝謝!!

  電容
  1u/50V    (4個)
  1u/50V無極性  (4個)
  1u/250V    (4個)

  次要需求

  電晶體
  2SC1923   (8個)
  2SA1005   (2個)
  2SK161
  2SC3732
  2SK583

  2SC2909
  2SC1384   (3個)
  2SA684    (2個)
  2SA1208
  2SC2910
  2SA1091    (3個)

  2SC945   (30個)  容易取得

  2SA733    (20個) 容易取得

麻煩wish大大幫忙看看能否尋得重點需求部分料件,為求一勞永逸做更換或是備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 kenwood  cs-4025  零件需求表

買的到的你要自己買,買不到的我再幫你想辦法,因為我這裡的零件種類很少。

网友A:
2SA1209及2SC2911有2對中古品,需要的話就送給你,不過它的腳有剪短,不知道夠不夠長?
如果要新品你就要問看看了,或者到大陸買。

楼主:
我PO的需求表除945及733、IC  74系列外,其他的網拍、零件行我都找過了...............................都沒有!!

我在淘寶網有看到,但是不會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A1209及2SC2911有2對中古品,需要的話就送給你,不過它的腳有剪短,不知道夠不夠長?
如果要新品你就要問 ...

我先問一下有沒可以幫我從海外訂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問一下有沒可以幫我從海外訂購的!!

應該可以請惠民幫我們買回來。
請把品過數量先確定好,我問惠民老闆看看。

网友:
我也要搭便車,買1份備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以請惠民幫我們買回來。
請把品過數量先確定好,我問惠民老闆看看。 ...

以上列單子來說,電晶體部分以重要需求為優先採購料件,這是常壞且難以找替代品的部分,單子上的數量為一台示波器的使用數量,我有請盧大幫我問問,如果以重要需求的6種電晶體一份10個的數量含郵資看要多少錢,如果價格太高,就放棄了!!

WISH大如果可以的話,是否也幫忙問一下惠民能否找到這6種電晶體,一份10顆含郵資的價格約多少??

楼主:
手冊部分內文我做了翻譯...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97-1-1.html

提供參考!!

楼主:
今天開機,故障狀況又來了,勢必要換掉那4顆電晶體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開機,故障狀況又來了,勢必要換掉那4顆電晶體了???

看到ESON0724大的維修報告,下了兩個結論...
1.心酸血淚啊!!
2.還是買IWATSU示波器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開機,故障狀況又來了,勢必要換掉那4顆電晶體了???

你好︰
補空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到ESON0724大的維修報告,下了兩個結論...
1.心酸血淚啊!!KENWOOD 示波器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得起!
2.還是 ...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16-1-1.html
Iwatsu一樣會壞的,只是運氣好壞罷了,IKURA拿到壞的想到的是磨練的機會,大家要看的是怎麼修好它。

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16-1-1.html
Iwatsu一樣會壞的,只是運氣好壞罷了,IKURA拿到壞的想到的 ...

我只是把他當工具罷了!! IKURA 的示波器是我經手的,有一點抱歉,只是愛莫能助,因為我只是弱腳一位,要是我的示波器壞了,不是送人修就是當古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只是把他當工具罷了!! IKURA 的示波器是我經手的,有一點抱歉,只是愛莫能助,因為我只是弱腳一位,要是我 ...

eson0724的kenwood示波器是我用350元賣給他的,不幸碰到壞的"我能相助",提供替換零件給他,你可以問eson0724,我要拆2對他壞掉電晶體送給他,要買新零件在台灣買不到的話我請大陸寄,真的不會修我原價買回,不會只有一點抱歉帶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eson0724的kenwood示波器是我用350元賣給他的,不幸碰到壞的"我能相助",提供替換零件給他,你可以問eson ...

WISH大:
  小弟沒有其他意思!! 他的努力精神令人敬佩!! 我之前網路買了一台聲寶20M 1000元,也經常接觸不良,所以有一次大家在發表意見時候,我也表示 聲寶示波器不太好!! 示波器誰賣出不重要啦!! 以您的服務精神算是一等一的,這是有目共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on0724的kenwood示波器是我用350元賣給他的,不幸碰到壞的"我能相助",提供替換零件給他,你可以問eson ...

WISH大不要誤會喔!!    我不是要你買回去喔!!  也不是嫌你的東西不好..................

我的觀念,買二手的東西或新的東西都一樣,只要是機器就一定會故障,只是故障要如何處理,要修復或是報廢而已,我現在把這台抓來練功用,當然遇到WISH大鼎力相助願意提供維修的支援部隊,這一點超感激的啦.....

對了!!  WISH大說要幫我問的儀器有結果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G:
WISH大:
  小弟沒有其他意思!! 他的努力精神令人敬佩!! 我之前網路買了一台聲寶20M 1000元,也經常接觸不 ...

antlu︰
我也只是想讓你明白,買到故障品時我的處理方法,因為你63樓下的結論讓我覺得事實不是這樣。
我服務的精神是否一等一我不敢當,但是就算不是跟我買的我也會幫忙!不然我開這個論壇做什麼對吧!

我只是把我想的跟你講明,若有得罪之處請勿見怪!

网友H: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看到eson0724精神可嘉,我正好今日也在修kenwood的一台4125A的电源部分,由于该机找不到维修手册,故参考4025的资料。无意中在网上搜到贵论坛,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从帖子中可以看到该机电源板的U1厚膜模块易损。 幸而我饿4125A 厚膜尚未有封胶,故今日将其电路和元件型号测绘了出来,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看到eson0724精神可嘉,我正好今日也在修kenwood的一台4125A的电源部分,由于该机找不 ...

精神不錯啦!!  可是技術不夠啦!!   請先進多多指點..............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看到eson0724精神可嘉,我正好今日也在修kenwood的一台4125A的电源部分,由于该机找不 ...

歡迎你的加入,也期待即將露出盧山真面目的U1喔!

网友C:
Kewood C 4025 有電路圖有波型有解說,幾乎是訓練機了,機會難得.
只要用心去体會,學到的不是單純換零件.而是整機檢測流程.
而且不同的狀況由不同的人去處理,用心會學的更多.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不要誤會喔!!    我不是要你買回去喔!!  也不是嫌你的東西不好..................

我的觀念,買二 ...

我........忘了!如果明天晚上10點還沒給你回答,就是表示我又忘了,不過現在東西都在我家,一定會留一台給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wood C 4025 有電路圖有波型有解說,幾乎是訓練機了,機會難得.
只要用心去体會,學到的不是單純換零件.而是 ...

我會去弄手冊翻譯本,就是想多聊解一點.....

等我先把這台修好,再來購入信號產生器後,就準備來做一個示波器調校了.....  有心得會PO個聞上來做分享!!

請期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歡迎你的加入,也期待即將露出盧山真面目的U1喔!

U1上一共有16个元件 两颗4558运放 10颗电阻 三颗电容 1个稳压二极管,这个论坛上我不会传图片。哪位朋友可以帮我传一下,有没有QQ,MSN一类的即时通讯软件我把图片传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H:
U1上一共有16个元件 两颗4558运放 10颗电阻 三颗电容 1个稳压二极管,这个论坛上我不会传图片。哪位朋友 ...

我們這裡因為要擋廣告機,所以設定要貼滿十篇帖子才能貼圖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們這裡因為要擋廣告機,所以設定要貼滿十篇帖子才能貼圖,你可以發Mail給我,我幫你貼上,這樣好嗎?

图片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电路图现在暂时只有草图,明天我把它整理一下,画个工整点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电路图现在暂时只有草图,明天我把它整理一下,画个工整点的出来。 ...

感謝你!等一下我就貼上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會去弄手冊翻譯本,就是想多聊解一點.....

等我先把這台修好,再來購入信號產生器後,就準備來做一個 ...

eson0724,
在新竹今電子有問到底下的, 有需要幫忙 再告知我.....
ps: 明後天有時間再去別家幫你看....都是順路....
2SA1156 , 30 元/per
2SC2911 無, 只有看到 2SC2910
2SC1923,  3 元/per
2SA1005, 16元/per
2SC1384, 8元/per
2SA684, 5元/per
2SC2910, 15元/per
2SC945, 3元/per
2SA733, 3元/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忘了!如果明天晚上10點還沒給你回答,就是表示我又忘了,不過現在東西都在我家,一定會留一台 ...

另外請教一下!!

我在手冊上看到調校這台示波器所需要的信號產生器規格,其中提到需要

正弦波發生器  Frequency: 10 Hz to 10 MHz, constant voltage over tuning range.  頻率:10 Hz至10 MHz,對調諧範圍的恆定電壓。

正弦波發生器   Frequency: 50 KHz to 100 MHz, Output impedance: 50 Ω, constant voltage over tuning range.頻率:50 kHz至100兆赫,輸出阻抗:50Ω,對調諧範圍的恆定電壓。

方波發生器   Output signal: 1 kHz, Amplitude: 10 mVp-p to 10 Vp-p, Accuracy: within ±1%, Rise time: 35ns or less  100 kHz, Rise time: 1 ns or less  輸出信號:1千赫,振幅:10 mVp-p 至10 Vp-p,精度:±1%以內,上升時間為35ns或更少   100千赫,上升時間:1毫微秒或更少

可是調校程序中並未提到需要1MHz以上的訊號,我若要選購信號產生器,挑選0.1Hz~2MHz是否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on0724,
在新竹今電子有問到底下的, 有需要幫忙 再告知我.....
ps: 明後天有時間再去別家幫你看.... ...

真是感謝!!

是否能幫我照53樓的單子   把找的到的料件抓一份,料費及郵資麻煩發消息給我!!

2910也需要一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謝!!

是否能幫我照53樓的單子   把找的到的料件抓一份,料費及郵資麻煩發消息給我!!

呵  我就是照53樓的單子, 印出來, 直接到電子材料行找的....
不過我只看電晶體部份, 74 系列, 跟電容就沒看囉.....
電晶體部份, 74 系列 ==> 可以再幫你留意....
但電容 有圖片及 size 會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一下!!

我在手冊上看到調校這台示波器所需要的信號產生器規格,其中提到需要

一般的函數波產生器最高也有約2Mhz,拿來校正示波器應該都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謝!!

是否能幫我照53樓的單子   把找的到的料件抓一份,料費及郵資麻煩發消息給我!!

我昨天在淘宝上买了该机的4558运放和一些三极管和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花了8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  我就是照53樓的單子, 印出來, 直接到電子材料行找的....
不過我只看電晶體部份, 74 系列, 跟電容就沒 ...

電容主要能找到  1u/250V以上就行  另外還要無極性的

74系列能找的到的話也麻煩一下,不然我要跟很多賣家訂,也挺頭大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函數波產生器最高也有約2Mhz,拿來校正示波器應該都夠了。

我想也是,因為那麼高階的,應該沒幾個人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昨天在淘宝上买了该机的4558运放和一些三极管和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花了80多元。 ...

人民幣喔!!.........  加運費就不只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因為那麼高階的,應該沒幾個人有吧..............!!

既然要校正別人(示波器),那自己(訊號產生器)的標準一定要比別人高,否則校正出來就無意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校正別人(示波器),那自己(訊號產生器)的標準一定要比別人高,否則校正出來就無意義了。 ...

恩!!   專業校正的一定有,  不知道  WISH大!!............................應該也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專業校正的一定有,  不知道  WISH大!!............................應該也有吧!!   ...

我有!不過兩部貴的被借走了,只剩下一部台灣製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民幣喔!!.........  加運費就不只了吧..

刚才算了一下一共是连运费71.71元,在上海买的,我在江苏。今天发货的,明天就可以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不過兩部貴的被借走了,只剩下一部台灣製品。

PRO級的就是不一樣!!   算算因為工作關係,重拾對電子的熱情還不到2年,要再接再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級的就是不一樣!!   算算因為工作關係,重拾對電子的熱情還不到2年,要再接再厲了.......... ...

我有很多儀器不是Pro,是當時工作需要,不得不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儀器不是Pro,是當時工作需要,不得不買呀!

有機會讓它們都亮相一下吧,順便簡單介紹一下!!  讓大家見識見識.........      期待ㄋ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機會讓它們都亮相一下吧,順便簡單介紹一下!!  讓大家見識見識.........      期待ㄋㄟ......... ...

好呀!有機會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看到eson0724精神可嘉,我正好今日也在修kenwood的一台4125A的电源部分,由于该机找不 ...

4125的手冊我搜尋了一下,要下載需要付費

有一個城市檔案可以搜尋,可是我不太會用,你可試試!!

新增載點!!

http://www.imarksweb.net/book/kenwood+cs+4125+service+manual/

网友:
引用 楼主:
4125的手冊我搜尋了一下,要下載需要付費

有一個城市檔案可以搜尋,可是我不太會用,你可試試!!

多谢,  4125和4025几乎完全相同。电源板在高压部分上只有极细微的差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ntlu︰
我也只是想讓你明白,買到故障品時我的處理方法,因為你63樓下的結論讓我覺得事實不是這樣。
我 ...

wish大;
   抱歉!! 我已經修改了結論!! 這論壇也算是讓台灣這邊有個不錯的維修分享網站...

网友J: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16-1-1.html
Iwatsu一樣會壞的,只是運氣好壞罷了,IKURA拿到壞的想到的 ...

是啊,不要像我的那台IWATSU ss-7821,本來想把把它賣了,結果沒賣成卻故障了,檢查結果好像是CRT內部故障,沒得修了,再向朋友借一台同型的來用.
不知老大那裡是否還有便宜的,想買一台適合移動,拿來拿去做測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sh大;
   抱歉!! 我已經修改了結論!! 這論壇也算是讓台灣這邊有個不錯的維修分享網站... ...

你好︰
我也改成補空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是啊,不要像我的那台IWATSU ss-7821,本來想把把它賣了,結果沒賣成卻故障了,檢查結果好像是CRT內部故障,沒 ...

這台SS-7810 100Mhz如何?

网友H:
我朋友手头有两台电源坏的 iwatsu 7610 要出个我。最近手头拮据,等宽裕些了把它弄回来练练手。网上查了一下7610 也是电源部分容易坏,而且也是有个模块易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朋友手头有两台电源坏的 iwatsu 7610 要出个我。最近手头拮据,等宽裕些了把它弄回来练练手。网上查了一 ...

那我要祈禱菩薩保佑我的 IWATSU 長命百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看到eson0724精神可嘉,我正好今日也在修kenwood的一台4125A的电源部分,由于该机找不 ...

不知道  wxbckj前輩  的 KENWOOD CS-4125 電源是怎樣的故障狀況,

能否另外發帖,因為站上也有朋友是 KENWOOD CS-4025的電源故障,可以做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KENWOO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wxbckj前輩  的 KENWOOD CS-4125 電源是怎樣的故障狀況,

能否另外發帖,因為站上也有朋友是 KE ...

前辈不敢当。我也是菜鸟一个,和大家共同探讨。我的电源板是所有各路电压都偏高,也就是稳压未起效果。原以为4558运放损坏,现更换后故障依旧,三极管也查过,是好的。

楼主:
電壓職測得多少呢,我的140V是測到152V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壓職測得多少呢,我的140V是測到152V左右............

喔...那看起來不正常, 因為+140是要穩壓的, 這個數可能根本沒有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喔...那看起來不正常, 因為+140是要穩壓的, 這個數可能根本沒有穩壓

電源版的零件都查遍了,就差晶體沒換了,要等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版的零件都查遍了,就差晶體沒換了,要等料???

隨便找顆 NPN 的換一下試試
可能有收獲, 反正壞就是壞, 不差來玩一下
可能B極的穩壓管出問題了
Q5 應該可以看做是一個受回輸電壓控制的自動可變電阻
它並聯了 R8 那顆 2W 的 24 OHM 電阻, 控制流過負載的電流, 從而使輸出點穩定在-8V
不知道這樣理解會不會貼切, 參考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電源版的零件都查遍了,就差晶體沒換了,要等料???

我的电源板也是查遍了 改换的都换了,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电源板也是查遍了 改换的都换了,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有關穩壓的部分,也要查一下 X+ X- Y+ Y- 的部分喔!!  這部分也會影響+8 -8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SS-7810 100Mhz如何?

WISH大!!  請問一下 X+及X-的額定電壓值為+68V,我測得100多V   奈ㄟ安ㄋㄟ@@!!

原本的故障狀況又回來了!!  應該不只是Q307-Q310的問題而已???

哀!!  一頭霧水了............

看來要再繼續慢慢查,還要待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SH大!!  請問一下 X+及X-的額定電壓值為+68V,我測得100多V   奈ㄟ安ㄋㄟ@@!!

原本的故障狀況又回來了 ...

請問你手上有沒有一台可以用的示波器, 如果有, 能不能看看 U1 的 3,4,8,9, 就是控制穩壓線路的那幾個腳, 他的輸出是不是大概 +/-8V 的方波 ? 因為俺的其中一台已經送走了, 手上只有那台是不能動的, 無法證實這個想法.

原因是星期天去了圖書館一趟, 看到了一本書關於 OPA 的實驗, 裡面提到, 如果 OPA 沒有回輸電阻, 就是設計成開環的電壓比較器, 輸出會工作在類似開關的模式, 他的意思是說, 輸出電壓會接近在正負最大電壓, 中間的會很陡峭, 類似 SWITCHING 穩壓電源的模式. 如果確定是這樣工作的話, 那應該會比較有幫助

俺看圖, XX 應該100多V, YY才是5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  請問一下 X+及X-的額定電壓值為+68V,我測得100多V   奈ㄟ安ㄋㄟ@@!!

原本的故障狀況又回來了 ...

你要的電晶體我寄給你後,你換上了還是一樣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手上有沒有一台可以用的示波器, 如果有, 能不能看看 U1 的 3,4,8,9, 就是控制穩壓線路的那幾個腳,  ...

你不是說變壓器故障嗎?要不要跟我換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說變壓器故障嗎?要不要跟我換呢?

老大, 這樣凹你好像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 這樣凹你好像不太好.

只要你修的好!我也會很高興的。
你把壞的寄給烏骨雞學姐,我下星期回家會拆一個寄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電晶體我寄給你後,你換上了還是一樣對吧!

是的!!

真害...再繼續查故障了!!

楼主:
感謝  mirage0706 大 幫我找的料件,把IC、及可更換的電晶體全部換新品,波形已經穩定,不會消失變暗,但是波形還是偏左,雖然用調整可以回復在畫面裡,根本問題也還沒解決,所以還要繼續查修了!!

目前按手冊調整步驟到第5步,就是這個X軸部分的電壓有問題,  X+ 100V多 X- 80V多,調整VR301無法取得平衡,該電路能測的C、R都測過了,規格有差異的都已更換,看來還是要從晶體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壓職測得多少呢,我的140V是測到152V左右............

XY,的電源152V是否會造成輸出偏高?

電源變壓器是否設定在100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XY,的電源152V是否會造成輸出偏高?

電源變壓器是否設定在100V ?

感謝!!  我已經知道問題所在並且排除了!!

楼主:
不死心家把不死的小強精神!!

對於電壓不正確問題,我今天再把問題點指回電源版,

重新測量各點電壓,再配合電路圖

終歸咎於U1的問題,突然發現電容的焊點斷了,

難怪每次側的數據都不一樣,有時正常有時光跡會消失??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41&highlight=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68&highlight=

所得的結果,

把U1上的電容改為 WISH大建議的 10u電容,  我以10u/16V替換

並且把剩餘的電容底座清除。讓他露出明顯的接點,這個動作真的要小心

接點很脆弱,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喔,光清除就花了30分鐘,

順利地換上電容!!

上電測試

感動!!

都回來了!!    它們(電壓值)都回來了............

當初為了怕把U1弄死,所以才以刮除方式勉強把電容焊上,可能因接點面積太小

造成接觸不良或裂錫導致的故障,讓我足足繞了一大圈......花了很多時間在查修

所慶幸的是,雖然繞了一大圈,但是對示波器的認識又多深入了!!

後續就是要準備調校了..

調校過程,有空再開一帖嚕.............

楼主:
KENWOOD-CS-4025-20MHZ示波器整修-續集-第四單--調校
http://bbs.pigoo.com/thread-38949-1-1.html

网友H:
那颗电容最好是弄颗贴片的钽电容装上去。而且也不用担心漏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颗电容最好是弄颗贴片的钽电容装上去。而且也不用担心漏液问题。

我手上沒有鉭質電容??   昨天換一顆 33u的上去比較穩定了,但是+8V與-8V還是有0.5V的壓差

問題應該也是出在U1上,但是我的U1沒法拆了,先頂著用吧!!

另外電源版上的C5、C6我用 470u/16V,C7用470u/25V,C10用1000u/25V替換

濾波穩壓的效果有比較好了,主板上的電壓值也比較穩定好調整了,

因為原設定值220u/10V  對+5V來說還可以,對+8V及-8V來說耐壓值也太低了,

提高一些容值,使濾波效果好一點??

网友H:
我也把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了,耐压基本都提高一个等级。而且都是采用的日本 黑金刚 红宝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沒有鉭質電容??   昨天換一顆 33u的上去比較穩定了,但是+8V與-8V還是有0.5V的壓差

問題應該也是 ...

ESON0724:
   再次為你的"不屈不饒精神"表示敬佩!! 也為你的示波器完修喝采!! 這種態度足以當 全世界維修一族的表率!!! 也希望台灣的工程師都有你這樣的工作態度!!!   讚啦!!!
PS: 關於 PCB上面的銅箔處裡,我都是使用電動磨指甲的工具,網路一隻賣60元使用2個3號電池,銅箔 接點打磨超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ON0724:
   再次為你的"不屈不饒精神"表示敬佩!! 也為你的示波器完修喝采!! 這種態度足以當 全世界維修 ...

主要是U1上的膠不好處理!!

不然我把IC都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把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了,耐压基本都提高一个等级。而且都是采用的日本 黑金刚 红宝石的。 ...

U1上的額定電容值,我記得是33u/16V
但是以量到的電壓來看應該是10V耐壓才對??

有空我再看看加大容值到100u或是1000u會有何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U1上的額定電容值,我記得是33u/16V
但是以量到的電壓來看應該是10V耐壓才對??

用16V是有原因的 一旦稳压管开路,电路稳压失效 电容上将会有大概14V的电压值。

网友(2012-08-08):
我好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