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軟的]老PS2之讀寫頭調整

楼主(2012-05-24):
SONY PS2 SCPH-10000 十幾年的老古董了
仍然盡忠職守的負責咱家的娛樂大任
但是最近常常讀不到片OR當機
經用膝蓋認真思考過後,判定應為讀寫頭老化所致
以下為胡亂拆解隨便亂搞的過程

1.機型:SONY PS2 SCPH-10000

2.將機體來個過肩摔,趁四腳朝天之時拆下十顆螺絲並卸下底板

3.拆開下方那條反光的DVD排線

4.再將機體翻正,拆機體蓋板後再拆DVD蓋板

5.將拖盤左前側兩顆小螺絲拆下,即可拆除拖盤
   DVD兩側有固定螺絲,一併拆除
   目視左側板上電容皆無突起

6.取下DVD,於讀寫頭背後,黃色PCB處有兩顆螺絲,即為讀寫頭功率調整的VR,
   順時增逆時減,隨手亂轉一番

7.順手將拖盤滑桿上上潤滑劑

8.裝回試機,ps2又可以讀到片子,繼續負起寒舍的娛樂大任

网友:
家裡2台還在服役

大大這篇一定要收作參考

网友:
10000型最開始的機型呢
日製應該耐喔

网友:
我都是用調整vr把ps2再活下去

网友A:
這台還真是歷史悠久.有沒有順便把雷射頭的眼睛洗一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還真是歷史悠久.有沒有順便把雷射頭的眼睛洗一洗啊.

隨手拿棉花棒擦了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還真是歷史悠久.有沒有順便把雷射頭的眼睛洗一洗啊.

petrel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借個版面請問您一下!!

雷射頭的眼睛要如何清潔??

我有台PIONEER PD-F407(25片裝的)常常會跳針,這種雷射頭調整還過可以使用嗎??

還是需要更換雷射頭(我聽說雷射頭好像是消耗品~~不知對不對??)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A:
OK...照步驟來.準備玻璃穩潔一瓶+粗軸棉花棒一支.將棉花棒兩端用手指搓一搓.拉一拉.讓他蓬鬆蓬鬆(這樣比較不會刮傷雷射頭表面).用加工過的棉花棒一頭用穩潔噴一下到前端沾濕為佳.開始上工啦.沾濕的棉花棒在雷射頭上以順時鐘擦拭(力道不要太大)同時濕的棉花也要適時換個方向用乾淨的那端繼續以螺旋狀擦到目視清潔即可.後續動作把棉花棒反面(未噴穩潔那端)照前述方式將雷射頭上的穩潔餘漬差乾淨即可.
遠距教學.觀賞完每人樂捐50元做為網站基金.哈哈.開玩笑的.
建議事項:什麼酒精.去漬油及工業用的清潔劑均不建議歐.因為有些雷射頭表面有鍍膜.酒精或去漬油會將鍍膜溶掉.更有些雷射頭是塑膠材質酒精一上整個就糊掉.那就完蛋了.
至於雷射頭上那個VR是調整功率用的要用儀器調整.建議不要亂動.運氣好可以讀取也撐不了多久.印象中只有JVC-6s那顆調整後可以撐最久.其他不讀取清潔無效我都馬是直接換掉.
你那顆是先鋒2VR的頭.現在已很少見了.先鋒不管1VR.2VR.3VR都有一個共同點.聲音不錯但是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照步驟來.準備玻璃穩潔一瓶+粗軸棉花棒一支.將棉花棒兩端用手指搓一搓.拉一拉.讓他蓬鬆蓬鬆(這樣比較 ...

謝謝您!!...petrel大大!!

原來用玻璃穩潔最妥當!!....
從來沒去考慮雷射頭的材質和表面有鍍膜的關係!!

网友:
大大請問pioneer dvd 讀不到,是否可以調整雷射頭的2VR,要如何調整?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照步驟來.準備玻璃穩潔一瓶+粗軸棉花棒一支.將棉花棒兩端用手指搓一搓.拉一拉.讓他蓬鬆蓬鬆(這樣比較 ...

上次我用酒精後好像讀取就怪怪的了 ==
太晚說了 難怪有點難讀

网友(2012-06-29):
大大實在厲害,VR隨手亂轉一番就修好了,上次小弟也亂轉一番,結果一通電,軟排線馬上燒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