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T20印表機無法通電無電源燈亮

楼主(2012-05-24):
1.型號:EPSON STYLUS T20
2.
3.
4.
5.
6.
7.
無法通電燈亮,在哪裡原因

网友A:
請問你有三用電表嗎?

网友B:
熊熊看,保險絲中有一點,感覺好像斷了

网友:
那種保險就是長那付德性.先查D51+的那端有沒有直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熊看,保險絲中有一點,感覺好像斷了

第三張圖片嗎?
藍色下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三用電表嗎?

有!不過~不知道要怎ㄇ量測

网友A:
先把電源拔掉.將機板翻面.下面鋪張報紙絕源.電錶轉到DC檔X50那個位置.量D51二極體+端(有白色記號那邊)旁邊那顆黑色的電容.有白色條紋那邊是接地-端另一面是+端.黑色探針接觸-端.紅色探針接觸+端.看有沒有約12v的電壓.要注意圖片正面右邊是高壓部分AC110v及DC160v不要碰他.

网友A:
忘了說.測量時要插上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源拔掉.將機板翻面.下面鋪張報紙絕源.電錶轉到DC檔X50那個位置.量D51二極體+端(有白色記號那邊)旁邊 ...

跟我不同三用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說.測量時要插上電源.

保險絲插電就爆了

网友:
別怕.繼續衝.同樣那張圖片C15藍色電容上面那顆黑色的震盪IC拆下來(你又烙鐵+吸錫器+焊錫嗎?)猜之前要做好記號.以免裝回去時插反了.裝回新保險絲插電.如果沒燒掉.良圖片右邊那顆黑色大電容.電錶轉至DC200DV那檔探針黑色接-.+接電容另一端看有沒有160電壓.如果有就是那顆震盪IC燒毀.看看上面編號多少.若再燒保險絲就是前面那個線圈短路或4顆整流二極體或電容短路.

网友:
注意!!那邊電壓很高.手不要碰觸到.也不要短路.純技術服務.安全要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