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UTC U584這顆

楼主(2012-05-24):
請問UTC U584這顆電源晶體還是IC.3隻腳..哪邊買的到.或者有代用的..是電腦主機板上零件.因為CPU反裝.造成UTC U584
這顆爆掉..

网友:
LDO線性正電壓調節IC,替代品不好找.
http://www.ic72.com/pdf_file/u/51031.pdf

网友(2012-08-02):
可以貼圖片嗎
這樣看的話好像是電壓調整IC
他input +5v  output 固定+3.3v   也可以調整從3.8v 到  1.3v
大概是這個意思

网友A:
CPU不可能反裝吧!!  裝得進去的話那顆CPU也毀了!!

CPU座有防呆裝置阿................................

LOW DROPOUT POSITIVE
REGULATORS ADJUSTABLE AND
FIXED

低壓差正
調節器調節和
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不可能反裝吧!!  裝得進去的話那顆CPU也毀了!!

CPU座有防呆裝置阿................................:sa ...

是反裝沒錯..造成UTC U584這顆.慶煙燒毀..應該是電壓調整IC 沒錯.不曉的哪裡有賣..形狀外型是像7805穩壓ic
一樣..圖片不知如何上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反裝沒錯..造成UTC U584這顆.慶煙燒毀..應該是電壓調整IC 沒錯.不曉的哪裡有賣..形狀外型是像7805穩壓i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ED+CIRCUIT&t=0

這裡搜尋到的  可以查一下DATA是否能代用

我看了DATA,這顆應該也是輸出3.3V

1084  3.3V  或許能代用,要查一下DATA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91777328

网友:
DATA SHEET
U584      ==>  輸出可調ADJ
U584 3.3 ==> 輸出固定3.3V

========================
圖片不知如何上傳?

==>如何貼圖︰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LINEAR+INTEGRATED+CIRCUIT&t=0

這 ...

請教eson0724 大..U584  可用這顆1084  3.3V 代用嗎?露天我有找到這顆.不曉的可否替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676499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eson0724 大..U584  可用這顆1084  3.3V 代用嗎?露天我有找到這顆.不曉的可否替代..
http://goods.r ...

你要調一下DATASHEET喔!!

我沒去看DATASHEET,只是幫你用這顆的特性搜尋到相類似功能的零件!!

1084是否能代用你要看一下DATASHEET下去分析比對一下特性是否能夠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eson0724 大..U584  可用這顆1084  3.3V 代用嗎?露天我有找到這顆.不曉的可否替代..
http://goods.r ...

這顆不能代用,他的耐電流不夠

U584耐流是8A

U585只有5A

不能用!!  裝上還是會燒掉...........

网友B:
找一下 LT1083 有7.5A ( 或是以   1083  搜尋 )   腳位相容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part=LT1084CM#
===================
再次提醒   最好把原ic 圖 post 上
這類ic  有分  fixed(固定輸出電壓)   和 adjustable(輸出電壓可調整型)

言盡於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 LT1083 有7.5A ( 或是以   1083  搜尋 )   腳位相容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dataframe.ph ...

多謝以上大大告知..阿力ㄚ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