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 洗衣機故障

楼主(2012-05-24):
三洋 洗衣機故障
下雨天容易報錯
拆開後發現排插接點有銅綠
請問排插接點有銅綠要如何清理

网友:
先用細砂紙將銅綠磨掉,
再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ps 先要找出水氣的問題

楼主:
洗衣機應該沒辦法避免水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機應該沒辦法避免水氣吧

你可以利用含鉬牛油之類的防水牛油搭配洗衣機的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指平常不洗衣服時水排乾,蓋子打開的維護動作。
洗個衣服頂多兩小時,沒理由讓其他22小時充滿水氣造成故障。

楼主:
蓋子平常會打開
防水牛油是抹在金屬接點
或插好後抹在插座朔膠周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蓋子平常會打開
防水牛油是抹在金屬接點
或插好後抹在插座朔膠周圍

端子氧化後,要把接點變亮有困難,噴WD40沒什麼效果,引線要從端子中拔起磨亮也很難,就算拔得起來,接點細小不規則,縫隙多也磨不到

我的方法是將端子線剪斷,直接短接不經過端子座,然後用熱套管包覆

网友:
讚同6F的處理方式

网友:
你要看洗衣機報錯的訊息是什麼訊息,我之前幫人維修理過一台三洋變頻洗衣機,一直跳0D,電氣行看過直接說面板故障,結果害我一直很相信電氣行的專業,但我那個朋友沒讓電氣修,因為電氣行說:換面板3000元,真好賺,拆個面板才大約六-八顆螺絲,就賺了工錢800元,因為我問服務站只要2200元,但可惡的事,我問服務站又保固嗎?服務站說:自已換的沒保固,要服務站的去修才有半年的保固,我心想這還真沒道理,但我一拿回來裝了上去之後,討厭的0D在轉沒幾分鐘之後又出現了,結果我看了洗衣機背板的電路圖,喔!還有一塊變頻板,結果問題就出在那塊變頻板,拔下變頻板之後,再重按啟動確實就又跳出0D的偵錯訊號了!所以電氣行的話不能太相信。記得以前我家有一台冷氣壞了,其實只有風扇不會動而已,後來我媽打電話叫電氣行的來修理,結果電氣行說風扇馬達燒掉了,這冷氣又太舊,要叫人繞線圈,會比較貴,後來我就跟我老媽說叫電氣行的不要修了,等我放假再回去修就好了,我一看,真的氣死我了,只是兩顆保險絲壞掉而已,花不到20元就好了。所以你還是先查查那個故障訊號,再從說明書上查那個故障訊號。才不會了扣扣,畢竟現在錢難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