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ERITON-7700GX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05-24):
這台是同事辦公室用的主機,

狀況:不開機

我的習慣未上電前先檢視各項零件外觀

一開殼就發現電容爆了,來看一下圖吧!!

開殼全貌..

ACER-VERLTON-7700GX使用的主機板型號

馬上看到的故障

最糟糕的CPU散熱安裝

拆下散熱模組

果然接觸不完全

這樣的散熱安裝當然無法讓CPU正常運作

沒把CPU燒掉,已經算幸運的了

硬碟也是直接卡上

搖搖欲墜

把主機板拆下

爆漿的電容

我把未固定好的硬碟另外在機殼上打2個洞固定,

因為我沒專用的滑軌,只好出此下策了

CPU散熱模組,找了一顆之前汰換下來的換上去

電容除了爆開的更換外,順便把同路的都換了,

還好沒有發現有容值異常太多的,順手換了,一共換了6顆

上電試機,OK!!

以上謝謝指教!!

网友:
eson大~
那個CPU散熱器及硬碟是User自己裝的嗎!?Acer原廠出貨不會是這樣吧!?

楼主:
看到HD的安裝,一定是被修過了,但是我不知道這是誰修的??

應該打屁股..............

网友:
小朋友修的~~~~

自己啥都不懂拿別人的電腦來練習,擺不平就花錢送門市還可以撈一票(修1000收2000),
我碰過這種案例特別多..

网友:
後面應該多加一個風扇抽風
然後把散熱器轉方向吧

楼主:
這台是公的機器,沒有給我這部分的預算,有很多零件我都自貼,

哀!!  在加風扇我會虧死..............

而且這台發熱量還不算高,平時也只做文書用,梅家也無所謂的啦!!

网友:
是 "Veriton" 吧?

很棒的文章,標題改一下卡好!

网友A:
veriton7700的主機原廠有硬碟固定架直接卡在硬碟槽

网友:
如果每台都這樣好修.我就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ton7700的主機原廠有硬碟固定架直接卡在硬碟槽

要有滑軌才行!!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今天又修了一張 微星945的主機板,故障狀況類似,也是這裡的電容爆了???

网友:
比較爛的POWER好像容易有這種問題...

我拆壞板有時候看電容底部好像也鼓鼓的

不知道換掉的話會不會復活..

另外想問 固態的電容是只會鼓底部對吧?

而且我看好像固態電容容值和一般電解會差一點點?

楼主:
電解電容的值會有較大的誤差!!

固態電容我只看過脫衣服的,這種比較不常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