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維修..好像是「絕緣電阻測試儀」

楼主(2012-05-25):
今天下班前,有位客人問看我是否有認識會維修此設備的達人,
說他問了同業的,也是都無人能維修.....
所以就上論壇來問看看,這台是什麼名稱我也忘了...
維修地點應該是在桃園,會修朋友的人留言一下,或用短消息
我再用短消息,告知對方資料,價格方面,你們再自已談,

有人能告知這是什麼設備嗎?

网友:
這應該也是Hi-Pot機的一種
只是不知道是測試甚麼用的
以前做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時
只測試到3還是30kv而已
這一台到100kv,說實在的,感覺就很恐怖

网友:
絕緣電阻測試儀 -- 可以用於測試導線絕緣,變壓器線圈繞組防護漆絕緣測試,還有高電壓的耐壓測試等等,也可以說,只要想了解材料或電器類成品的絕緣程度的,都可以測,有的是屬於安規的規範,有的只是要事先了解材料的絕緣程度,以避免產品售出後出問題.

例如高壓線,20KV,30KV等等,若是沒有經過事先的測試,就不知其耐壓的高低了,而其塑膠皮上所標示的耐電壓可能就不是真的.

楼主:
感謝雄大和scottwang大的解惑,我稍微了解了,
只是那位客人也很奇,修電腦的那會修這種設備啊,
後來才想說上pigoo問看看有沒有達人專修這種機器,
聽他說,市面上的都沒辦法測太高的電壓,所以才想原機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雄大和scottwang大的解惑,我稍微了解了,
只是那位客人也很奇,修電腦的那會修這種設備啊,
後來才想 ...

一般10KV以上,除了是像以前較大量的CRT高壓,因為已到一般消費品市場了,其它不管是什麼東東,價格就是很高貴,而且也不好買.
示波器用的50KV高壓探棒,要NT$50K以上,你可以想見有多麼的高貴了.

网友:
100kv是做台電生意的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