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 TERCEL副駕駛座玻璃歪掉維修

楼主(2012-05-25):
今天又要來發我這部老車的維修實例了,話說母親節前一天,偉大的岳母大人被他們那個里的里長推薦為模範母親,整個鎮23個里一起表揚,這對岳母大人來說是何等大事,千萬不能不到場,表揚結束後,接近中午準備開車回家,曬了一個早上,車子太熱,想說開個窗戶不會那麼熱,不開還好開了玻璃整個歪掉,還好大太陽沒下雨,只好先想辦法扶正能關緊再說,看到這個情況想說大概是昇降機骨架壞掉了,可是才換不到兩年耶!還是要先確認一下,下午就先拆開看一下,結果昇降機沒壞,是固定玻璃和昇降機的塑膠座斷裂,斷一邊導至玻璃下降往前歪,又不能換座,座是跟玻璃黏住,萬一沒黏緊又更麻煩,假日修車也很麻煩,先扶正能關緊再說,用GOOGLE搜尋一下,沒有太多的實例,在不想花太多錢的前提下,用AB膠及中性膠黏回去試試看,昨天下午休假準備好工具開始拆,這門板之前發後座無法從車內開門維修時就有解說了,今天就再說明一下 影像0122 (中型).jpg ,先拆掉開門開關的螺絲,它還有卡榫是往右邊卡住,要拆掉就往左邊退一點, 影像0113 (中型).jpg ,扶手座的蓋子往上撬 影像0114 (中型).jpg ,就能看到固定的兩個螺絲,兩個螺絲拆掉 影像0115 (中型).jpg 就沒螺絲了,喇叭蓋子一併拆掉 影像0116 (中型).jpg ,門板往上拉因為要閃過中控鎖,門板拆下後昇降機的開關接頭拆下,就是剩這個樣子囉, 影像0120 (中型).jpg 塑膠布往下掀開,就能看到昇降機的機搆,首先要拆下玻璃,玻璃用兩個螺絲固定,空間不大,因為這樣子準備小的套筒板手, 影像0117 (中型).jpg 後面的沒啥問題,前面空間小又看不到,轉了很久才轉下螺絲,就是這個塑膠座斷掉 影像0118 (中型).jpg ,接下就是重點了,把要黏起來的兩個接觸面先用砂紙磨過,有一點粗糙面幫助黏接,AB膠混合攪拌成乳白色,塗上黏接面黏合後靜置30分鐘 影像0119 (中型).jpg ,等待的時間車子板金有一些掉漆的地方補補漆,有一大片面積亮光漆已經掉漆,只能用噴漆噴過,30分鐘後檢查黏接面還刻意拉一下看會不會脫落都很正常,照之前拆的方式回裝,就是玻璃固定的螺絲不好鎖緊,其它就沒太大問題,回裝完測試一下動作正常,希望能撐久一點,謝謝收看!

网友:
應該只能撐一陣子...
再來夏天溫度會越來越高....
塑膠部品劣化也會越嚴重....
這應該可以去汽車材料行問看看有沒有料....
應該不貴...

网友:
我的後座和副駕駛座的升降機都壞了@@"
又要花大花了~~

网友:
網路Y拍有兩個 toyota原廠零件賣家...

一位在台北,一位在台中,可以問看看喔!!

网友:
台灣省汽車修護同業公會應該會把你列入拒絕往來戶,因為您
嚴重妨害台灣汽車產業發展......

去找看看相關料件拉,這樣搞不持久的....哪天下雨壞掉就更糗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建議,
PIGOO裡被列為拒絕往來戶的不只我一個吧!
其實還蠻爽的,
我會先聽從各位大大的建議,先買零件備著,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再告訴大家,再次謝謝各位大大的忠告!

网友A:
今天又要來發我這部老車的維修實例了,話說母親節前一天,偉大的岳母大人被他們那個里的里長推薦為模範母親,整個鎮23個里一起表揚,這對岳母大人來說是何等大事,千萬不能不到場,表揚結束後,接近中午準備開車回家,曬了一個早上,車子太熱,想說開個窗戶不會那麼熱,不開還好開了玻璃整個歪掉,還好大太陽沒下雨,只好先想辦法扶正能關緊再說,看到這個情況

以速讀法抓到重點一看,哇,岳母算「對」的。還扯到「扶正」真是令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速讀法抓到重點一看,哇,岳母算「對」的。還扯到「扶正」真是令人。。。。。。。。 ...

逃兵大...
您這是另類關鍵字搜索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逃兵大...
您這是另類關鍵字搜索嗎???

想當年張真誠教授是位超人級的教授。
http://msn.iecs.fcu.edu.tw/~ccc/

有人在網路上想要搜一下張老師的著作。
打入「張真誠」三個字。

只看到找到金庸的小說,上頭寫著「..........一張真誠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