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會修電元供應器的....大大門...

楼主(2012-05-25):
徵求會修電元供應器的....大大門...請留聯絡方法....我可那過去給大大们看

网友:
這篇是舊帖重發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4%BE%9B%E6%87%89

還是老話!!

來到這個論壇,就是要想方設法自己動手DIY並技術交流,不然請直接找你家附近的電腦公司處理或換新就好了!!

這次加個建議??

你把電源供應器的圖片多PO幾張上來,含內部元件照片

初步眼見可以判斷的可以先幫你分析,然後自己動個手把懷疑的零件做更換!!

最常見的故障就是,電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