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種數位電表要怎麼發揮它的戰力??

楼主(2012-05-25):
我有看說明書,上面那八個按鈕的意義我大概知道。

我比較不知道的是,這種電表可以怎麼應用!!??
(看起來好像是一台挺好用的電表)

网友A:
這台除一班三用電表功能外還能測試溫度、電感,不便宜喔!!

网友B:
卯起來狂用 什都拿來測一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除一班三用電表功能外還能測試溫度、電感,不便宜喔!!

是啊!!功能滿多的。目前只會把它當一般電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卯起來狂用 什都拿來測一測...

哈哈哈~~~不是這個意思啦!!

這台好像可以設定高低點、記錄高低值、設定時間(我也不知道)等等。
以上都是看說明書來的,真實情況的應用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指的是如何應用這台電表啦!!(我沒有電子背景,能力薄弱,只好來問問大家。)

网友:
回歸最原始的初衷....
電表就是電表....拿到哪裡都是電表....
附加功能多,也不過表示它能量測的東西變多了,就醬子....
至於怎麼應用?
電表就是拿來量測用的...
看要量什麼,就給它量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卯起來狂用 什都拿來測一測...

動畫圖檔佔了 3671048.
姑娘雖漂亮,但是畫面的動態讓人看了會頭暈 ...
目前網站又多了廣告,為了網站的頻寬,不知是否願意割愛把大動畫拿掉呢? ...

网友C:
以[REL]鍵 功能  用來扣除 探棒端至電表端 衍生之 L/C/R/
(有看到電感擋  因此我賈設也有電容擋 )

對低數值擋最小檔位 會常用到

測電感(H)擋  為例
   假設  - 探棒端至電表端 衍生 20uH   而 電感(H)擋假設最小檔位是430uH
         若是 待測物 電表讀值為 120 uH   實值都得人工另行扣除 探棒端衍生之 20uH  而得100uH
         [人工另行扣除]    常常 會被忘記  或者  多項待測物 資料 人工另行扣除麻煩
  有了預先扣除 還原正確讀值為 100 uH   就會方便多

  [預先扣除] 動作 : 探棒端 相交短路 按下[REL]鍵  就有預先扣除 類似歸零動作

R擋  同上
若有C擋  探棒端 空接   按下[REL]鍵  預先扣除 探棒端衍生之 雜散電容

最小檔位較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REL]鍵 功能  用來扣除 探棒端至電表端 衍生之 L/C/R/
(有看到電感擋  因此我賈設也有電容擋 )

沒錯,有電容檔。

看來這台可以做準確一點的量測(雖然我不知道準確量測要做什麼)。
多謝開光點眼。。。

网友D:
這台的型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台的型號是?

好像沒人在賣了,露天上查只有一個人賣二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沒人在賣了,露天上查只有一個人賣二手的

剛才有詢問自取地點,現在在等他回覆了(好險他的公司只在我家附近而已)

這電表CP質好像還蠻高的,希望買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才有詢問自取地點,現在在等他回覆了(好險他的公司只在我家附近而已)

這電表CP質好像還蠻高的 ...

不過這是幾年前的出品,怎麼沒人在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過這是幾年前的出品,怎麼沒人在賣...

大概素~停產咧~

http://www.gwinstek.com.tw/tw/pr ... p;mid=97&id=474

网友:
感謝樓主提供型號,以順利買到電表

想再請教您電池盒內 F1 0.5A 保險絲,是用跳線嗎?

网友F:
額外的電感電容孔 不能用探針量
測量時 只能用戳的? 還是有配件能插?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額外的電感電容孔 不能用探針量
測量時 只能用戳的? 還是有配件能插?

配件可能要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