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3.16A 變壓器指示燈不亮

楼主(2012-05-25):
有兩顆,情形都一樣

不知名的19v 3.16A 螢幕變壓器
故障情況是燈不亮

大電容有160v

MOS K2996管正常

22UF 50v 只有0.24v

光耦端(3.4腳)有157v電壓

不知道是不是
電源管理IC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96-1-1.html

同樣的症頭...

22uf 50V 電容
換過還是一樣

网友B:
空載和有負載時輸出各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載和有負載時輸出各是幾V?

對不起...

""空載和有負載時輸出各是幾V""

是指DC頭那端的電壓嗎?

如果是的話,電壓皆為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載和有負載時輸出各是幾V?

燈不亮應是沒有輸DC輸出了吧!除非燈壞掉,
檢查PC板背面那只電源管理 IC ,量測各腳電壓值,再判斷是否正常工作
近拍一張電源管理 IC 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不亮應是沒有輸DC輸出了吧!除非燈壞掉,
檢查PC板背面那只電源管理 IC ,量測各腳電壓值,再判斷是否 ...

電源管理IC是 23842

光耦端(3.4腳)有157v電壓

1.2腳量不到電壓

网友:
換一顆吧!強力膠下好幾個元件應該都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空載和有負載時輸出各是幾V""

無輸出應是2384這部分有問題.
檢查2384的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查一下沒有19v輸出

應該是電源管理IC 故障

23842這顆有替代的嗎?
因為找不到pdf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一下沒有19v輸出

應該是電源管理IC 故障

近拍一張圖來看看吧!
有些PWM IC 可以替換,但以用同型號最好,
找不到資料的型號確實是維修的難題,
如果太麼煩換一顆就解決問題了,一顆不約兩百多元就有了,留些時去做其他有價值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拍一張圖來看看吧!
有些PWM IC 可以替換,但以用同型號最好,
找不到資料的型號確實是維修的難題,

因為沒有顯微鏡攝影機

所以不太好拍

我光用幾倍的放大鏡
再抓角度才能看的有點字

從網路上抓個圖放上來

网友:
網路上找到賣家就直接下標買來換了吧!
但是在更換之前要先確定週邊元件是否有短路,排除短路之後再上電測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246882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一下沒有19v輸出

應該是電源管理IC 故障

個人覺得這顆應該是跟UC3842相容的, 可以跑線路看看是否相容
http://www.danyk.wz.cz/uc3842_2.pdf

网友:
+1~~3842......
23842是沒聽過..

网友:
請問輸出端的稽納二極體有短路嗎

楼主:
電源管理IC

网友B:
依你量的電壓, 它連工作電壓都沒有,應該是有零件故障了.
把23482拆下來,再分別量IC和電路板,看看2腳跟5腳是否短路.
再檢查工作電壓的供電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量的電壓, 它連工作電壓都沒有,應該是有零件故障了.
把23482拆下來,再分別量IC和電路板,看看2腳跟5腳是 ...

1跟5不通

6跟7腳是通的

板子上
1跟5是通的

再去量另外一顆同樣是故障的

1 5 6 8 通

看樣子應該是 兩顆變壓器都壞 IC 了

有沒有怎麼剛好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1跟5不通

6跟7腳是通的

第5腳可以確定是否為接地嗎?
第1腳像有接一顆電容和一顆電阻. 若板子上1跟5腳短路似乎不合理.
可能要跑一下IC周邊線路,看看是否有零件壞了.

若假設它是3842相容的IC,6跟7腳短路的話肯定是壞了.

网友D:
之前修過同款變壓器類似的故障,是因為膠變質,導致下面元件的接腳被腐蝕斷裂,可以的話把膠小心挖開(不要傷到內部元件)看看是否有類似情形

楼主:
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57-1-6.html

先記錄一下

楼主:
短路了,但是看不出來是幾歐姆的電阻
起來棕 藍 金 金 的樣子

故障位置在 R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過同款變壓器類似的故障,是因為膠變質,導致下面元件的接腳被腐蝕斷裂,可以的話把膠小心挖開(不要 ...

狼大是否可以幫忙看一下是幾歐的電阻

另外標題可以幫忙改一下

"" APD 19v 3.16A 變壓器指示燈不亮 ""

网友:
拍謝我沒記這顆電阻的阻抗,不過正常來說阻抗應該要數歐姆

楼主:
把膠都挖清後,有部份有腐蝕的情況,研判膠可能變質後帶有液體
測試其他零件都沒短路情況
換上新的電源管理IC
有電壓輸出了  19.17v

MSC UC3842A (不知道MSC這家公司,找不到PDF檔)

各電壓如下
1. 2.11v
2. 0v
3. 0.28v
4. 2.5v
5. 0v
6. 0.13v
7. 11.42v
8. 5v

完修,謝謝各位。

感謝 jeanshyen 大的提醒

因為 Ricky大告知可用這顆 UC3842A

隔天就去買了5顆,由於狼大有提點說,膠底下可能會有故障的零件
於是就先把膠清除乾淨後,再一一解下來是否正常
最後才確認都正常才把 IC 換上去
不然沒查清楚故障原因就換上去,深怕一顆15元就飛了
所以問題比較多,謝謝指教。

网友(2012-08-02):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