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積科技KY-350ATX

楼主(2012-05-25):
誰知道這顆拋阿的電路圖,零件C34 C35 是啥好像裝反了不確定,現在一直壓降
az7500bp這顆IC VCC電壓才6.7V然後慢慢降下會不會是IC壞了所有的電容我都換了

网友:
C開頭的是電容
其他地方有電容的腳看一下
有可能是你把電容裝反了
而且你沒有把照片放上來
被降壓可能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我建議你先去看看版規
否則只有這一小段文字可能會被檢舉為灌水

网友:
有壓降代表電容壞掉,裝反應該也會沒功能,電容也會壞掉,裝反等於直接將電容短路。
電容本身有穩壓的功能,類似儲水的水庫,電容壞掉時,加上負載時就會產生壓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