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爆爆 !!

楼主(2012-05-25):
電容自爆又一樁 !!

网友:
這是大陸作的山寨版電容吧

楼主:
店裡賣的賣多久我也不知道 !!!

上面沒有廠家 , 應該是山寨版沒錯 !!

還好買了三顆而已 !!!

网友A:
NCC的KZG怎會沒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C的KZG怎會沒廠家...

KZG 我以為是等級 !!

NCC 我看是 慘 兮兮 吧 !!

网友:
KZG 這個型號超會爆

但這上面印的字體很不太對勁

网友:
KZG壽命是比較短的,但是再電解電容裡主機板和顯示卡愛用,電解NCC KZG常用在主機板上,他壽命才2000小時 105度,其他電容壽命都比他高,也許是壞掉的主因,不用KZG常見大概就是用KZE取代了,其實KY壽命比較長,但是聽說主機板不適用,不知用了到底會降多少壽命就是了,不過目前都改成固態電容,有沒比較耐用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壞了沒那麼容易看出來。(NCC 就KZG最容易壞)

网友:
看來是放到臭酸了

网友:
固態用完了,目前用KY修理一堆爆漿KZG的主機板

网友:
又一電容自爆~~

网友:
KZG的電容似乎滿容易壞的?先前看到主機板上有KZG的,拆下來後都是容值有變。

KY的也不錯用,但是Size好像都滿大顆的?電容的大小是否代表著好壞嗎?

网友:
KY修理一堆爆漿KZG的主機板......

嗯~~~~~~學習了,
原來狼大也有用KY啊!

沒想到KY這麼好用啊!
重點是不會短路嗎?:on_066|

网友B:
哪裡買的  說一下 免得 其他網友 又買到~
現在 大陸的一堆 假貨~ 用的 現在 我只敢用台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裡買的  說一下 免得 其他網友 又買到~
現在 大陸的一堆 假貨~ 用的 現在 我只敢用台灣的 ...

在我們這邊的電料行買的 !!

你們應該不會有機會買到啦 !!

网友:
KY就特性而言比不上KZG,不過KY壽命比較長,或是使用比較接近KZG的KZE也不錯,狼大以前的文章就寫過,狼大比較喜歡用KY系列(低阻抗長壽命),但是特性比不上KZG就是了,KZG是超低阻抗但是壽命較短,NCC是目前是日製裡比較好買到的,Rubycon電容似乎比較難買到,nichicon (HM)系列也滿常出問題的,和KZG一樣屬於壽命較低的,但特性比較好。

网友:
KZG爆漿還蠻常見的..
手上隨便找就有幾棵拆下來的..

不過樓主是還沒用就爆的...
這就比較沒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