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21V 150W 鹵素燈箱 電源維修

楼主(2012-05-25):
這台是朋友拿來請我修修看的
一開機, 連電源都沒有, 查看過保險絲, 沒有燒掉..
發現案情並不單純...
這台是全區域電源, 意指, 可用一般修電源模式

01.這顆 TRIAC BTA06-600C, 已壞損, 用肉眼即可辨別,
先前還看錯編碼誤以為成 BAT06-600C 的烏龍, 難怪都找不到 DATASHEET,
不過電料行沒賣BTA06-600C, 故以更高規格 BTA08-600C 替代
02.高壓側, 拆下後, 發現不得了, ESAD92-02 高壓二極體竟然斷了一隻腳
03.連二顆13007 也雙向導通了~
04.
05.
06.頗腳的二極體
07.全部換上全新品後, 全面檢測其餘零件及變壓器, 有無短路狀況, 並全面升級電容成日系電容
08.這些是可憐的犧牲者
09.開電正常囉~
10.正面圖
11.背面圖

Datasheets
BAT06-600C.pdf (73.56 KB)
BTA08-600C.pdf (68.3 KB)
ESAD92-02.pdf (71.14 KB)
Q NPN ~ KSE13006~7.pdf (77.26 KB)

网友A:
恭喜軟修~~~~不過電解電容全死也太狠?還是是順便換掉?
晶體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軟修~~~~不過電解電容全死也太狠?還是是順便換掉?
晶體爆掉...

電容是順便換的~作功德

网友:
辛苦了...如果是我可能只會檢查一下電容有沒有爆漿而已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壞很大

网友(2012-08-18):
太棒了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