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2701FM無電源吳紅燈

楼主(2012-05-25):
有哪位大大有遇到ㄉ
沒有24 12

网友:
無電源--->查1次測
無紅燈--->查5VSB待機迴路

楼主:
大電容有160
5VSB無

网友:
這塊電源板是12v起動的,不是5v的

网友:
+1~~~~~~~~這塊電源板是12v起動的,不是5v的

之前請教一位老師傅後才得知。

网友:
在第一張圖中間那顆MOS及變壓器先查!!

這是比較容易出狀況的元件,這2個是好的,那故障點就好查了,周邊電路元件應該能查到??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教導
目前測無12V 24V
MOS檢查中

楼主:
測MOS 17N80C3有160
UC3843A 無輸入輸出

网友:
看清楚,這片有12v/12v   12v/24v兩種規格,起動也不是什12v起動,機上12v起動包你哭,重點這兩片都沒5v

网友:
這一台的主機板
容易掛 看主機板
DC-DC 可能是這台的故障點
這台主機板跟3001AM  3001FM
都可通用喔  跟3001AM 是同一塊主板
確定12V啟動  你會壞更多

楼主:
目前電源板無電壓到主板
式電源ㄉ問題ㄅ

网友:
買一塊裝上,不用想太多

网友:
這位樓主請您量一量您的按鍵有沒有短路記得拆下來量再問

网友:
如果只想換機板不煥零件永遠不會進步

网友:
還有電源線有110v.近來嗎

网友:
你有換過.兩顆圓形水藍色的電容嗎?其中有一顆是突破吸收器,也是保護器,就是你電源插錯時,啊你們看類似電容器,其實他是突破保護器,在微波爐、CRT電視,裡面都有這一顆!
到電子材料店,人家就會跟你講,維修時,請保持頭腦清晰,靈建的名稱和鑑別方式!
本人75年在中華商場賣零件賣了3年!

网友:
如果不行,品質比較重要,板子留下來練習.

楼主:
有110V進來
目前拆下電源板測試無輸出
應該跟按鍵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10V進來
目前拆下電源板測試無輸出
應該跟按鍵無關

花點小錢換新
或是給論壇的先進維修
在旁(請益)會比較快

网友:
如何快速穫利,比技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