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示波器要不要接地?

楼主(2012-05-25):
最近買了平生第一台的 HITACHI 日立 V-212 20Mhz 中古示波器,也看了很多有關示波器的文章,有一點不明白,就是示波器本身的電源要不要接地,有幾種說法:
1. 示波器本身不要接地,被測物用隔離電壓器
2. 示波器本身不要接地,被測物可以接地
3. 高階示波器本身就有隔離,電源有沒有接地都所以沒關係。
另外V-212示波器上面有一個接地孔,這個跟電源接地是同一源?或是跟探棒接地同一源?
小弟第一次使用示波器,很多都不懂,請大大指教。

网友:
如果不安心 買個1:1的 隔離變壓器 約一千元以內
這篇可以解疑惑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063003338

网友:
HITACHI的說明書裡沒寫....
不過照我翻譯IWATSU SS-7802A的說明書中所說的,應該是要接地,
只是HITACHI接地的方式我不知道....

以下是IWATSU SS-7802A有關接地的說明....
請使用三插附接地電源線。使用隨付的三插電源線接上三孔插座,
電源線之接地線即可接地。如果未接地,有可能導致觸電或儀器損毀。
若使用三孔/二孔轉換插頭,請將三孔/二孔轉換插頭上之接地端子接地。
使用兩孔電源線可能會導致觸電。

网友:
我不知別人在用的情形如何,我自己買的同型機種,已用了20幾年了,不曾因為沒接地而發生問題,不管南部或北部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