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洋冰箱SR-515DX的動作原理

楼主(2012-05-25):
請教三洋冰箱SR-515DX的動作原理 電子基板上的CN2 CN3 CN4 的動作原理
有請狗狗大講解..謝謝
請問冷度到如何控制停止運轉及除霜控制動作原理
我講解一下不對請更正..CN4為冷藏室風門控制小馬達帶動白色籃色一組線圈570歐姆.黃色紅色一組線圈570歐姆 , CN3為冷藏室左側調整溫度用 ,白色籃色一組2k VR控制冷凍室溫度用 , 黃色白色控制冷藏室溫度用 ,橘色白色為保鮮指示燈 ,綠色白色為冰溫指示燈 ,紅色白色為微凍指示燈,黑色白色為變溫開關 ,  CN2為感溫器有4組, 這個感溫器在冰箱內,我怎麼只有找到3個,( 一個在冷凍室左上角),( 一個在冷藏室左上燈泡旁邊),( 一個在變溫室中央), 另一個不知道在那裡, 知道的大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此機型比較不同的地方它是變溫室機種,這是多門式冰箱,所謂變溫是將冰箱設計一個獨立空間當作變溫室,它有三種溫度變化,微動:-7度C  冰溫:-1度C  保鮮:1度C , 其他控制方式就跟三洋一般電子式冰箱是一樣的

  這一型的冷藏室與變溫室控溫的方式是將冷凍庫送過來的冷空氣,透過2顆步進馬達來控制冷藏室與變溫室風門的開啟與關閉,它的動作原理有點複雜,我來說明一下:
  (1)基板送電第一次會先作打開歸零動作,之後再回到原來應到位位置
  (2)冷藏室風門可單獨作開/閉動作
  (3)當變溫室風門與冷藏室風門一樣時,需先經冷藏室風門動作,才會動作到變溫室風門
       例如變溫室風門與冷藏室風門皆在關閉狀態,而變溫室風門要打開,需先將冷藏室風門打開後,再打開變溫
       室風門,之後再將冷藏室風門關閉

此塊基板共有5顆IC, IC1與IC2是2顆一樣的單晶片,IC3是ULN2003反相器,IC4是LM324(OPA)當比較器用,IC5是78L05穩壓IC

共有7顆電晶體,Q1是A608用來控制IC1與IC2第4腳的重置,Q2與Q3是C114當開關用,用來選擇變溫室是要微凍還是冰溫,Q4~Q7是A114用來控制步進馬達的正反轉

有2顆繼電器,RL1是控制壓縮機開/閉動作,RL2是控制電熱管開/閉動作

有4個端子座:
CN1(4-PIN):分別是1腳AC1 . 2腳AC2 . 3腳電熱管 . 4腳壓縮機
CN2(8-PIN):感溫器端子座,共有4顆感溫器1-8腳為冷凍室感溫器,2-7腳為化霜感溫器,3-6腳為冷藏室感溫器,4-                5腳為變溫室感溫器
CN3(7PIN):控溫基板端子,1腳變溫室溫度選擇按鍵,2腳變溫室保鮮指示燈,3腳變溫室冰溫指示燈,4腳變溫室微
                    凍指示燈,5腳冷藏室溫度VR(2K),6腳冷凍室溫度VR(2K),7腳接地
CN4(4PIN):步進馬達端子,1-2腳冷藏室風門,3-4腳變溫室風門

其他控溫及化霜動作原理同一般三洋電子式冰箱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機型比較不同的地方它是變溫室機種,這是多門式冰箱,所謂變溫是將冰箱設計一個獨立空間當作變溫室,它有三 ...

感謝狗狗大講解...很詳細的資料..謝謝

网友:
講解很詳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