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32" 接電視有水波紋

楼主(2012-05-26):
各位大大您好:

我的這台西屋LCD顯示器如果接數位機上盒

會有橫波的水波紋

接電腦訊號就不會異常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哪裡有問題

品牌、型號:西屋WT-L3226S

有可能是視訊盒掛點了嗎??

橫波水波紋

橫波水波紋

网友:
主機板故障 也有可能電源板故障
總是要拆機 才能知道是何故障區塊

楼主:
因為沒有像機用手機拍
有些模糊   請見諒

网友A:
電源部分的小電容好像凸了??

主版上的電容也順便換了吧!!  再試試!!

濾波不良會出現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部分的小電容好像凸了??

主版上的電容也順便換了吧!!  再試試!!

可是大大那是接電視訊號才會有波紋出現

電腦訊號就沒有囉!!

用目測看電容沒有凸起來呢!!

在附上一張圖

左邊是電視   右邊電腦

网友:
接數位機上盒會有水波紋....
因為你接電腦沒有問題,所以....
假設:電視/視訊盒沒有問題
那訊號源就是問題了....
兩種狀況會出現水波紋....
1.訊號太強或太弱
2.頻道頻率偏移

實驗測試方向
1.加衰減器或強波器試看看
2.手動調整頻道頻率

先這樣...

网友:
主機板異常修就對

网友:
主機板上有電容該換了.......

网友:
carl0804 大 說的對喔!  我遇到的經驗中.因地區不同
西屋的要接機上盒好像要接衰減器或強波器.依訊號源為主喔!
有些機上盒安裝時都會隨機附上.
先查訊號源再來判定吧!
可先不接機上盒.直接接TV訊號源試試喔!

网友B:
疑問!
是外接數位電視的"數位機上盒" 還是這電視本身附掛在機身後面的電視盒?
看這主板是東元OEM...

网友C:
給答案!不聽@氣死閒人…

网友D:
我會做上面的假設,
皆因樓主說了"接電腦訊號就不會異常".....

所以假設性的認為電視和付掛的電視盒應該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部分變成是訊號源...就是那台"數位機上盒"...
先不論"數位機上盒"硬體好壞....
先就訊號本身來測試是否有異常....
小弟單就以前做電視播放系統的經驗來看,
兩種狀況會出現水波紋....
1.訊號太強或太弱
2.頻道頻率偏移

所以上述兩種方法都測過還是無法解決,
再來看"數位機上盒"本體是否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答案!不聽@氣死閒人…

大大,我有在聽

只是最近幾天在有點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會做上面的假設,
皆因樓主說了"接電腦訊號就不會異常".....

摁摁

等我有空我會測試

但我發現主板右上角有顆IC   TA1218  滿多接腳電壓異常的

我找到資料的參考電壓http://www.838dz.com/zhiliao/ic/an/703.html

以下是我良的電壓

1、3.95
2、3.95
3、6.57
4、3.65
5、5.14
6、5.14
7、5.07
8、5.16
9、5.15
10、5.13
11、5.16
12、5.13
13、5.15
14、5.14
15、5.15
16、5.13
17、5.15
18、5.13
19、0
20、0
21、3.9~4.05 之間跳動
22、3.35
23、0
24、4.84
25、4.82
26、3.38
27、8.89
28、5.13
29、5.15
30、5.12
31、5.15
32、5.12
33、8.9
34、3.62
35、3.95
36、3.65
37、3.95
38、3.9
39、3.94
40、3.95
41、3.87~4.04之間跳動
42、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問!
是外接數位電視的"數位機上盒" 還是這電視本身附掛在機身後面的電視盒?
看這主板是東元OEM... ...

大大是要外接數位機上盒的

電視後面只是視訊盒

网友:
不是什電壓異常是有零件老化改換!

网友C:
問題點在主機板上半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點在主機板上半部

謝謝大大指點

我下禮拜假日有空,我會先把上半部固態、電解電容  都換新

請教您一個問題:

那種電路板  用30W烙鐵  溫度好像都不夠高 錫很難熔化

不過溫度太高怕對週圍零件有損傷

大大您都是怎麼用的?

网友:
90w高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點在主機板上半部

大大

我趁今天有空已經把主機板上半部電容都換過

狀況依舊~

网友C:
來張你換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張你換的照片!

現在晚上   拍照不清楚

下次補上傳給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會做上面的假設,
皆因樓主說了"接電腦訊號就不會異常".....

大大不好意思

我還正在學習中

比較不清楚您講的

但我用我家光碟機

接到AV端子

與電視一樣~

有橫向水波紋

如下圖

网友:
小弟淺見
1.你有試著把數位機上盒拿去接別台螢幕試試看嗎?
2.量一下數位機上的的電源供應器看看
3.你是用哪款機上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我還正在學習中

可以照我的方式去試試看嗎? 應為我有另一種看法~~
電視只接上電源線及機上盒,其他AV輸入端子、VGA輸入端子等通通移除不接---看看會不會有水波紋

若還是出現水波紋~~~那 lcd大的答案應該是百分之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板

電容已全換的話,那這下可不好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電容已全換的話,那這下可不好抓了。。。。。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

非常抱歉
圖片補上給您

可是我有另外找到主機板((西屋、型號 都一樣  只是不同版本的主機板...

但電源板接下去好像推不太動

不是都是3A

接電

電源左邊部分會有 類似RELAY彈跳的聲音

网友:
你的是12V 24V電源和主板.跟另一片不同!
還有熱機後還會嗎?

网友C:
你電容沒換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電容沒換乾淨!

大大
我已經把您說的電容更換過了
經過測試還是一樣
熱機也是有波紋

楼主:
不管用AV端子還是ANT.
都有水波紋

网友C:
AV TV都還會還是只有TV幾台會?

网友E:
或許用示波器才能根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 TV都還會還是只有TV幾台會?

都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許用示波器才能根除吧!!!

沒示波器呀

楼主:
請問大大

1...左邊中間註明處是要接去哪裡的?

2...我換這塊主機板換上為什麼黑屏,電源指是登正常顯示

网友:
可能接地有問題ㄜn_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