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down converter中電感及二極體省略?

楼主(2012-05-26):
用pwm的方式把12v的電降到5v 100ma供電路使用,電路要有電感儲能及飛輪二極體。
請問
1、省略2個元件,單用電容存電,可以 或 不可以的原因?
2、用示波器看,2者有何大差別?

网友:
電感及二極體在PWM上是不能缺少的元件,單用電容是無法代替,用示波器看pwm會有數Khzi的頻率
PS請先去了解PWM 電路原理

网友(2012-06-27):
個人認為可以!
但,您得自行產生 PWM訊號去 開關 12V,由Duty-cycle 決定 電容電壓(電容積分)。
至於漣波部分,就不曉得能不能接受了?

网友:
就如同3#所說
PWM訊號去 開關 12V,由Duty-cycle 決定
理論上由Ton & Toff的Duty-cycle 來決定輸出的電壓高低
pwm頻率 & 電容量 來決定連波
只是目前市面上的昇壓&降壓電路
技術&零件都已非常之成熟了
不曉得LZ你的用意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