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
火...

楼主(2012-05-27):
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

改電子式日光燈

家裡浴室的日光燈老舊了,

老爸想要換掉,

新的省電型要800多元,

正好撿到一隻壞掉的螺旋省電燈管,

乾脆拆開改造一下!!

1.撿到壞掉的省電燈管

2.拆開拿出裡面的機板

3.拆掉舊日光燈的安定器和啟動器換上電子基板
安定器直接拆掉,不用啟動器,直接短路
接好電線,電子基板用雙面膠黏住固定

4.接上電源!!亮啦!!
完全不會像舊的啟動器一樣閃爍,

完全不花錢,把家裡的舊燈管通通改掉吧!!!

网友A:
要小心絕緣呀~
那個電線接出來的電壓很高,應該有500~2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小心絕緣呀~
那個電線接出來的電壓很高,應該有500~2000V。

電壓沒那麼高啦!!

是頻率高!!

网友B:
是女生嗎?
好主意喔...
這樣以後壞掉的省電燈泡內的基板又有新用途了.
若是能把控制頻率的部份,改為可調,那或許就可以調整亮度了.

网友:
裝在浴室裡留意機板受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女生嗎?
好主意喔...
這樣以後壞掉的省電燈泡內的基板又有新用途了.

燈光調暗一點洗澡會更有FU~

网友:
太慢看到了,前幾天才拿好幾個壞的給垃圾車回收.

网友D:
固定方式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因為雙面膠遇潮濕很容易脫落....
就算沒脫落,時間久了會脆化,黏著性也會變差....
還是有機率會掉下來.....
在想注意好絕緣部分,用束帶是不是會比較牢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燈光調暗一點洗澡會更有FU~

對啊...拿個藍色的3mm LED當燈光(+電池) ... 這樣氣氛更好 ...

唉呦, 換照片了,好可愛的小baby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方式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因為雙面膠遇潮濕很容易脫落....
就算沒脫落,時間久了會脆化,黏著性也會變差. ...

浴室用的,還有壓克力透明外殼罩著,

不須擔心受潮,

只要雙面膠黏性好,沒甚麼問題!!

10W,20W,40W都改過,

還沒出過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浴室用的,還有壓克力透明外殼罩著,

不須擔心受潮,

請問 40W T8 日光燈妳是用多少瓦的省電燈泡零件安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40W T8 日光燈妳是用多少瓦的省電燈泡零件安裝呢?

27或28W的就可以了!!

网友F:
請問你  雖然改用電子式基板 但是日光燈還是使用T8的燈管

在燈管功率不變的情況下  有達到省電的效果嗎?  亮度是否不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  雖然改用電子式基板 但是日光燈還是使用T8的燈管

在燈管功率不變的情況下  有達到省電的效果嗎?   ...

電子式的是靠高頻點亮燈管,功率會改變,

省電約30%~~60%(視基板,功率瓦數和燈管不同,會有些差)

亮度沒甚麼差別,視燈管新舊吧!!

网友G:
請教小莉莉大.
如我用23w螺旋的代替傳統20w.這樣可省大慨多少,燈管壽命能增長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小莉莉大.
如我用23w螺旋的代替傳統20w.這樣可省大慨多少,燈管壽命能增長嗎?
謝謝您~~ ...

傳統20w燈管.用13~18的機板就可以了
23W的可以點亮40W的燈管了

可省大慨多少?
不一定,因為基板製造商太多,品質效能不一,
不要用大功率基板,接小功率燈管,
電流會比較大,耗電又縮短燈管壽命!!

燈管壽命能增長嗎?
畢竟少了起動器的閃爍,對壽命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統20w燈管.用13~18的機板就可以了
23W的可以點亮40W的燈管了

了解~~謝謝您

网友F:
這麼說  使用電子基板於T5燈管與T8燈管  其省電效率是一樣的喔?
如果可省電30% 那麼T8/18W會等於T5/14W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麼說  使用電子基板於T5燈管與T8燈管  其省電效率是一樣的喔?
如果可省電30% 那麼T8/18W會等於T5/14W嗎? ...

T5燈管與T8燈管,原本的設計和內阻都不太一樣,
其省電效率是一定會有差別的,

基板的設計是配合螺旋燈管或3U燈管設計的,
各廠牌的用料品質不一,效能也不同,
省電的效率也不同,
不能用T3T5的算法,

T3T5的燈管燈座比較貴,
為了省錢,才要用舊的T8燈管燈座改造,

网友H:
這樣也行歐,我家一堆t8燈座壞掉還沒時間修他ㄟ
所以這種方式是算電子式安定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樣也行歐,我家一堆t8燈座壞掉還沒時間修他ㄟ
所以這種方式是算電子式安定器嗎? ...

可以算是電子式安定器啦!!!

网友I:
你好
請問一下
我用25W的去接38W的會亮,但好像日光燈內有泡泡左右跑來跑去
這樣是正常的嗎
如果正常可以長期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
請問一下
我用25W的去接38W的會亮,但好像日光燈內有泡泡左右跑來跑去

PO個圖來看看 , 燈泡內有泡泡 !!!

真想開一下眼界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請問一下
我用25W的去接38W的會亮,但好像日光燈內有泡泡左右跑來跑去

電子基板零件用料好的

23W就可以點亮40W燈管,

那片25W可能是功率不足

換27或28W看看吧!!

啟動器有短路嗎??

网友:
我用 23W 的省電燈泡電路測試 13w 的燈管 !!

感覺亮度不是很夠 ???

順便測一下頻率 & 電流 !!

大概 28.7 ~ 29 khz  !!

電流 0.18 A

网友J:
哎呀壓!不久前才花了一些材料錢,把家裡所有日光燈改成高功預熱型的....

网友K:
剛剛發現 , 這個燈要點久一點 , 亮度就 ok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剛剛發現 , 這個燈要點久一點 , 亮度就 ok 了 !!

T8燈管仍需靠燈管裡的水銀蒸氣點亮

需要一些時間!!

水銀蒸氣不足時,會有氣泡現象或亮度較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小心絕緣呀~
那個電線接出來的電壓很高,應該有500~2000V。

哈哈!頂多是冒煙火花!不過絕緣要是沒有做好要不然真的是做白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哎呀壓!不久前才花了一些材料錢,把家裡所有日光燈改成高功預熱型的....

什麼是高功預熱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高功預熱型的.????

高功率:轉換效率比較高的電子安定器。省電、燈管不燙手。
預熱式:先將燈絲加熱再通電,適合需要常常開開關關的燈具,增加燈管的壽命。
至於理論我就莫宰羊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T8燈管仍需靠燈管裡的水銀蒸氣點亮

需要一些時間!!

點了一個小時後 , 電流為 0.23A !!

燈管亮度是 ok 的 !!!

网友I:
謝謝大家的回答
由於我是看到這一篇文
剛好有壞的省電燈泡,所以就去改了一下線路都是臨時接的
且基板上的電容還有小爆了一下,所以等我找到電容換換再來試試
我接40W(4尺)才會有泡泡,接2尺的不會
到於泡泡能不能照下來,我會去試試
總之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謝謝大家的回答
由於我是看到這一篇文
剛好有壞的省電燈泡,所以就去改了一下線路都是臨時接的

去找個27~28W的改40W燈管較快吧!!

接過好幾個,都沒有泡泡問題!!

租我房子的小姐說

40W的燈管點一下就會有雜音,

是安定器不良,

改基板後,馬上亮,還沒雜音,

要求我把所有燈管都改掉,

一年多了,都沒問題!!

网友:
真是實用的資訊~~~學到:)

网友:
真好!又長聞ㄌ,感謝

网友:
大棒了,,有找到壞的省電燈泡的話我就來試了

网友(2012-07-04):
電子啟動日光燈,讚!
那顆省電燈泡也剛好只是燈管部分壞掉(我家的省電燈泡,幾乎都是電子零件燒毀)
壞的剛剛好...

网友:
真低是利害厲害

网友:
這樣的做法能癈物利用又能為環保多盡一分心力,給妳個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電壓沒那麼高啦!!

是頻率高!!

我用電錶量T8燈管兩端的電壓(同一片燈泡板子):
T8-10W 22x VAC (兩百多伏)
T8-20W 44x VAC  (四百多伏)
T8-38W 122x VAC (一千兩百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電錶量T8燈管兩端的電壓(同一片燈泡板子):
T8-10W 22x VAC (兩百多伏)
T8-20W 44x VAC  (四百多伏)

高頻高壓低電流!!!

別擔心啦!!!

网友M:
好主意!可是很多省電燈泡都很容易壞,壞了的可以拿來用嗎?我拆過一個FUJIMARU的啟動沒幾次總計亮沒一小時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主意!可是很多省電燈泡都很容易壞,壞了的可以拿來用嗎?我拆過一個FUJIMARU的啟動沒幾次總計亮沒一小時 ...

只要基板零件沒壞,都可以用啊!!!

其實省電燈泡都很容易壞,

壽命都說3000~5000小時,

其實都用不了多久,比白炙燈泡還短命,

檢查基板,大多是散熱不良燒壞的,

根本是浪費金錢又不環保啊!!

网友:
口袋越來越薄,感謝提供diy好文章,讓小弟又省了一筆電費開銷...

网友:
哎呀!真是太晚看到了,前一陣子省電燈泡一直故障,丟掉三四個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只要基板零件沒壞,都可以用啊!!!

其實省電燈泡都很容易壞,

厲害哦!!!!
(不過未來已經決定要用LED燈管,這些就不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厲害哦!!!!
(不過未來已經決定要用LED燈管,這些就不學了~~~) ...

未來要用LED燈管

成本仍然很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來要用LED燈管

成本仍然很貴啊!!!

等我現在的燈管開始壞就要換掉了。。。。

如果燈管壞太快,那就那個日光燈變壓器壞掉再換LED燈管。

不過妳的秘技還是很棒!!很聰明。。。(原理說明也很清楚n_116|)

网友O(2012-08-11):
小莉莉大大:

高功預熱型是指"高功率因素、燈絲預熱方式點燈",燈絲先預熱後,才加燈管電壓下去點亮燈管,可以防止燈管黑頭,使壽命增加數倍、甚至10倍,尤其是像浴室這種全家人不斷來開開關關的地方,1天可可能開關高達50次,因此燈管經常3、4個月就黑頭,然後就壞了,如果使用預熱式的燈,就幾乎完全不會有黑頭現象,也就是燈管壽命不再受開關次數的影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莉莉大大:

高功預熱型是指"高功率因素、燈絲預熱方式點燈",燈絲先預熱後,才加燈管電壓下去點亮燈管, ...

使用預熱式的燈,

似乎會有點延遲點亮???

网友O:
對對,延遲的時間就是在加熱燈絲,等燈絲熱了,才加上燈管兩邊的電壓,因為燈絲已經熱了上面的電子很輕易就能分離出來,就不會傷燈絲。

另1種1開馬上亮的,那種很不好,燈絲不預熱,直接將高壓加在燈管2端,來將電子從燈絲硬搾出來,很容易順便將燈絲本身的金屬粒子1併搾出來、噴濺在燈管壁,就是黑頭的原因,燈絲因此越來越細,終於有1天搾不出東西來了,就掛了... 如果用到這1種,越常開關,就越短命。

大大以後收集螺旋燈泡的電路板(安定器)來給T8或T5燈管用時,請1定要注意區分是不是預熱啟動的,經常會開開關關的地方,1定要用預熱的,瞬間啟動的,能不用盡量別用,燈管壽命極短。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對對,延遲的時間就是在加熱燈絲,等燈絲熱了,才加上燈管兩邊的電壓,因為燈絲已經熱了上面的電子很輕易就 ...

其實用這種拆下來的機板,

用料好的,大牌子的,

也都有預熱燈絲的功能啊,

在機板上,兩頭燈絲串聯的電容,

有加壓敏電阻的,就是預熱燈絲用的,

便宜的機板,沒有加壓敏電阻的,

就只有靠兩頭燈絲串聯的電容預熱燈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用這種拆下來的機板,

用料好的,大牌子的,

電容預熱的方式,如果沒有延遲燈管兩端的電壓,其效果和舊式使用點燈管啟動的T8日光燈相同,燈絲壽命通常在6000次開關次數左右,這是因為有燈管電壓存在,因此燈絲還沒完全預熱好就會被逼出電子,所以依然會有黑頭的情況,只是比較輕微,這是舊式燈管主要的死因,但是如果用在沒有經常開關的地方,例如走道上,天黑就開、隔天早上天亮才關,6000次開關次數的壽命,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比較好的預熱啟動方式,是燈絲預熱時完全不加燈管電壓,等預熱完成才加上去,這種方式,燈頭完全不會黑,能用到燈管光衰嚴重,亮度不足才會換掉,這樣的省電燈泡,燈管通常泛黃,完全沒黑頭,如果有收集到這種,1定要特別珍惜,因為其中的零件都已經身經百戰,絕對耐用,可繼續使用很久,不容易壞。

网友P(2012-09-20):
請問T5燈管適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問T5燈管適用嗎?

可以啦!!

网友:
想請問一下~舊燈管瓦數搭配您說的電子式燈泡瓦數~有沒有什麼算法下去算會比較接近啟動舊瓦數的燈管呢??

网友Q:
想請問一下~舊燈管瓦數搭配您說的電子式燈炮瓦數有沒有什麼算法可以算出比較接近可以啟動舊燈管的瓦數?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請問一下~舊燈管瓦數搭配您說的電子式燈炮瓦數有沒有什麼算法可以算出比較接近可以啟動舊燈管的瓦數? ...

因為是改裝,所以也沒有什麼公式,

大約就是10W,20W,40W三種燈管吧,

10W燈管用7~12W基板,

20W燈管用15~21W基板,

40W燈管用25~28W基板,

基板各公司製造品質不一,多試試看吧!!!

网友R:
之前也是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個方法..一個 13W 的省電燈泡壞掉我也把他改掉
省電燈泡真的是很不環保的東東.
常常用沒多久就壞掉了 故障率超高  而且這東西沒保固.
不是機板壞 就是燈管容易黑掉
不然就是長久使用之下過熱  燈管有類似灌膠的地方有縫隙..自然就OVER了

有一次我買一棵回去馬上三分鐘就燒了 拿去商家換本來還不換給我
說要打去給公司問能不能換 還好最後有換給我.

後來發現被省電燈泡拐了很多錢 我就很少買省電燈泡了
其實買有品牌的一樣照燒不誤 如p牌有時也用不久..令我對省電燈泡的印象更差.

如果室內燈我建議大家使用 pl-36W 那種燈管 非常適合室內閱讀使用
我用了10年還沒壞.. 而且亮度還很夠.

网友R:
外面有一些回收燈泡的據點或五金行
如果你臉皮夠厚 跟他要一兩顆來實驗應該可以啦

基板我用是熱縮套縮起來就可以絕緣了 再用雙面膠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改裝,所以也沒有什麼公式,

大約就是10W,20W,40W三種燈管吧,

了解~~我來試試看!  感謝你嚕^^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外面有一些回收燈泡的據點或五金行
如果你臉皮夠厚 跟他要一兩顆來實驗應該可以啦

基板不要用熱縮套縮起來

散熱會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板不要用熱縮套縮起來

散熱會很不好!!!

我只有縮中間一部分 可以固定 兩邊沒有全部縮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改裝,所以也沒有什麼公式,

大約就是10W,20W,40W三種燈管吧,

嗯嗯~謝啦!稍晚來時做看看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燈光調暗一點洗澡會更有FU~

哥哥家的浴室~
燈光都嘛是可調式的~

网友:
浴室內溼氣高,要小心防水。

网友(2012-10-23):
請問基板出來的四條線電壓多少?

网友S:
逛到此帖也有點想改裝
可惜我好像不適用
因為我家供電是220v的
有解決方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逛到此帖也有點想改裝
可惜我好像不適用
因為我家供電是220v的

供電是220v的更簡單,

把電源部分110V倍壓改為橋式整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啊...拿個藍色的3mm LED當燈光(+電池) ... 這樣氣氛更好 ...

拿個藍色的3mm LED當燈光(+電池) ...

我怕還是太亮了,會被偷看光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電是220v的更簡單,

把電源部分110V倍壓改為橋式整流就可以了!!

了解有機會來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個藍色的3mm LED當燈光(+電池) ...

我怕還是太亮了,會被偷看光光!!

沒門? ...
沒關? ...
這樣痞友們不就會一堆人 ...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固定方式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因為雙面膠遇潮濕很容易脫落....
就算沒脫落,時間久了會脆化,黏著性也會變差. ...

束帶也會斷掉,最好用絶緣以螺絲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T:
束帶也會斷掉,最好用絶緣以螺絲固定.

不要再自找麻煩了!!

其實雙面膠就很好用了!!
(用好一點的,厚一點的,不要用雜牌的)

用了兩三年,要撕下來還真有點困難啊!!

网友:
這個東西我前年底就有改過了,不過有我有用布丁盒做防潮http://tw.myblog.yahoo.com/jw!VP ... &l=f&fid=17

网友T:
<<不過有我有用布丁盒做防潮>>,布丁盒該要反過來比較能讓電子零件散熱.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布丁盒該要反過來比較能讓電子零件散熱.

反過來裝不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反過來裝不進去....

可以改用中華豆花或甜愛玉的空盒就可以啦

网友V:
請問一下,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DEBD07&ROWNO=15
這種燈管裏面也有電子啟動器嗎?
因為跟螺旋燈管不一樣,實際燈管看起來沒什麼空間可以放電子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V:
請問一下,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od=item&func=exhibit&IT_NO=DEAC1Q-A54426557&SR_NO=DEBD07& ...

這只是燈管而已!!

需另加啟動器和安定器,

也可以加電子啟動器!!

网友:
省錢,實用的方法,紀錄一下 有機會也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只是燈管而已!!

需另加啟動器和安定器,

謝謝 小莉莉~
那遇到這種就回收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R:
之前也是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個方法..一個 13W 的省電燈泡壞掉我也把他改掉
省電燈泡真的是很不環保的東東.

小弟有過兩次,新買的P牌省電燈炮開關沒幾次就不亮了,拆開後才發現是電源端的電線脫焊了,補焊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品檢要加強了...

网友X:
請問如何判斷基板好壞?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X:
請問如何判斷基板好壞?電壓多少?

如何判斷基板好壞?
基板好壞,大多都是散熱不良才會燒壞,
基板零件大多都變黑了!!
還是要實際測試才知道,

電壓多少?
外殼上都有寫吧!!

輸入部分如果是橋是整流,
只有一個濾波電容,
大多是220V的,

如果是倍壓整流,
有二個濾波電容,
應該是110V的!!!

网友:
謝謝! 所以要先看省電燈泡是吃110V AC還是220V AC電源,以電壓檔位量測基板出來的兩條線有110或220V 就算OK,應該沒啥高壓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T:
束帶也會斷掉,最好用絶緣以螺絲固定.

請問jefry0326, 你的頭像是銲接輔助工具,哪裡可以買到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X:
請問jefry0326, 你的頭像是銲接輔助工具,哪裡可以買到呢?

RCPROPLUS Super X5
大電流插頭焊接示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PFdxfYbDAc
千翔模型有在賣,一台8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136266377

但這台較實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01319580246#qna

這台最便宜J8A19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19&actsrch=srp3

网友Y:
引用 楼主:
這只是燈管而已!!

需另加啟動器和安定器,

先謝謝樓主分享省電燈泡機板的用法
另外,抱歉能否請問一下知道的高手...上述這種BB燈管有四個插腳:
∣---------------------------------------------------------∣
∣                             ①    ②                               ∣
∣                             ③    ④                               ∣
∣---------------------------------------------------------∣
我拆27W的省電燈泡機板
繞燈絲的地方如下:

         ㈠                      ㈣
            ㈡            ㈢
機板上內側2條㈡㈢我接在燈管的①和④
機板上外側2條㈠㈣我接在燈管的②和③
通電以後,燈管不會亮...
我又想說加個啟動器試試,拿1P的點燈器接燈管的①④,然後把燈管的②③接㈠㈣然後插電再試...
還是不會亮...
日光燈管能成功,為什麼BB燈管怎麼試都不行呢?

网友:
大大您用的省電燈泡剛好是18W用在20w的日光燈剛好,那假如用23w或13w的轉換電源是不是會太亮及太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RCPROPLUS Super X5
大電流插頭焊接示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PFdxfYbDAc

謝謝您!

网友T:
引用 网友Y:
先謝謝樓主分享省電燈泡機板的用法
另外,抱歉能否請問一下知道的高手...上述這種BB燈管有四個插腳:
∣- ...

您的(一)(二)(三)(四)放錯位置,把2跟3對掉就好了,就是1跟2在左邊(這二燈絲必需在同一管,與燈管相同作用),3跟4在右邊

网友:
這個電子式日光燈發文真是造福痞友,給你按一個讚~
家裡壞的省電燈泡都拿去丟了,想效法DIY不知要等到何年....555

网友:
引用 网友T:
您的(一)(二)(三)(四)放錯位置,把2跟3對掉就好了,就是1跟2在左邊(這二燈絲必需在同一管,與燈管相同作用), ...

謝謝 jefry0326 您的回答
又怕插座爆炸又想實驗的矛盾終於有了答案

所以正確的接法應該是:
(一) 接 ①
(二) 接 ②
(三) 接 ③
(四) 接 ④

m(_ _)m 感激不盡呀~

网友Z: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改裝,所以也沒有什麼公式,

大約就是10W,20W,40W三種燈管吧,

那18w T8跟14w T5呢?用23W或11W的機板可以嗎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Z:
那18w T8跟14w T5呢?用23W或11W的機板可以嗎

試試看吧,

只要基板出力夠,

應該都可以用啦!!

网友Z:
引用 楼主:
試試看吧,

只要基板出力夠,

環形燈管可以用嗎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Z:
環形燈管可以用嗎

可以啦!!
只要是日光燈管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啦!!
只要是日光燈管都可以用!!!

好,再來試試

网友:
一根標示rating 40W的T9燈管,使用預熱電子安定器僅消耗31W,相較傳統安定器要消耗47W,節能36%
http://ahmow.blogspot.tw/2008/10 ... orescent-lamps.html

网友AA(2012-11-26):
桌下有好幾顆故障的省電燈泡,都是燈管掛點,於是挑了一個底座連接 40W 日光燈管,

燈座 PCB 是 26W 的, 推一支 40W 燈管,一點就亮 沒有泡泡滾來滾去的狀況,兩頭也不會暗暗,

隨接隨用馬上成功, 廢物利用, 讚啦.

省電日光燈

省電日光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傳統20w燈管.用13~18的機板就可以了
23W的可以點亮40W的燈管了

請問..
用23W的去點亮40W的燈管後...

是否有去測量過點亮後實際耗電量是多少?23W?或是40W?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桌下有好幾顆故障的省電燈泡,都是燈管掛點,於是挑了一個底座連接 40W 日光燈管,

燈座 PCB 是 26W 的, 推一 ...

請問有無測量點亮穩定後電流量少?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先謝謝樓主分享省電燈泡機板的用法
另外,抱歉能否請問一下知道的高手...上述這種BB燈管有四個插腳:
∣- ...

13 跟24一組吧。一二接13,三四接42 試一下看看.

网友:
省電燈泡電路裏面材料都不耐用,電阻電容都會燒壞,有時電感還會有燒焦味。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請問有無測量點亮穩定後電流量少?

這是 23W PCB 推 40W 燈管的電流: 0.39A

這樣正常嗎 ? 換裝之前忘記接安定器時的電流了,所以不知道省了多少.

40W 單管電流

40W 單管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之前也是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個方法..一個 13W 的省電燈泡壞掉我也把他改掉
省電燈泡真的是很不環保的東東.

規格書: 日光燈管 壽命 12000小時   省電燈泡 6000小時.
           日光燈裡面沒有電子電路 尤其是傳統的變壓器型 根本沒機會損壞吧!!
          省電燈泡燈管 6000小時,但是裡面一大堆電子零件,還有 O牌的燈絲還是用"纏繞式",經過熱脹冷縮燈絲會接觸不良而掛點(定時自我毀滅),所以還是使用日光燈管最實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W:
小弟有過兩次,新買的P牌省電燈炮開關沒幾次就不亮了,拆開後才發現是電源端的電線脫焊了,補焊後就可以 ...

因為和 韓國LG合作之後就不行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這是 23W PCB 推 40W 燈管的電流: 0.39A

這樣正常嗎 ? 換裝之前忘記接安定器時的電流了,所以不知道省了 ...

= ="
你用23W23W PCB 推 40W 燈管的電流竟然是 0.39A~~
暈~~
0.39Ax110v=42.9W

看樣子好像被我疑問中了...
雖然是用23W PCB 點燈
但點亮後的實際功耗還是40W燈管的功耗
好像換了23w pcb只是換心安的感覺
實際上並沒有真的變成23w 功耗 捏 =="??????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 ="
你用23W23W PCB 推 40W 燈管的電流竟然是 0.39A~~
暈~~

剛發現搞了烏龍,

之前的電流量測並不是單一支燈, 量測的位置是新舊兩燈並聯的尾端, 因舊燈沒點亮 以為不會耗掉, 當時量得兩燈共 0.39A,誤以為是單一燈管.

今又量測原本使用安定器的 40W 點亮後耗電為 0.96A
改接省電燈座的 40W 燈管, 經計算後發現僅 0.11A. (0.39 - 0.28 = 0.11A)
特在此更新以上資訊.

這是使用安定器 40W 燈管點亮後的電流 0.96A, 未點亮前的電流 0.28A

傳統 40W 日光燈

傳統 40W 日光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剛發現搞了烏龍,

之前的電流量測並不是單一支燈, 量測的位置是新舊兩燈並聯的尾端, 因舊燈沒點亮 以為不 ...

有點看不懂。

网友AD:
可能我不愛念書
這燈管從上學開始用到畢業工作,現在才壞掉
拆下來怎麼只有 2 pins 也沒啟動器,PIN座上110VAC~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可能我不愛念書
這燈管從上學開始用到畢業工作,現在才壞掉
拆下來怎麼只有 2 pins 也沒啟動器,PIN座 ...

這種燈管,應該需要啟動器才能點亮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AC:
13 跟24一組吧。一二接13,三四接42 試一下看看.

我...我會了...
對不起之前還不能貼圖,畫了醜醜的簡圖(汗)...
現在貼圖上來比較明白

先拆下23W的省電燈泡板

BB燈腳圖

再用歐姆檔測BB燈的四個腳,有阻值的兩個腳是一對
也就是說13 跟24一組

因為沒有鱷魚夾和現成電線,再者怕四個腳短路危險,用燈座把燈泡裝在燈座上測試

紅紅線是一對、黑黑線是一對

二對各接在原來繞燈絲的地方
就可以亮啦~~~~
感謝小莉莉、jefry0326、單晶片微電腦及各位前輩的詳細解說!!謝謝 m(_ _)m ~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可能我不愛念書
這燈管從上學開始用到畢業工作,現在才壞掉
拆下來怎麼只有 2 pins 也沒啟動器,PIN座 ...

另外2pin在塑膠殼裏面,已接短路電容。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我...我會了...
對不起之前還不能貼圖,畫了醜醜的簡圖(汗)...
現在貼圖上來比較明白

看你的圖片,有一顆咖啡色22uf/200v的電解電容好像快爆了。
這個應該是歐思朗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看你的圖片,有一顆咖啡色22uf/200v的電解電容好像快爆了。
這個應該是歐思朗的牌子。 ...

純娛樂,就用到爆漿吧~
沒錯,是拆歐斯朗的
看板子就能知道燈泡牌子
大大您...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剛發現搞了烏龍,

之前的電流量測並不是單一支燈, 量測的位置是新舊兩燈並聯的尾端, 因舊燈沒點亮 以為不 ...

不懂為什麼未點亮前會有電流 0.28A?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點了一個小時後 , 電流為 0.23A !!

燈管亮度是 ok 的 !!!

有試著用23w基板去點40w的燈管ㄇ?

不知道這樣點亮後實際穩定後的電流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我會了...
對不起之前還不能貼圖,畫了醜醜的簡圖(汗)...
現在貼圖上來比較明白

請問這樣點亮後的電流量是多少?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可能我不愛念書
這燈管從上學開始用到畢業工作,現在才壞掉
拆下來怎麼只有 2 pins 也沒啟動器,PIN座 ...

你可以用美工刀小心的將2PIN中間的方型塑膠的尾部切開
你就會看到那裡面藏了一般起動器中的氖燈囉~

网友K:
引用 网友AB:
有試著用23w基板去點40w的燈管ㄇ?

不知道這樣點亮後實際穩定後的電流又是多少? ...

可能 點不起來吧 !! 沒試過 !!

正常如果點的起來 , 電流就是 以電子安定器為準吧 !!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可能 點不起來吧 !! 沒試過 !!

正常如果點的起來 , 電流就是 以電子安定器為準吧 !!

是不是以電子安定器所標的電流功耗為準...我真的有點疑問 =="!!!

我覺得還是以實際測得的電流數據比較確實可靠~!!!

畢竟現在功效低的電子安定器還是佔大宗ㄅ ~..~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是不是以電子安定器所標的電流功耗為準...我真的有點疑問 =="!!!

我覺得還是以實際測得的電流數據比較確 ...

最好的答案就是,親手改接一套來量測研究想知道的數據,會比問到的結果準確.

畢竟大家都是用不同廠牌的規格與元件來實驗,得出的數據難免會有出入,僅供參考.

個人認為傳統日光燈,開啟電源後,即使燈管沒被點亮,其內藏的安定器依然會消耗電流.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你可以用美工刀小心的將2PIN中間的方型塑膠的尾部切開
你就會看到那裡面藏了一般起動器中的氖燈囉~
{:10_ ...

謝謝指導! 拆開~
一顆氖管,一顆302pF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謝謝指導! 拆開~
一顆氖管,一顆302pF

popcorn大也想用省電燈泡電路來點燈嗎?

网友AF:
今天收到從雞舍回收來的省電燈泡

外觀標稱 220v 21w

我拿去點 18w 的日光燈

電流:0.09A

待歐規的燈座準備好,就要用來點黑燈管了 = =+

网友AB:
引用 网友AF:
今天收到從雞舍回收來的省電燈泡

外觀標稱 220v 21w

可以點三呎27w的燈管ㄇ?不知道電流會是多少?
黑燈管是做什麼用的 捏?
=="

网友:
引用 网友AC:
popcorn大也想用省電燈泡電路來點燈嗎?

是對2PINS感覺到好奇,只怪小時後不愛讀書~

网友AD:
引用 网友AF:
今天收到從雞舍回收來的省電燈泡

外觀標稱 220v 21w

難道鈔票太多要用到黑光燈驗明正鈔~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可以點三呎27w的燈管ㄇ?不知道電流會是多少?
黑燈管是做什麼用的 捏?
=="

這樣可已用四呎的點看看ㄇ?
電流會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難道鈔票太多要用到黑光燈驗明正鈔~

鈔票太多沒人數 ...++"

可以找小弟喔.....願效犬ㄇ之勞n_148|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有試著用23w基板去點40w的燈管ㄇ?

不知道這樣點亮後實際穩定後的電流又是多少? ...

23W基板可以點亮T8-40W燈管,接110V耗電約2x~3xW,
每家基板耗電都不同,但是燈管會有蛇紋的現象.
也就是無法完全達到應有的亮度!稍暗些.

网友:
用傳統點日光燈的方式,用久了燈管會黑頭和閃爍,通常處理的方式是買一隻新的換上去。
不過我用小莉莉的方式,用電子式的點這些有問題的燈管,竟然還會亮,跟新的亮度一樣。
可見平常我們丟棄日光燈管,絕大分部都是好的,只要是鎢絲沒斷,都可以用電子式的讓燈管重生。

网友:
不過燈管用久之後會比平常用傳統安定器時還要燙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