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Hi8 dv 不能進帶

楼主(2012-05-27):
sony Hi8 dv 不能進帶

不能進帶

不能進帶

网友A:
請問是 MODE SWITCH 不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 MODE SWITCH 不良嗎??

齒牙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 MODE SWITCH 不良嗎??

齒崩掉了....

掉了3顆牙了....

网友B:
上個牙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個牙套就行了

那裡有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不到??

把電子零件金屬接腳
線徑要小於齒輪厚度
加熱插入崩牙位置
打磨整修就行了
mode sw 齒輪裝回去正確位置才是功夫

楼主:
給個定位圖

楼主:
hi8定位圖

楼主:
引用 楼主:
hi8定位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x6WQWdo9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