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VM SATA找不到硬碟

楼主(2012-05-27):
主板型號:  P5GD1-VM

SATA 第一個插槽,可偵測到SATA的硬體,可開機,第二到四個SATA插槽都全都無法找到,要不就是開機死機,想請問可能是什麼原因,插槽已經將氧化的地方清除掉了,測量SATA對地阻值相同,BIOS都刷最新版也一樣,請問該怎麼做,請各位大大幫忙解析一下,感恩不盡!

楼主:
上面打錯了是卡在偵測硬碟的畫面。

网友A:
用 波波 觀看 SATA 頻率 有沒有 正常 之前修一片 是這樣的

网友:
南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波波 觀看 SATA 頻率 有沒有 正常 之前修一片 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請問大大測量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大大測量哪裡呢?

看一下 我的維修文 有一篇有 SATA 的維修 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snake710大,我有幫你將圖片截下來了,因您的連結圖片會造成wish大備份出問提,如果還可以改的話就把這圖貼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