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電容疑問

楼主(2012-05-27):
俗稱 線路旁通電容器
請問各位前輩這電容有分正負極嗎??
剛拆忘了要記起來

网友A:
X,Y電容都沒有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電容都沒有極性......

感謝大大!!
再多問一個問題
要如何判斷他的好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再多問一個問題
要如何判斷他的好壞呢??

用電容表量.....但這只能確定電容值,耐壓是否劣化必須配合高壓電源來測量。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新手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