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高手賜教,此三流綜擴有機會改成優秀的擴大機嗎?

楼主(2012-05-27):
這台機器是東方國際進口的,出口是大陸
型號為DAV-908
聲音表現完全不行
不知道該如何將它改造得好一點
下列為該機圖片

网友A:
要改造成優秀的擴大機可能有點難........

聲音表現不行,能否確實地描述一下嗎?

這種成品機可以改善的地方很多,看是要大改或小改,
由於基本架構就有其先天限制,要大改不容易,也要花大把銀子,而且不值得,
小改倒可以,但先用訊號產生器+示波器測試一下,看一下波形是否失真太大,

兩顆大電容,容量太小,而且可能不足,
變壓器在大負載功率輸出時會不會壓降太大,
由於很多的參考數據缺乏,很難判斷很何改起,

若要大改,倒不如另起爐灶,買套件來裝,只要立體的綜擴倒是比較好處理了。

以上參考。

网友B:
這是普通的5.1聲道擴大機.音質平平.功率普通.MIC廻音差強人意.如果外觀還能接受.花個機千元就能達到萬元等級的機器.保留訊號輸入部分線路板+SP保護電路.其他全部升級.1.變壓器+電源電路.2.後級+環繞+中置.3.音控基板+MIC迴音機板.4.VR全部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造成優秀的擴大機可能有點難........

聲音表現不行,能否確實地描述一下嗎?

聲音很難描述
簡單的說
我家電視的聲音都比它好聽
我的電視是傳統29吋的
至於儀器的部份
我只有示波器,沒有訊號產生器
我想先改掉EMI及大電容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普通的5.1聲道擴大機.音質平平.功率普通.MIC廻音差強人意.如果外觀還能接受.花個機千元就能達到萬元等 ...

petrel大建議的這四項
我會認真想想
但2,3兩項要如何和原來的電路銜接
這我得花時間研究一下
因為我沒改過這方面的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聲音很難描述
簡單的說
我家電視的聲音都比它好聽

示波器有校準用的方波,可以當作簡單的訊源,雖然只有60Hz,
用來測低頻的暫態反應,及供電系統和後級電流輸出能力,
可以從波形看得出來的。

网友B:
我這裡有很多拆機良品10000U50V的電容.就送你兩個.不過換那兩顆只會對輸出低音獲得改善.其他沒啥助益.反正DIY嘛.幫你省300元.可以上這個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w!8OclBbaCFQM6qAyobSzj13_qOA--/就有我的聯絡方式.請問液晶維修大聯盟是您在經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裡有很多拆機良品10000U50V的電容.就送你兩個.不過換那兩顆只會對輸出低音獲得改善.其他沒啥助益.反正D ...

感恩
原來petrel大已是此業高手
液晶維修大聯盟是很多人一起於各地獨立作業
而我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B:
好說.好說.只不過混口飯粗.既然是同業那我加碼1200U63V發燒級的你看如何.什麼!!還不夠...那2200U80V怎樣^^.太大顆了你的機板裝不下企.
另外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找一片國際TC-32MTG的面板.客戶的.面板因過熱變質其他正常.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說.好說.只不過混口飯粗.既然是同業那我加碼1200U63V發燒級的你看如何.什麼!!還不夠...那2200U80V怎樣^^. ...

我想你那面板應是偏光膜硬化了
就像汔車隔熱紙用久了一樣
買一片偏光膜來換就好了

网友C:
擴大機的OP 及功率晶體就已經先決定了聲音的走向...

其實,擴大機最簡單的改機模式就是,充足的電流!!乾淨的電源....

先從電源電容著手!!在來改交連電容....

以你這部的等級,改一些日製低內阻的電容,就有很大的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擴大機的OP 及功率晶體就已經先決定了聲音的走向...

其實,擴大機最簡單的改機模式就是,充足的電流!!乾淨的 ...

那請問以這台為例
交連電容是否是"圖七"中
在TDA2030前的那幾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以這台為例
交連電容是否是"圖七"中
在TDA2030前的那幾顆

一般像JRC 4558的op 的輸入交聯電容,及TDA2030的輸入交連電容!!

還有供給電源的電源電容.....先改這些!!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ONICS/TDA2030.html

可先查datasheet看輸入電容腳位,及電源電容!!

网友:
不過,也要看你用的喇叭行不行喔!!

喇叭就等於車的輪胎!!
引擎在好,馬力再大,輪胎不行也沒用!!!

网友D:
應該不是改TDA2030,基本上TDA2030大都工作在12V-15V的環境中,功率不大
改變輸入電源值為18V3A,就能只作電路小修改直接換成LM1875,
不過這三棵TDA2030只作環繞和中置,真正在推喇叭的是A1694和C4467
4558的OPA要換也很容易,先查看一下電路上OPA電源為多少,
簡單一點換5532或大S5532,再上去換2604或2134
再上去換49720HA音質也都不錯,這些都是能直接更換
但本身主體就已先天不良了,即使換OPA或交連電容,或換10000UF來改善低音
恐怕也是變化不大,因為喇叭影响又太大
怕的是花了錢和時間又沒得到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是改TDA2030,基本上TDA2030大都工作在12V-15V的環境中,功率不大
改變輸入電源值為18V3A,就能只作電路 ...

感謝LEGION大也發聲了
因為我本身對音響是一知半解
這一台先玩看看
最差的結果就是留下機箱,再組裝一台
反正這台也是我舅子給我,
之前被他老婆嫌到沒一處好
我拿回來試聽一下
和回收100元回來修好的擴大機一比
真的差得多了,甚至連電視都比它好聽
所以這機器拿來練功是最好不過了

网友B:
那鍋老闆:要送你的電容已經在往花蓮的旅途中.啊小7的員工說後天才會到.千萬不要以為是郵包炸彈.用力地給他改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鍋老闆:要送你的電容已經在往花蓮的旅途中.啊小7的員工說後天才會到.千萬不要以為是郵包炸彈.用力地給他 ...

哇........
太感謝啦

可是你怎知寄到那呢?

网友:
嗯...我以前在FBI當過臥底探員.後來又被KGB收買成了雙面諜.所以囉...哈哈.誰叫你把小寶貝抱著大魚的照片貼在網路上.細心比對就找到了.
花蓮也算我第二個家.以前有事沒事就往那跑.冬天跑得最勤.因為我們都約去那鍋二子山泡野溪溫泉的啦^^.可惜今年雨下得多.車車沒法開到溫泉頭.只能望天興嘆.

楼主:
真是利害的紅螞蟻啊
可以接超級任務的CASE了

网友:
小弟看了樓主貼的照片

個人感覺 焊點如果先全部焊一遍

說不定會改善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有校準用的方波,可以當作簡單的訊源,雖然只有60Hz,
用來測低頻的暫態反應,及供電系統和後級電 ...

一時疏忽啦!
更正一下,

示波器的校準信號為   1KHz 方波。

网友B:
啊那個老闆:有沒有改機最新消息啊.我看就把那兩顆拉線出來並聯就是8200u+8200u=16400u如何.進口音響也差不多那個容量.
我覺得那鍋兩光後級也不用改了.既然有興趣又有時間.我再寄一片100w後級的空板給你(那是n年前叫公司洗了100片測試板.用到現在還剩10來片閒置至今.)不用看線路圖.我po兩張正反面成品圖.只要依樣畫葫蘆就可展現市售萬元等級後級的功力.內建電源.功率級.sp保護電路.(內裝這片板子的機器當年可是銷售50000台以上.所以音色及功率無庸置疑.)只是你那台變壓器電壓及電流不知多少.我猜應該是24-0-24(2A)不夠.需32-0-32(5A)我這有很多拆機良品就一併寄過去.DIY樂趣無限.不知你意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那個老闆:有沒有改機最新消息啊.我看就把那兩顆拉線出來並聯就是8200u+8200u=16400u如何.進口音響也差不 ...

我目前是改EMI及AC座,
還有將原來4700U改成你的8200U
昨晚試聽一下
發現前後差別真的很大
因今天休息所以沒動
原就有把8200及4700並聯的想法
我明天再來動工
到時再拍一些照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那個老闆:有沒有改機最新消息啊.我看就把那兩顆拉線出來並聯就是8200u+8200u=16400u如何.進口音響也差不 ...

我剛查看了一下
那變壓器有兩組電壓
分別是28V-0-28V及10V-0-10V
安培數我沒看到

网友B:
啊那鍋28-0-28是後級+sp保護電路+前級及信號輸入IC電源用的.10-0-10是面板螢幕電路的電源.如果你想玩大一點就從我倉庫拿一些去玩玩.以前那些變壓器都馬被我解體拿去賣給資源回收.現在銅.鐵漲很大.5A規格新品都要1200起跳.挖勒...所以都留著.要用就不用花錢買.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那鍋28-0-28是後級+sp保護電路+前級及信號輸入IC電源用的.10-0-10是面板螢幕電路的電源.如果你想玩大一點 ...

太感恩了
我準備一樣我家鄉的名產回敬
什麼東西就先不說了
等收到就知道了

註:我家鄉不是花蓮

网友:
阿那個老闆:今天到倉庫又讓我翻到當年的樣品機.現在連變壓器+空板+樣品機寄上.你只要按圖施工保證成功.那鍋線路圖已不知去向.後級功率晶體可以改成2SC3281+2SA1305就很夠力了.音質的部分再慢慢改.
阿那鍋禮物就免了啦.以後有機會我去花蓮玩再去載.你看我開2.5噸的卡車去會不會放不下^^...

网友(2012-06-29):
在痞酷網裡熱心又專業的人真是非常多,看了你們的互動回覆,真是感到溫馨感動,現今社會中,這類人正在急速消失中。
我真的來對了。

网友:
實在真溫馨的感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