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iHUA 898A+熱風槍無法加熱及調整溫度維修

楼主(2012-05-27):
YiHUA 898A+熱風槍無法加熱,只吹冷風出來,
調整面板的調度也沒變化,一直顯示480的數字,
拆開風槍手把看外觀都很正常,用電表量線路也沒斷路或短路,
在痞酷上看過其它人的維修實例,猜想可能內部線路焊接不良,
先拆開前面板,接上風槍,把金屬接頭的線路稍微搖動一下,
果然可以正常動作,接下來就開始一連串的補強。

首先拆下風槍金屬接頭及剪開熱縮套管,在解焊這些線路時,
其中一條線用手拉一下就脫落了,可見焊接品質有很大的問題。

接著烙鐵的金屬接頭。

再來把01開關熱縮套管剝開。

拆下主電路板,全部補焊一次。

主電路板的零件佈置排列。

補焊完成後,在放大鏡下檢查有無錫渣殘留。

裝回電路板,鎖回金屬接頭,因為沒有那些奇奇怪怪的膠,
只好點螺絲膠在金屬接頭上,避免日後拔插時接頭晃動。

用束線帶把線路束好。

裝回開機,大功告成。

有一點想不通的是那些接頭為啥要點紅色的固定膠?
一般都是在有震動的地方才需要點固定膠,
機器內部又沒有震動的地方,感覺多此一舉,
還不如把焊接的地方銲好。

心得:這款機器還沒購買的不建議買,這台買回來一陣子,風槍使用次數屈指可數,
竟然說壞就壞,工具是買來使用的,讓我們的工作更得心應手,
而不是買來修理的,除非是買二手需要整理一下,如儀表工具討論版裡最熱門的示波器。
謝謝收看。

网友:
我手頭上也有一台二手的,
目前還沒有什麼大毛病!
感謝zfev01兄發維修實例!

另外頭像是太魯閣號嗎?

楼主:
這台當初在露天拍賣購入時,也是很正常沒有問題,
正當需要它的時候,卻給我來個罷工,
雖然已經全部補焊了,可是誰知道過一陣子又會有什麼問題發生。

另外想請教各位,淘寶惠民工具裡是否有適合這台烙鐵的手柄,
或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38239601&這支可以通用?
想趁這次烏骨雞學姐團購時一併購入,謝謝。

頭像是太魯閣號,在樹林車站拍的

网友:
大陸的 一些廠家的 品質 真的很爛 ~回來 都要 補焊 ~不然 ~你就知道..
有些做工 還不錯 一分前一分貨

网友:
我的898A還沒出現毛病
雖然烙鐵部份並不優
但以不到2000元來講CP值算高了

网友:
小弟用的是這一台~換成台幣也大慨是2000元多一點點~還不錯的~用了幾年沒什麼問題~大家可以參巧一下
傲月 909
http://s.taobao.com/search?q=%B0 ... &sort=price-asc

照片可參巧這家(不過,價錢就別選這家了~有點貴~我自己買的那家已經沒有賣~價錢我也忘記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83092723&_u=jcbcr314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