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2021M 無顯示ZCP疑問

楼主(2012-05-28):
已維修PI版
ZPC無1.8V輸出~~此時畫面NG
背面!!請注意看銅箔都熱到變色跟變削削
晚上
再插上~~有可以用~~ZPC又有1.8V(左邊是3.3~中間是1.8~右邊是2.6)
量測IC溫度
3.3IC-46C
ZPC-44C
主IC-46C
已將兩個IC捕焊~
AD版上的鋁質電容是否要更換??
量測5V電壓4.95V
量測3.3V電壓3.29V
感覺都無異樣

网友:
ZCP

refer
http://bbs.pigoo.com/thread-36739-1-1.html
可得電路圖
---------------------------------------------------------------------------------------
個人猜測:
主IC 及 2907 下方有散熱PAD高溫致綠漆脫落
這兩零件其中有一個因散熱不良產生高溫致使系統當機(1.8V NG)

网友A:
把主IC 相連的1.8v 就是 zcp的輸出
  記得 好像5-6顆~
MLCC 電容 全拆了~ 當中有一顆 漏電 造成 時好時壞

网友B:
曾經碰過 ZCP 偶而正常偶而故障,更換後一切正常所以還是建議將它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IC 相連的1.8v 就是 zcp的輸出
  記得 好像5-6顆~
MLCC 電容 全拆了~ 當中有一顆 漏電 造成 時好時壞 ...

可愛大!!如果知道MLCC 電容 全拆了~ 當中有一顆"漏電"...
用導通檔還是電阻擋??用指針還是數位??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經碰過 ZCP 偶而正常偶而故障,更換後一切正常所以還是建議將它更換

感謝!!今天有爬文~~也詢問過"海大"
最近如發生會再採用"LM1117"取代
謝謝您

网友C:
更換掉比較保險
可以換2907A或其他大電流PNP晶體,也可以用1.8V穩壓IC取代(注意腳位需變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換掉比較保險
可以換2907A或其他大電流PNP晶體,也可以用1.8V穩壓IC取代(注意腳位需變更) ...

此版都這樣設計!!他是不是設計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版都這樣設計!!他是不是設計不良??

可能當時沒想到(或刻意要利用)該晶體的故障